UT61E背光測試版(外測到裝機測試ok)

楼主(2010-05-14):
說要改UT61E背光,等我朋友給手機拆背光LED,等不到,先來個開關電路製作吧,

開關電路圖

開關電路圖

拆了手機壞電池.取下軟板.看了一下.剛好可以.以雙面膠固定.開始拆零件及焊上零件 ... ...

拆了手機壞電池.取下軟板.看了一下.剛好可以.以雙面膠固定.開始拆零件及焊上零件 ... ...

焊好後的樣子

焊好後的樣子

.這時裝上未給B極電壓.結果led就亮了.查了一下.E.B腳短路.板子上的E極跟B極原來是導通的割斷這時未給B極電 ...

.這時裝上未給B極電壓.結果led就亮了.查了一下.E.B腳短路.板子上的E極跟B極原來是導通的割斷這時未給B極電  ...

上顆電解電容並在LED上沒亮了.可是電解電容體積太大.改用103電容

上顆電解電容並在LED上沒亮了.可是電解電容體積太大.改用103電容

給B極電壓,我沒3v穩壓.用7805代.直接給他5v.哇爆亮阿.眼睛快瞎了.這是高亮度藍光LED ... ...

給B極電壓,我沒3v穩壓.用7805代.直接給他5v.哇爆亮阿.眼睛快瞎了.這是高亮度藍光LED ... ...

legion大有交代B極電流不要超過20mA

legion大有交代B極電流不要超過20mA

整個電路耗電0.02A含7805.結果OK了.改天給他上UT61E裡.

整個電路耗電0.02A含7805.結果OK了.改天給他上UT61E裡.

网友:
不是B極電流吧?
是流經CE的電流,也就是LED的電流,Ic。
Ic>=β x Ib,一但Ic固定下來(不超過20mA),那麼Ib絕對不會超過20mA的。
但輸入的B極的電壓、電阻要稍微計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之前改過二極體檔會有誤差所以這是改由電池供電.3v驅動這顆晶體

legion大之前再次提醒我

那個電阻值應該還好,
單純直覺的想法而已,
和W大的電路是一模一樣的結構
只是符號晝法不同而已
建議裝上去前先在外面試一下就知道了阻值的增減了
還有記得B極的輸入是3V要控制在20mA以內
不然到時侯量二極體時,還是會和現在發生同樣的情形

网友:
那顆綠色的怎麼看都很像熱敏電阻

网友:
其實....你怕的是...B級打穿之後造成IC燒毀...
你可以用2極體來取代電阻阿....
頭腦變通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沒有這樣玩的吧!用二極體代替電阻,雖然能夠防止電流逆衝回去打壞IC,但那隻電阻,還是有功用的耶!
電阻是要配出Ib電流,開關電路才能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唉呀~~看到狼大您的回覆時.我已改裝上電錶了n_106| 現在想起來當時拆零件時他是夾在散熱片.因該是您說的熱敏電阻.因我看他上面打103以為是麥拉電容.授教了.感謝您的告知ㄚn_115|再請問狼大跟S10274chen大.未加電壓給B極時.會微亮該加什麼好阿n_097|
現在電表正常.藍光超美.但二極體檔還是有0.4左右的壓降.如何克服:on_121|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二極檔會有0.4V的壓降?
會微亮,小弟我覺得好像是B極存在有電壓,也就是IC並沒有完全拉低電位,也有可能是IC輸出直接呈現斷開的樣子,微亮的情形就出現了。電晶體呈現微導通的狀況。
如果加大電阻Rb的阻值,不知道還會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可能就要再是看看囉!
要直接將B極接地,這時候就應該不會微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教s10274chen大.我已裝上電錶了.而那個smd零件好難焊.(零件小.眼睛又小)有沒有在LED地方可解決的方法n_097|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小弟我想看看喔!雖然現在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汗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您幫我.又殺了您不少的腦細胞了n_097|
對了忘了提.我在麵包板上試時也會.B極是完全空接.就會微亮
用了3顆晶體試過
1. c2570
2. c1384
3. c945

网友:
回复 网友I:

剛剛用麵包板簡單試了一下,B極空接,也不會微亮!
難道是....漏電?

楼主:
怪了~~我這怎都會.換過好幾顆晶體都是一樣.但上電表時我沒看會不會微亮.我去拆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片小電路上看有沒有焊油,之前做七段顯示器掃描電路,也曾經遇過微亮的情形.....結果是焊油惹禍。
第一張是B極空接。
第二張是高電位輸入+5V,我的Vcc也是+5V。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謝s10274chen大幫我做實驗.看來是我麵包板或電源供應器的問題了.剛剛拆開電錶拿掉那顆電阻.沒微亮.讓您費心幫我.結果是我搞烏龍n_121|

网友:
回复 网友L:

沒關係啦!當成經驗。

楼主:
裝好了n_097|.說真的上次看L大他焊es51922這兩條線不知他怎麼焊上.我焊好久.一直短路.有又一直抖.真不是人幹的n_144|

未亮時

未亮時

發光時

發光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這樣玩的吧!用二極體代替電阻,雖然能夠防止電流逆衝回去打壞IC,但那隻電阻,還是有功用的耶!
電阻是要配出Ib電流,開關電路才能動啊!

我會說用2極體去代用電阻~~~是因為IC本身的輸出電流就不大了....
就直接使用二極體來保護IC不是更好~~~~要是哪天~~電晶體打穿了...
9V直接往回灌...那~~IC可能要在去買一顆拉.....

楼主:
回复 网友M:

了解.改天再來給他加一顆二極體保護一下

网友N:
這種光只是增加使用電表時的爽度,
其實就別太在意了,
不過塞入那麼大棵的LED可是不容易,這個才厲害.
一個不小心在裝回時可是會波一聲的不知那里的板子被擠壓到的.
那個時侯就又是另一篇維修文的開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這種光只是增加使用電表時的爽度,
其實就別太在意了,
不過塞入那麼大棵的LED可是不容易,這個才厲害.
一個不小心在裝回時可是會波一聲的不知那里的板子被擠壓到的.
那個時侯就又是另一篇維修文的開始了, ...

挖哈哈哈~~~~~好毒的說法~~~~~不過~~確實如此~~~~
我也是硬裝進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legion大.那LED我有磨過.沒凸出來.不會趴的一聲

网友:
如果要完全隔離,也可以考慮採光耦合方式驅動。

楼主:
回复 网友P:

嗚~~~~狼大說得對阿~~以前我都沒想到~~嫩咖就是這樣.總是後知後覺n_073|

网友:
其實東西應該不會搞的那麼複雜,
不過當背光由CHIP輸出控制時,
即使10幾mA看來也會影响二極體檔的實際阻值,
那麼加上光耦合也是會影响的.
也許這就是原始UT61E沒有背光的原因.
不過差那麼少數阻值而已,應該可以接受,
如果真的這麼在意的話,那麼就自己作個小的控制電路
背光按鍵連到此處,背光由此電路控制,
簡單一點的用個正反器電路來控制ON/OFF
加上用個74123類的作單擊觸發控制時間.
如此一來包含背光時間,就能和CHIP完全分離
不僅怎麼燒都不會燒到CHIP,而且二極體阻值也不會影响
加上時間完全自己控制,
但是,這樣會不會過頭了.
重要的是DAVE大你為什麼要去磨LED呢,
不然一個不小心就可以讓大家又欣賞到一篇維修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legion大.LED太高.我把他磨扁一點
我是還沒裝上就磨了不會弄壞ut61e
我也怕會再影響二極體檔的電壓.還沒動手弄.還在思考要不要拆

网友:
回复 网友R:

那就實在太可惜了,
好不容易又可以期待有一篇新維修文可以看的,
看來沒希望了.
不過才差那麼幾十歐姆而已,就別太"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真的不要太貓.光焊CHIp那兩腳.我的眼睛就快脫窗了.legion大您是怎麼焊的阿.有高招交一下喔.您工作快好了吧.快回來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T:

烙鐵頭尖一點,
手不要抖就可以了,
另外那三棵霍爾在手上也是一直很想去動它
可惜要等到月底後才有時間去玩,
只好先忍一忍,等6月中再來玩,
現在就偶爾有空再上來晃一晃,

网友:
引用 网友N:
烙鐵頭尖一點,
手不要抖就可以了,
另外那三棵霍爾在手上也是一直很想去動它
可惜要等到月底後才有時間去玩,
只好先忍一忍,等6月中再來玩,
現在就偶爾有空再上來晃一晃, ...

繼續等待L兄的好消息,單晶片離在下有點遠

网友U:
控制LED亮 並不難,但是要控制多顆 亮度一致,就要恆電流,

就是直接使用專用ic 來控制,

LED 可以選D0603 要低高度,,如果你用磨,不管再怎麼磨,要弄到透明,不可能

會導致色輝沒有辦法平均,會變很醜

楼主:
引用 网友U:
控制LED亮 並不難,但是要控制多顆 亮度一致,就要恆電流,

就是直接使用專用ic 來控制,

LED 可以選D0603 要低高度,,如果你用磨,不管再怎麼磨,要弄到透明,不可能

會導致色輝沒有辦法平均,會變很醜 ...

回大大.我沒磨正面.就是尖頭.UT61E本身就有裝導光板(這說法不知正不正確).螢幕上都說是偏光片.我是磨扁一點才不會卡到.不會影響到.長度倒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