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936

楼主(2010-05-14):
今天收到一台 HAKKO 936
完全沒使用過這種東西

請問...
如果要針對主機板電容部份
溫度應該要調到多少?

网友:
你是要拆電源部份的電解質電容,還是 SMD 貼片電容..

版上有很多參考資料,建議先看一下..

网友:
熱風槍有 "預熱" 上的時間問題,而且通常這類電容所在位置都有散熱.. 所以 "等" 的時間較不划算..

所以我比較建議使用瓦特數較高的烙鐵(或恒溫烙鐵台,調 400 度左右)來拆,站上很多大大都是如此拆的..

网友:
Sorry,熱風槍回太多了,腦子里都是熱風槍,搞錯了..

你使用的是恒溫烙鐵台,我大多是調 400 度左右..

网友A:
烙鐵頭可換成刀型,對於電容焊接有幫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鐵頭可換成刀型,對於電容焊接有幫助。

狼大的意思是使用刀型的較寬,可以同時加熱電容的兩個端點..

像我沒刀型烙鐵頭,就只有用下列方法了(記得加熱時,先在銲點加些鍚),將烙鐵頭同時接觸兩個接點,另一手握住電容,熱度夠時,一拉就下來了..

网友C:
拆電容我也都這樣拆.但清焊孔.之前我烙鐵才40w.溫度不夠都清不起來.改買了TQ-90 15w~150w.加熱鍵一按大概5秒就可以用吸錫槍吸起.但上面寫到不能壓超過10秒.剛拿時心裡都還要讀秒n_121|

网友D:
我目前還只用一支40W的
電容還沒有拆不下來的
不過有HAKKO936當然會比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電容我也都這樣拆.但清焊孔.之前我烙鐵才40w.溫度不夠都清不起來.改買了TQ-90 15w~150w.加熱鍵一按大概5秒就可以用吸錫槍吸起.但上面寫到不能壓超過10秒.剛拿時心裡都還要讀秒n_121| ...

嘿嘿,不要緊張啦.. 沒那麼容易壞..

我有台 TQ-95,可看到內部的陶瓷加熱棒,每次都是看到紅了才放掉.. 可能我較幸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我也來看看~

网友:
不要用細尖頭,改用刀頭...溫度調350~400就很好用,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還只用一支40W的
電容還沒有拆不下來的
不過有HAKKO936當然會比較好用

我用60W的都輕鬆拆~~~~~不過遇到舖銅面積大的地線~~~~~~還是很難吸...
不過還有一招~~~~用熱風槍烘烤一下~~~就可以直接吸上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狼大的意思是使用刀型的較寬,可以同時加熱電容的兩個端點..

像我沒刀型烙鐵頭,就只有用下列方法了(記得加熱時,先在銲點加些鍚),將烙鐵頭同時接觸兩個接點,另一手握住電容,熱度夠時,一拉就下來了..

24877 ...

我本來也是這樣用的。後來覺得電容太常拆了,還是去買刀頭還有瞬間加熱的那種。
花了一千多元,只是為了讓工作更順手一點。

(電容太常拆,而且拆得有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本來也是這樣用的。後來覺得電容太常拆了,還是去買刀頭還有瞬間加熱的那種。
花了一千多元,只是為了讓工作更順手一點。

(電容太常拆,而且拆得有點火) ...

我也是常常要拆電容的.. 被你說的有些心動了..

找個時間,去買個刀頭的烙鐵頭..  我想這拿來拆 Power 的接地零件,應該比尖頭的好用..

楼主:
那像936用的刀頭是那一種烙鐵阿
是900M-T-K嗎?

另外有需要買尖頭的烙鐵嗎?(換NOKIA手機的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936用的刀頭是那一種烙鐵阿
是900M-T-K嗎?

另外有需要買尖頭的烙鐵嗎?(換NOKIA手機的電池)

其實最穩當的方法,拿你的烙鐵頭去比對,這種烙鐵頭都很好拆吧..

刀頭面積大,也夠寬,拿來拆電容或大面積銲點不錯用,尖頭的來銲 IC 或 SMD 類的小接點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各式的烙鐵頭及價格參考(非廣告),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www.eclife.com.tw/tools/0904090012/090409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