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Q9T4

楼主(2010-05-14):
請問高手不知道有這型號Q9T4
型號機器線路嗎?
因為他被上次維修員(不知道哪邊修ㄉ)
附圖

他線路都燒燬ㄌ不知道線路怎麼跑

他線路都燒燬ㄌ不知道線路怎麼跑

网友:
該處元件為FU9024N等同級的P通道MOSFET。
旁邊電容為470uF 35V。

网友:
Q9T4我看到的版本...
跟Q7T4差不多...
至少你要看的那一區是一樣的...
不過電路圖上沒有JR的0歐姆...
不知道是不是他把一些零件面的短跳...
在銅箔面用貼片0歐姆取代...
而圖二下面那些沒上的部份...
電路圖上也是標ope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該地方為FU9024  旁邊電容35V470UF  可以用351000替代
FU9024 無從替代@@
PS 更換前先冊零電阻是保險司 是否有組抗了

楼主:
抱歉沒說清楚
他目前是線路都燒到斷掉ㄌ
前一個維修員竟然用sfs9630一個晶體
然後阿  保險司竟然給我用隨便一個跳線
真想罵那個維修員
想問他那邊線路跑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幫您找到電路圖囉!

楼主:
感謝s兄幫忙阿
我先來去研究
把它還原線路

网友:
回應是一種美德....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