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最牛的小機殼

楼主(2010-05-14):
今天幫同學妹妹查電腦是否正常結果,不知從何拆起…如下

反過來看一下

看到了,只有一顆螺絲,把它給轉下來看看

再轉………很長喔…

接著~從兩側要把側板拆下來,試了很久…:)

很久…

結果…
.
.
.
.
.
.
.
.
..
.
.
.
.
是從前面滑開…

再滑一下,往上

終於…

最牛的妹妹機…殼

結果一不小心,就…

內有蜘蛛網,清一清後看到排線掉了,就把排線插上,開機就OK了,軟的…

這是2003年的準系統,分享給大家看看~希望能對大家能有所幫助。

网友:
....牛?????你被對岸同化拉..

這種機殼~~~常常拆的人就知道怎摸去拆他~~~
早期586電腦~~~就用了很多這種的機殼...

网友:
這個很好拆哦~~~~有的機殼要把面板拆開才能拆側板............各式各樣應有盡有...

网友:
同學妹妹?
同學是不是不知情?

网友:
不會吧!我家還有一台386也是這種拆法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幫同學妹妹查電腦是否正常結果,不知從何拆起…如下
......................
清一清後看到排線掉了,就把排線插上,開機就OK了,軟的

奇怪?電腦是否正常,只要問同學妹妹就好了呀!不用查啦!
醉翁之意不在酒哦!
這台準系統才用7年而已,排線就自己會掉下來的,果然奸若磐石,可見ASUS要檢討了。

网友:
保固通常是一年,沒拆殼保養而能撐過七個年頭?不容易的啦!

网友:
這台我拆過 ~ 也是 主機板 爆電容 華碩的 ~電源供應器也要拆下來檢查 ~
因為 也有爆

网友:
這台我也有拆過,不過排線怎麼會掉?
真的讓人滿懷疑的!當初裝的人沒裝好嗎?
不然排線基本上是不會掉的才對!

网友:
應該通知華*的客服人員,以後買主機要贈送ok繃

网友:
這不是最難拆的
要先拆面板的最麻煩

网友:
小弟有拆過靠運氣才能缷下的外箱,那是用倒勾卡住的,是用電話卡大力刷才給我運氣試的拆下
,但裝回更困難,卡進去的時候大力打也不進去,反正結果就是剛好有不要的機箱換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