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R-320LF冰箱冷藏結冰

楼主(2010-05-14):
今天試放一杯水在冷藏在中間那層,結果結冰,我的水果西瓜都是冰珠,這是那裡出問題

网友:
冷藏的溫控壞掉
換一個就ok

楼主:
高雄那裡修理比較便宜,國際修要2000

网友:
沒壞

調到弱風

楼主:
有可以"溫度調節旋鈕,分 1 2 3 4 5 ,5是最強,我目前轉2,狀況一樣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我也來看看學一下!!

网友:
國產冰箱的通病,
一般家庭很多人會將一些乾貨放在最下層蔬果盒,
所以蔬果就會亂塞在冷藏室,
當然就會有開板大的情形發生,
如果空間不夠放,
可以將水份比較多的蔬果往前面再往兩邊放,
中間放一些結冰也沒關係的東西,
例如菜尾仔.....罐頭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試放一杯水在冷藏在中間那層,結果結冰,我的水果西瓜都是冰珠,這是那裡出問題

正常冰箱水放在”冷藏中間層位置”,不管溫度設定在任何刻度都不應該結冰,會結冰冷藏室的溫控系統就有問題
冰箱冷藏室的冷度是由冷凍庫風扇馬達抽風經風道送入冷藏室,在冷藏室出風口處會設置一個閘門,也就是溫度開關,它是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太冷關閉不夠冷打開,你的問題就出在這
大概有2個原因:
1.冷藏室溫度開關壞了,要判斷它有沒有壞很簡單只要將它拆下放入冷凍庫內,2分鐘後拿出來看如果它的閘門是開的那就是壞了,如果是關閉的那就是好的.
2.溫度開關結冰,如果拆下看到它結冰,閘門卡住,一般都不是溫度開關壞,這問題就比較複雜,那判斷的思路基本上要朝向這位置為何會有水?是否化霜後的水漏到這裡,或者冰箱氣密性有問題(有熱空氣進入)
那#7樓魯雞蛋大所講得也有可能,但冷藏中間層位置會結冰排除,因為冷空氣會往下降因此在底層(蔬果室上方的玻璃表面),溫度會很低,如果你將含水量很多的蔬果放在此是有可能會凍傷的,也就是為何冰箱製造業者會令外設計一個蔬果室讓你存放蔬果,如果你沒有按照規定放結果就是”結冰

网友:
樓上的兩位大大真利害..只憑一張照片就能把有可能出問題的內容都說出來~~~

我都沒回應~~~就是因為~~~會產生這種故障的原因太多拉~~~~
而且~~~你們兩位把有可能的都解說完了.....
那換我補充~~~~
那就是冷凍室的溫控開關壞了~~~也會有這問題~~~~~不要不信邪~~

网友:
會不會是冷凍庫冰了太多 使冷空氣無法流通直接從導風孔直接往下灌

网友A:
那就是冷凍室的溫控開關壞了~~~也會有這問題

我也覺得是這個,我也碰過

网友B:
風門調溫器在溫度到達時沒法自動閉合.
可能是風門調溫器故障也有可能是結冰卡住,可以將
風門調溫器拆下來檢測,一般是使用吹風機的熱風
觀察風門開關是否可以自動張開,再將風門放入冷凍室
半小時後觀察是否可以自動密合.
常見的是風門調溫器伸縮桿結冰卡住,只要使用吹風機
將結冰狀況解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風門調溫器沒有與任何電器連接控制,開關內部充填了冷煤,
利用冷煤熱脹冷縮的原理去推動拉桿來控制風門在設定的
溫度下進行開啟與閉合的動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風門調溫器在溫度到達時沒法自動閉合.
可能是風門調溫器故障也有可能是結冰卡住,可以將
風門調溫器拆下來檢測,一般是使用吹風機的熱風
觀察風門開關是否可以自動張開,再將風門放入冷凍室
半小時後觀察是否可以自動密 ...

??????海燕大也會修冰箱???????

又出現一個什麼都會修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冷凍室的溫控開關壞了~~~也會有這問題

我也覺得是這個,我也碰過

小弟的經驗冷凍室的溫控開關壞了,大致上2種結果,壓縮機完全不動或跑整天,應該不難判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燕大也會修冰箱???????

又出現一個什麼都會修的嗎???~~~~~~~

我不是什麼都會修啦~~
只是待過松樹下13年,做的就是家電維修的工作,
離職已經一段時間了.
17歲開始修電視,當兵兩年也是負責修理電視,
退伍就到松樹下一直幹到前幾年才離開,所以對家電
維修還蠻熟悉的.

网友:
我也是認為溫控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