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圖中T-CON的RN?是哪一種電子零件?

楼主(2010-05-14):
如圖中電路中有多組紅色框圈起的 RN的元件,請問這是哪一種電子零件?

用電錶量阻值接近零歐姆,這是貼片電感嗎?

网友:
應該是排阻,R應該代表電阻喔

网友:
看起來像排阻
接近0有可能作保險絲用
這種接法也有可能是做阻抗匹配
查看那顆IC的datasheet或許有範例電路可參考

网友:
那是排感~~是T-CON訊號的最末端~

楼主:
這是T-CON上的電路,IC當然找過了  這類的Chip 不太可能有Datasheet 外流,頂多找到通路商而已!
雖然編號是 RN ,個人認為不會是排阻?
查看過數種版本T-CON 有些Chip 直連接到 panel , AU 的T-CON layout 架構最接近其編號是L開頭?
加上阻值為零所以貼片電感的機會較高。

若不接直接跳線不知影響會多大?  因焊點太小太難處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排阻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當然阻值很小。
有看過排容,倒還沒看過「排感」。
排組也是標是為R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當然阻值很小。
有看過排容,倒還沒看過「排感」。
排組也是標是為RN的。

沒看過"排感"~
那我無償的請您看看喔~~http://www.sae.com.tw/ba_ch.html
不用謝我~長知識大家一起來!!^_^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T-CON上的電路,IC當然找過了  這類的Chip 不太可能有Datasheet 外流,頂多找到通路商而已!
雖然編號是 RN ,個人認為不會是排阻?
查看過數種版本T-CON 有些Chip 直連接到 panel , AU 的T-CON layout 架構最接近其編 ...

直接短接恐有雜訊之疑慮,要用恆溫烙鐵焊下來,不要用熱風槍,不然旁邊的排感也會掛掉~~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呃! 真的長見識了!還真的出現排感了。
不過說也奇怪,板子上面標示RN,不是排阻嗎?
難道有違常理,來個排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真的長見識了!還真的出現排感了。
不過說也奇怪,板子上面標示RN,不是排阻嗎?
難道有違常理,來個排感?

跟0歐姆的排阻差不多~~~~這種排感用很多~~~~~
只是他區近於電感與電阻之間.....用RN的...主機板也一堆阿~~
安裝鍵盤那位置就有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真的長見識了!還真的出現排感了。
不過說也奇怪,板子上面標示RN,不是排阻嗎?
難道有違常理,來個排感?

ㄚ災~可能印錯了吧~Orz

网友:
仔細想了一下,或許真的是排感了,那樣的大小,上面照理說要標是阻值,但完全沒有,再加上直接從IC拉出來,串聯起來,看來真的是濾雜訊用的。
不會拿電阻來濾雜訊。

回复 网友D:
RN,主機板上有看過。 上面都打上阻值,第一印象就變成是排阻了。
排感沒看過,手上的板子,沒有看到哪一塊有用到,都用一顆顆SMD電感來用。

网友E:
此零件是排感,原先之設計是使用排阻(LVDS特性阻抗用),為了降低電磁干擾(EMC/EMS), 而選擇用排感取代排阻。

网友:
我想學~謝謝大大!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零件是排感,原先之設計是使用排阻(LVDS特性阻抗用),為了降低電磁干擾(EMC/EMS), 而選擇用排感取代排阻。

感謝各位熱烈的回應,看了各位的回應及查了些資料,的確排阻和排感都是可能設計。
如B大所述,為搭配組抗匹配或降低電磁干擾(EMC/EMS), 都有只是看designer如何應用搭配,最終是要得到最佳訊號傳輸...。
這片板子上RN確定是排感(請朋友幫忙測試後確認),Thanks

网友:
增廣見聞長智慧了,謝謝大大們!

网友(2010-06-18):
 這是"排感"啦~~

网友:
主機板上的排組都一樣可是數字不一樣代號有意義嗎?

网友:
數字不同表示阻值/感值不同,一些電路會有所要求。

网友(2010-12-23):
又增加知識ㄌ
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