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不好....

楼主(2010-05-15):
看圖說故事

有沒有人注意到第一張連logo都沒印好

网友:
IC995耶....
板大的意思是買到仿的變壓器?

网友:
百分之百的仿冒品~~~~~~IBM原廠的變壓器~~~裡面的東西~~~~可是密密麻麻....

网友:
心情不好的原因是您用原廠價格買的嗎
ic995............

网友:
阿六貨喔!

网友:
好可憐喔~~這是什麼爛POWER~~心情真的不好了
不知被坑多少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雖然零件面稀稀疏疏,也許焊錫面有密密麻麻的貼片零件呢!
一分錢一分貨,也許那個power您只花了RMB$20元買到的,裡面不就應該是像圖面這樣嗎?

网友:
如果打開後發現零件密密麻麻的..這篇標題應該就會改成"心情好好....."

网友:
樓主買的應該是這個吧!!

筆記型IBM電腦變壓器AC100-240V~1.0A-0.5A DC16V~4.5A大口
NT$ 220.00

那時候看到也是很訝異,因為比原廠的便宜很多!!

网友:
真品的 IBM 應該很貴吧..
買到 仿的應該很失望吧 ~..
能用就好啦 ~..

网友B:
換個角度想,
假設那天壞了,
要修也比較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個角度想,
假設那天壞了,
要修也比較簡單!

哈哈~~~這句話最動聽~~~~~

但也是事實~~~~因為他會壞~~~也只有那兩顆電容~~最容易壞~~~~~

网友:
我也有一台 IBM筆電【型號 2659】《--》最近跟網友買的
也是用這個  變壓器【16V  4.5A】...算起來才【72W】...很省電!!^-^

ps:一般筆電都 90W~100W   。。【都比 IBM筆電的變壓器~大 15~30W】摸起來都燙燙的...

网友:
不過就怕變壓器壞,拖筆電一起下水

网友:
我的想法跟狼大一樣.怕就是沒壞power.反到壞了筆電n_073|

网友:
一看這個就是仿仿冒的,正品里面應該填的實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