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BenQ Q7T4 FP71G 求救(以解決)

楼主(2010-05-15):
小弟今天親戚叫我幫他修主機修到一半顯示器掛了
剛好是傳說中的BENQ小弟想爽拉不用擔心
大大說BENQ是最軟的結果歡歡喜喜拆開來看
心理就涼了一半
保險絲斷了只是斷的地方怎麼不一樣
還有變壓器(最大那個如圖4有個腳燒焦了
換了保險司跟補焊變壓器的腳還是不行
後面3A的保險司沒有斷
請教一下大大現在該如何檢查
圖片用手機拍的實在很抱歉的說

保險絲斷掉

保險絲斷掉

背面照片

背面照片

网友:
感謝分享,小弟也想學習一下!

网友:
應是前端電源電路有異常,通常是一次側電路450V電容異常導致零件燒毀及保險絲燒斷。

网友(2010-07-30):
請問是450V電容故障嗎???
因我是菜鳥.

网友:
可以先測量各電容容值及晶體是否有異常低阻抗。

网友(2011-01-19):
會不會 吃到太大的電壓才會燒吧

网友:
b大,標題註記已解決,請問最後如何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