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日立RD-105C除濕機維修實例(已更換溫度保險絲)

楼主(2010-05-15):
首先看各主角
眼尖的或許會發現這台可是古董了吧~~民國84年的,夠久了吧.看個盤管及控制線路吧
這顆壓縮機可真是迷你阿~~`我送電測試一下故障的情形~~結果是風扇不會動作,但是有聽到壓縮機的聲音且感覺是正常的聲音,那是冷媒被壓縮的聲音嗎,我也不會講只知道那個聲音是正常的.於是我就很開心的再繼續拆.風扇是用一顆2.5mm的內六角螺絲鎖住而且是要長的板手才可以伸進去喔,礙於手邊沒有長的只好隔天再繼續處理了
拿到板手後我就繼續拆到弊極式馬達的地方,
先前就有量了一下知道馬達是斷線的,當然馬達燒掉也有可能斷線,可是有9成燒掉都是短路的也就是說這個應該都有保險絲,
保險司被包在線圈那裡啦,用刀子小心割開~~,這顆額定是0.64A保險絲用的是3A的溫度還是電阻式的保險絲,我也不知道不過有很多電風扇都會有這種溫度保險絲吧,有機會PO一台電風扇的來看看,小弟窮阿哈哈哈不是啦是臨時手邊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翻了一下廢料發現之前修省電燈泡的裡面有2A的保險絲覺得相當好可以利用    將舊的剪掉接上新的在包上熱縮套
有發現嗎我真的是用OK蹦貼的喔,哈哈還有那個耐熱的套管割開在包起來啦,應該是不錯用的.
接這當然是保養一下軸承了,這也是因為軸承失油導致阻力上升而電流上升燒掉保險司的,
這可是日本的軸承喔不是台灣製的,先用WD40洗一下軸承便順了之後擦掉再上機車的齒輪油,這種由耐高溫且較黏一點感覺應該不錯用,的確效果還不賴試看看吧
全部裝好後上電試機,風扇轉了,我也累了,因為我剛上完夜班早上回家修的,放一桶水在旁邊去洗個澡後回來看一下真的有除濕喔,因為水廂裡有滴水了ㄚ,真是開心~~這一台老古董可真是厲害,耐用~~

上個月底那天較有空就去買了溫度保險絲了,再台中龍X買的一個10元
先將風扇馬達請下來~~
然後更換上溫度保險絲,因為接腳比較長有用耐熱的套管包住
接著一樣是用那個OK蹦加上耐熱套管包住再用束線帶束起來
打完收工~~阿對了那個溫度保險絲應該看的懂規格吧是102度C 3A的啦

网友:
OK蹦
您真有一套
厲害~厲害

网友:
好詳細的流程阿~~~~~
又一篇好文~~~

大家技術越來越高了耶.......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呵呵~~
第一次看到馬達內有保險絲~~

网友:
真的好利害......在這裡真的學很多

网友:
你的維修記錄有一點錯誤,現在的蔽極風扇, 或一般電風扇的馬達,均有保險絲。問題是此保險絲並非一般電流式保險絲
,而是溫度保險絲,其目的是當馬達運轉不順時,有溫度上升之疑慮,故需用溫度保險絲,仔細看會有標明溫度,電流,所以應更換相同溫度保險絲。

网友:
同意6樓的說法
小心會火燒除溼機

网友:
很利害的ok蹦,
恭喜完修.
不過有一點建議,
如果找不到相同規格溫度保險絲的話,
建議換掉整顆馬達,
有案例發生使用不同規格溫度保險絲造成燒機!

网友:
現在馬達保險絲都是可回覆型,也就是說超過設定溫度會開路,降溫後就回覆通路,不過溫度還是須照指定溫度。

楼主:
那我想我還是買一個回來換好了~~至少我知道這樣是保險司的問題
改天有空去買~~反正現在沒有再用~~
感謝各位大大安全的建議

网友:
怪了~那個方型的保險私應該是溫度保險絲說...
溫度保險絲可以在溫度超過額定的5~10度後斷路及電流過高時斷路以達保護功能~
如果用一般保險絲只會在電流過高時損壞說~
所以~最好還是要更換溫度保險絲~才不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正負5度內都可以使用喔~

网友:
有看到最近新聞除濕機火燒事件嗎?
小心原廠公司會將責任算在你身上! 修理東西安全第一

网友:
馬達線圈上的那個確實是溫度保險絲
規格約為105度
電子材料行即可買到有方型(同你拆下的樣式)或電阻型
一定要改為溫度保險絲不然要等到2A玻璃管保險絲燒斷
代志大條
安全至上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
換個保險絲就可省下買馬達的錢
請教man大文中有提到9成燒掉都是短路
如果是量到短路該如何判斷馬達壞掉?
馬達本身就是線圈壞的會阻值偏低嗎?

网友:
同意6F看法

我認同6F的看法.基本上會發熱的保儉.大都是温度保險.過載保護開関.電子鍋.吹風機.馬達.變壓器.熱水瓶都是温保不過維修除濕機跑步雞圖文清楚也是難能可貴.加油

网友:
NSK日本製軸承
汽車零件也有很多是這家公司交貨的~

网友:
謝謝有這種詳細拆解說明的diy
如果電風扇的軸承都用滾珠軸承而不是用銅套
這樣大家就不用每個夏天來臨前
就這樣為老電風扇拆拆裝裝加油

网友:
第一次看到馬達裡藏保險絲n_076| .學到了n_1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外殼量看看是否短路就知道它是不是短路了
斷線的真的很少
馬達的線圈阻值都很低

网友:
處理的手法很細喔
做工真是漂亮

楼主:
5/31已更新102度C 3A的溫度保險絲了~~
這樣子使用上就會比較安全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