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無線鍵盤滑鼠接收器壞了

楼主(2010-05-15):
用很久的無線鍵盤滑鼠
突然壞了
因為已經過保,有常在這裡潛水
所以決定自己試試看
也請大家看看檢查方式有沒有錯(因為不是電子科系)
指示燈正常應是亮著的
現在變成重複閃一下停約5秒
拆開後先找從USB過來的線先找接地G
接上USB線
電錶的負極接在G,用正極來檢查
量到的電壓如下圖:

背面有個貼片是334,量到的是264K
請問看的出來是哪裡有問題嗎?
還要量哪裡
電路板都是黑色的只找出這幾個點
如果要買零件要怎麼跟老闆說規格
買不到可以用其它替代品嗎?

Q1->1AM 3
Q2->2A 4(不知道是4還是J)
Q3->3Gp 31
D2->KL3 12
後面的數字逆時針轉水平
========================================================
to Bartolomeo大
請問這幾組編號是可以替代的型號嗎??
3904-->Q1
3906-->Q2
BC857C-->Q3
BAT54C-->D1     對嗎?
請問是怎麼判定?
去哪裡找資料,方便給網址嗎?
是Q1~3, D1這幾個都要換掉嗎?

to s10274chen大
之前正常的時候在電腦開機時會點亮,
就自動抓到了,要是有斷訊
只要按一下LED旁邊的微動開關就可以重新抓了
現在是一開機就在閃,完全抓不到,按也沒用
電容有兩個
4.7UF-->4.67UF
10UF-->9.6UF
這樣要不要換??
晶片溫度沒有特別高勒

网友:
量電阻...沒有拆下來量...不準...
BC857C
BAT54C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16-1-1.html

网友:
大大您好,當沒有頭緒的時候,燈號便是關鍵。
當正常使用時,如果接收器找不到滑鼠、鍵盤時,燈號會不會閃爍呢?

燈號不斷閃爍,似乎意味著,開機開不起來(似乎可以說,開機到某個階段,無法在進行下去,便自己重開機了。)
半導體元件暫時先不管它,除非設計不良,或有特殊情形,才比較有可能損壞。
小弟我有看到兩顆電解電容囉!那兩顆優先檢查看看,有電容表看容值,沒有電容表,用指針三用電表量充放電能力。
用手摸看看晶片會不會發燙。

网友:
其實羅技前一代的27mhz rf 無線接收器都是通用的
不過你這種有鍵盤功能的會比較難找

网友:
s10274chen大好像是4顆電解電容喔
支持s10274chen大說的先處理電容,沒有明顯外傷就先處理電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還有兩顆漏看。

回复 网友B:
晶振順便檢查看看有沒有正常起振喔!(至少要有壓差)。
小弟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該要怎樣有什麼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