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聲寶SL7003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15):
這台螢幕是公司極早期火災預警監控用的,有幾次停電後復電他就掛點了,過一陣子不用再開竟然好了,真是見鬼了~~,不過4月又停電一次他這次真的掛了~~MIS說要報廢,我就修看看吧,
首先我先用單登高壓版點各燈管看看是否有點不亮的,要不然查到死結果是燈管點不亮的那不就可憐了,   結果4支都點的亮,那大家也知道背光不亮大部分都是高壓版的問題,我們就由高壓版著手,  首先量了各各電阻值對照都是OK的,那我們就先由那棵大的電容下手,結果看是無恙但他卻早已掛點無容值了  是30V180uf的,我用35V220uf代用
很開心的就試一下,結果是失敗~~~~,接著發現ON/OFF的電壓怪怪的,未開啟0.03V  ,打開為1.28V  背光不亮亮橘燈時為4.84V  ,關掉電源還是4.86V所以看一下這一顆電容  就是排線端那一顆16V470uf,良一下發現容值是一路往下慢慢掉的,並不是一量就344
請問各位大大為什麼會慢慢往下掉,換上一顆是也是一樣,於是不知該如何了,應該是高壓版,心想算了先用公板點看看好了,   說明一下接線,右邊為電源供給的排線黑.棕為12V,紅色是ADJ,橘色是ON/OFF,綠.黃是GND,而左邊公板有7PIN,由上而下是ADJ,GND,ON/OFF,GND,GND,12V,12V這樣應該就清楚接線的部份了吧,至於該怎麼查我想站上有太多教學的相關文章有爬文就會了,很簡單,我ADJ沒有接,因為很難接就不接了,不影響點亮的功能,  於是我順利點亮了~~~但是我也越想越不服氣,就這麼一塊高壓版我查不到故障~~~,然後就相重高壓板上的SMD固態電容6.3V22uf一量之下他只剩下7.2
當然臨時我也找不到這種電容,於是我在一塊顯卡上找到小小顆的16V47uf代用,記得要將電解電容的腳彎平才能站穩喔左邊是故障的右邊是代換的
換上後的模樣  裝上測試   測試成功了,的確是那顆固態電容搞的鬼~~
這是這次維修下來的故障品
然後就燒機2小時沒有故障,我想應該是完修了~~

网友:
我門公司也有好幾台聲寶掛掉
我都直解請MIS報廢後
給我帶回家玩

楼主:
這麼好ㄚ~~,我還要要求他給我試試看要不然他連訊號線及電源供應器都要帶走~~~真是無言

网友A:
又是電容...呵呵.....
我碰到高壓板故障都一直在量電晶體....下次要換先量電容了~~~

网友:
6.3V22uf 這個是電解電容, 並不是固態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電容...呵呵.....
我碰到高壓板故障都一直在量電晶體....下次要換先量電容了~~~

.....該不會~~你只會量電晶體~~~~都不去量電容??
然後~~~~電源部分你只會量電容~~~不會量電晶體n_079|

楼主:
挖~~原來那不是固態電容阿~~我一直以為那是固態電容說~~真是笨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好ㄚ~~,我還要要求他給我試試看要不然他連訊號線及電源供應器都要帶走~~~真是無言

您也可以啊
從同事愛打交情
打成朋友愛

网友:
恭喜完修了,這片高壓板的那顆小電容是個故障點,很容易被忽略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較不會做人~~哈哈哈因為MIS一個星期才去我們那一廠一次所以比較少交集啦

网友(2010-10-03):
真是鍥而不捨,我怎樣想也不會去猜到22uF那顆,佩服。

网友:
很不錯的例子。

追查過程很詳細,也寫出了維修折磨的過程!!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模一樣的故障高壓板,有空要來去練功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第一次看到【6.3V22uf】SMD電解電容<-->可以用【16V  47uf】的SMT電解電容替换。。
很巧的手^-^...  我上次用熱風槍拆 10個【6.3V22uf】電容。。。。有4個【銅箔】都被我拔起來》《

网友:
SMD 固態  肉眼很難看的出來 發生問題  要靠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