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Atten 936b 恒溫烙鐵台由 220V 改成 110V 實例

楼主(2010-05-15):
前些日子敗了台 Atten 936b(託 samfu 大買的),價格很便宜,只有人民幣 72 元.. 感謝他..

先說明一下,這台其實改很久了,只是重新拆開說明,並加註一些電路板上的說明及注意事項..

要如何判斷是否能從 220V 改成 110V 呢?其實很簡單,只要看一下吃的電源就了解了,以這台來說吧,只有很單純的使用到 25V(或是 24V) 的變壓器,提供給烙鐵及電路板使用,所以改就沒問題了..

一般人使用烙鐵多了,可能有個錯覺,會以為烙鐵都是吃電源(220 或 110V),其實恒溫烙鐵大多直接吃 24VAC 的電,這在以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以下圖較多,在重點處會以各種不同的色點說明,請注意一下:

1. 這次的修改的主角 Atten 936b

2. 從底部四顆螺絲拆開機器(紅點標示處)

3. 拆開後的全圖,上方是上蓋,那個變壓器(上面的黃點)是我後來改裝的,為什麼要裝在上蓋呢?後面會有說明..

下方右邊是底蓋,電源由黃點處進來(三條線,白、黑及綠),綠是接地線,黑、白經過淺藍點處的保險絲(1A),再經由一個紅、黑的空中接頭(這是我自己加上的),接到變壓器的 110V 端..

另外在底盤的四個紅點,我有修改過,原先是鎖原廠變壓器的(220V),我把它磨了部份,要不然放不下新的變壓器..

右方綠點部份,訧是面板及電路板..

上方變壓器右方的空中快速接頭,是 24VAC 接到電路板上.. 整個構造很簡單吧..

4. 底下的圖就是改裝的主角(變壓器),右方的是原廠 220V 的變壓器,25-0V、及 14-01-4V,但這 14V 其實沒有用,是放好看的嗎?左方就是要換上去的變壓器,由於 25V 變壓器不好買,24V 臨時又找不到,所以買了個 12-0-12 的,取其兩端就可用來替代 24V 變壓器了..

5. 拆下電路板 1:

參考下圖,將右方兩個紅點處的六角螺絲拆下;左方紅點處連接烙鐵的七接點的插座(實際只用了五個接點,後面會說明)

6. 拆下電路板 2:

拆下下圖右方那個紅點處的十字螺絲,另外看到沒在左下方兩個小紅點就是 24VAC 的進來點.. 我們的 24V 變壓器就是接到此..

7. 看一下正面吧

下圖左上方的紅點處,就是改裝中的重點,請將變壓器的 24VAC 接到此..

另外黃色點處的綠色線就是由電源接來的接地,它會接到烙鐵的接地(後面會說明)..

至於藍色點處的 7 PIN 接頭(那種接頭名稱我忘了),就是接到烙鐵..

右方綠色點左邊的 OP IC 是個雙 OP 包裝的 IC,是用來接收烙鐵溫度感應器而調溫的重要零件哦..

8. 看一下背面圖(Sorry 這張由於相機近拍效果不佳,所以請見諒),這個七點的插座,實際用了五點,中間是接地,另兩側一是接到烙鐵的溫度感應器,一是由電路板上的調溫 Traic(我忘了查型號),還記得前面說的 24VAC 嗎?除了供應給電路板使用外,就是透過這個 Traic 來控制烙鐵的溫度(經由烙鐵的感應器或是電路板上的電位器(也就是面板上那個旋鈕)..

9. 控制的 Traic

下圖就是這顆控制烙鐵溫度的重要零件

10. 以下是烙鐵分解,進來有五條線,藍點處的彈簧(後面接黑色線),就是接地線,這條接到 7 PIN 插座的中點,而和電路板的綠色線是同一點..

黃色兩點的線就是接到烙鐵加熱;紅色點的兩條線,直接接到烙鐵的溫度感應,透過這里將感應到溫度,傳給電路板上的 OP IC,適當的控制那個 Triac,而達到控溫的目的..

11. 我是將變壓器裝在上蓋上,鑽兩個孔,就可固定了,為什麼要裝在上面呢?因為這個變壓器有點大,二來底蓋有殘留原先鎖變壓器的座(未清除的很乾淨).. 所以..

12.  重新裝回電路板、結合上、下蓋

13. 組合完畢後,開機測一下,加熱 LED 亮了,OK ,改裝完畢..

----

問一個問題,看大家的想法是否和我一樣,在最後那張圖黃點處的鐵片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A:
 讚啦~好棒的改裝實例~~~
我發現一個共同點...修電腦的桌面都一樣亂....

那鐵片..是磁鐵嗎?

网友B:
Traic叫雙向三極閘流體.........簡單的說,又為SCR。
剛剛一看到Traic,還真的突然傻掉.....那是什麼東西啊?(沒學過)

网友:
請問一下~~~你110.....變壓器
輸出是12V      0V      12V
那怎麼接~~~~才可以變成24V
我看你怎是黑色~~~~那接2條~~~~
不是應該是紅色   接在2個12V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取兩端的12V就是24V了啊!

网友D:
為了看你的改裝實例,本以為你之前就有拍了相片,原來還讓你再拆一次,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其實是最近也有託友人買了這一台,我原本也有一隻goot 的tq-95兩段烙鐵,有時在拆電容時,按加熱,感覺自己控制的不是很好(功力差),就想說買一台恆溫的來用,但因為不常用,也沒有專用的工作桌,直接拉220v的電,又怕小孩誤踫 ,所以才會想改110v的。
12-0-12 的變壓器,取其兩端就可用來替代 24V 變壓器了..
這是因為是交流電的關係,所以取這兩點嗎?

那如果買的是24v的變壓器,是不是取黃圈賽的兩點就可有了?
12v的變壓器就很大了,怕買24v的會裝不下,看來要買的時候要先量一下,感謝CreMaker大的分享!   :sa
ps Atten這顆變壓器,感覺好像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啦~好棒的改裝實例~~~
我發現一個共同點...修電腦的桌面都一樣亂....

那鐵片..是磁鐵嗎?

阿水大,過獎了.. THKS..

我的桌面本來是很整齊的,但一陣工作下來就...

那塊鐵片,我本來想不透其作用,後來想通了,但不知是否是標準答案?若有誤請指正..

因為海綿有時烙鐵頭上的鍚渣,有時清不太乾淨,將鉻鐵頭在上面磨個幾下,就很容易清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ic叫雙向三極閘流體.........簡單的說,又為SCR。
剛剛一看到Traic,還真的突然傻掉.....那是什麼東西啊?(沒學過)

嘿嘿,s10274chen 學識豐富,有時難免學太多,一時轉不過來..

不過說真格的,有時一些常用的英文名稱,反而比中文好用及好記喲..

网友:
回复 网友E:

 SCR真的沒學過................我的電學還停留在高職階段,SCR的章節,完全從課程中剃除,這時候只能自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了看你的改裝實例,本以為你之前就有拍了相片,原來還讓你再拆一次,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其實是最近也有託友人買了這一台,我原本也有一隻goot 的tq-95兩段烙鐵,有時在拆電容時,按加熱,感覺自己控制的不是很好(功力差),就想說買一台恆溫的來用,但因為不常用,也沒有專用的工作桌,直接拉220v的電,又怕小孩誤踫 ,所以才會想改110v的。
12-0-12 的變壓器,取其兩端就可用來替代 24V 變壓器了..
這是因為是交流電的關係,所以取這兩點嗎?

那如果買的是24v的變壓器,是不是取黃圈賽的兩點就可有了?

yoyomay 舉手之勞,別太客氣了..

12-0-12 變壓器,取其 12、12 兩端,是的,就是 24V,而 24-0-24 取 24-0 兩端就是 24V..

不過使用 24-0-24 電變器,可能會太大了,現在的恒溫烙鐵台內部都很小,是否放得下,必需先考量一下(像我當初就犯了這個錯誤)..

還有就是這台鎖螺絲的方式(上、下蓋結合方式),佔用了很多空間..

若是不急,不妨多跑幾家電子材料行,最好是買 24-0 單組的變壓器,一來体積較小,二來價格應該可以便宜些,其實 24VAC 應該是常用的電壓啊..

至於安培數要多大,簡單的換算一下,這台是 60W 的,所以:

P = E * I
60 = 24 * I
I = 60 / 24 = 2.5A

為了考量電路板使用的電,所以我想買一個 3A 的,就足足有餘了..

----

最後,祝你改裝成功,不要把它想得很難,自己親自做一次,真的很簡單的..

若有問題,歡迎共同研究討論..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等收到後,再來改裝
感謝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塊鐵片,我本來想不透其作用,後來想通了,但不知是否是標準答案?若有誤請指正..

因為海綿有時烙鐵頭上的鍚渣,有時清不太乾淨,將鉻鐵頭在上面磨個幾下,就很容易清掉了..

那個驖片該不會是讓你暫時放烙鐵的吧......
也可以拿來敲錫...
但最大的用途....是讓你在刷海綿避免不小心把高溫烙鐵把塑膠給熔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原來啊~~~真的沒見過那東西..也想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個驖片該不會是讓你暫時放烙鐵的吧......
也可以拿來敲錫...
但最大的用途....是讓你在刷海綿避免不小心把高溫烙鐵把塑膠給熔了吧....

一般在使用手冊內,都是不建議烙鐵用敲的..

我拿來刮鍚倒是很方便,用海綿有溫降的問題,但用這個方法轉個幾圈烙鐵頭就很乾淨了.. 比那個 50 元一把的 "潔嘴鋼絲" 好用多了..

网友:
好棒的改機n_116|
什麼這台才台幣360元.......上個月我才剛敗一隻TQ-90.670元n_1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讚啦~好棒的改裝實例~~~
我發現一個共同點...修電腦的桌面都一樣亂....

那鐵片..是磁鐵嗎?

阿水大.您沒看過我的桌面... 更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棒的改機n_116|" />
什麼這台才台幣360元.......上個月我才剛敗一隻TQ-90.670元n_130|" />

Dave 大..

我也有一台 TQ95(Kote 牌),這類烙鐵外帶很方便,是行動派的..

恒溫烙鐵我想使用過的人都了解,它的溫度範圍很廣,以這台來說吧,可由 200 到 480 度,不管拆、銲都很方便.. 像在低溫拿來銲 IC,高溫拿來修 ATX Power 很方便..

同時最重要的是 "補溫" 功能,一般烙鐵有降溫的現象,像碰到大片散熱銅板的 MOS、主機板 CPU 附近的電解電容 .. 等,往往溫度會下降,會造成解銲的難度,而使用恒溫烙鐵就沒這個問題了,因為它補溫的很快..

另外,就是一般烙鐵插上後,預熱的時間滿長的,但恒溫烙鐵上溫的速度很快,以我常用的 300-350 度來說,一般在 30 秒左右(實際測量)就達到這個溫度了,我想一般烙鐵至少要幾分鐘吧(我使用一般烙鐵,都是先抽根菸等一下)

网友:
請問CreMaker大,原本的220v變壓器的長寬高是多少,想趁烙鐵還沒到的這幾天
有空去電子材行找找,這樣烙鐵收到時就可以直接改裝了,謝謝!

楼主:
我明天找一下,再回覆你..

東東太多,臨時要找有點難..

SORRY..

楼主:
yoyomay 大..

變壓器我找到了..

附圖一: 長是 66.21 mm,寬是 55.14,高我想不用了

另外這個變壓器是直接使用上面的四個孔,鎖螺絲的,所以要注意螺絲孔的位置.. 數值在上面,就不標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感謝CreMaker大大的快速回復,感溫~~~~
這樣我就可先買回來放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yoyomay 大..

變壓器我找到了..

附圖一: 長是 66.21 mm,寬是 55.14,高我想不用了

另外這個變壓器是直接使用上面的四個孔,鎖螺絲的,所以要注意螺絲孔的位置.. 數值在上面,就不標出了..

25480 ...

挖~~~你的工具都比我的還要讚~~~~~電子尺耶~~~那很貴耶~~~~我看到價錢都買不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K:

那支不會很貴的,
大陸製的,台灣有人進來賣,
一支含郵290
之前自己也有買一支來替代機械式的,
不過準度和間隙大了一點,
但還是蠻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挖~~~你的工具都比我的還要讚~~~~~電子尺耶~~~那很貴耶~~~~我看到價錢都買不下手~~~~

這支價格還 OK 啦,雖然是日製的..

我是在跳蚤市場買的,也就是中古的,約 500 元..

其實很多 "重工具" 我都是買中古的,價格真的很吸引人..

网友L:
回复 网友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14330364
其實你會不會是在跳蚤市場里被商人給框了,
因為你那支也是大陸製的,
一般日製的比較有名的如三豐單價都在2000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14330364
其實你會不會是在跳蚤市場里被商人給框了,
因為你那支也是大陸製的,
一般日製的比較有名的如三豐單價都在2000以上的. ...

....慘了~~~~看到這便宜的價格~~~手又在養了~~~~

日本原裝的~~~一支真的要2千以上~~~~~我看到時~~整個人傻眼~~~~~
而這支大陸製的....我在五金行問到的~~至少都賣1200元....根本碰不得阿...
他們都說那是台灣製造外銷的....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剛剛看到的~~這支~~~也是對岸的~~~價格也不便宜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825343441
到底差在哪~~~精準度嗎?

网友L:
回复 网友N:

同樣的大陸製同一型號,
我也在小五金行看到一支賣800
拿在手上手都會發抖,撈太多了吧,
所以後來在網上買一支含郵290,
以前都用環表型的,數位的是真的有比較好用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樣的大陸製同一型號,
我也在小五金行看到一支賣800
拿在手上手都會發抖,撈太多了吧,
所以後來在網上買一支含郵290,
以前都用環表型的,數位的是真的有比較好用一點, ...

挖~~回覆超快~~~~我才剛改內容耶~~~~

网友:
回复 网友O:

差在那啊,
shunxing你去買兩支回來比較一下不就知道了,
那個網站里還有另一家製造的一支95
所以製造商不同價錢也不同,
但真的差在那,還是應該同時比較才會知道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76590331
低價的卡尺.

如果只是作簡單的測量,沒有製作配合尺寸及交貨的問題,便宜的卡尺應該就夠用了.
不鏽鋼卡尺的精度會比塑膠卡尺穩定,電子卡尺另外要考慮耐率摔能力,但是製品說明沒有註明.

沒有使用過陸製品,還是要到手後,才能比較出優缺點.

网友B:
啊!換談到游標尺了啊!
老爸用的游標尺,也只有一兩隻是日本三豐,其他全都是大陸製。
他說其實大陸製的精度還算OK啦!日本製雖比較好,但使用上如果沒有特別要求精度,買大陸製的就可以了。

他工作時,要求精度很高,除了校刀,很少會用那些三豐的寶貝。
精準度,如果會看,買指針式的(會比較貴),或是刻度式的就行了。
液晶顯示,多少還是有取樣誤差存在。

网友G:
喔喔~~~~看外觀比較~~~因該出在一個耐摔一個不耐摔~~~~
不過我很少用到這類的卡尺~~~
我都直接用捲尺量~~~~~
畢竟我很少玩到精密的東西~~~~
有控我再問問那個賣家看看~~~看他的液晶顯示的外殼是哪種材質的~
看精準度誤差在哪~~~在考慮看要買哪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換談到游標尺了啊!
老爸用的游標尺,也只有一兩隻是日本三豐,其他全都是大陸製。
他說其實大陸製的精度還算OK啦!日本製雖比較好,但使用上如果沒有特別要求精度,買大陸製的就可以了。

他工作時,要求精度很高,除了校刀,很少會 ...

工廠要分級使用量具,一定要用有足夠精度的量具去比對常用量具是否仍在可用的狀況.

网友I:
回复 网友P:

TQ 90絡鐵不能按加熱鍵超過10秒喔.這點我真的無法控制他時間.每次都怕壓超過.心裡還要讀秒.看了這篇還真想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喔喔~~~~看外觀比較~~~因該出在一個耐摔一個不耐摔~~~~
不過我很少用到這類的卡尺~~~
我都直接用捲尺量~~~~~
畢竟我很少玩到精密的東西~~~~
有控我再問問那個賣家看看~~~看他的液晶顯示的外殼是哪種材質的~
看精準度 ...

我有兩隻游標卡尺.一之刻度的也是上次朋友買法拍凹的.另一台是數位防油.都是日本製.沒用過指針式
1.刻度的玩起來來不錯.
2.數位的簡單好操作.價格我記得買快5張小朋友
3.指針應該很好用.看這針轉來準去.超爽.比刻度好.能快速讀值(但要收好跟數位的一樣.常看到錶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TQ 90絡鐵不能按加熱鍵超過10秒喔.這點我真的無法控制他時間.每次都怕壓超過.心裡還要讀秒.看了這篇還真想敗.

這種案件加熱式的~~~~我很不喜歡用~~~~~比60W的木柄還難用....
等到你要拆大片的鋁散熱片~~你就知道有多難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這種案件加熱式的~~~~我很不喜歡用~~~~~比60W的木柄還難用....
等到你要拆大片的鋁散熱片~~你就知道有多難用了~~~~

不用拆散熱片.光吸主機板的焊孔.我就快發瘋了.補電源供應器的大片地.也是好難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拆散熱片.光吸主機板的焊孔.我就快發瘋了.補電源供應器的大片地.也是好難溶

Dave 大..

其實我覺得吸鍚槍吸多層板的效果真的不是效果百分百..

不妨使用 PCB 的工具,我的使用經驗是百分百成功..

相關資料,你應該有看過.. 有時換個思考模式,挑戰傳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用吸鍚器,有一個很大的不便,就是常常要拆開清鍚渣..

网友:
回复 网友Q:

恩~~想說只用到一隻買這麼多隻.覺得太浪費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R:

數大便是美???

價格還算好,一般有99 元的,我買的是寶工的 150元.. 那兩個刷子,真的很爛..

其實這提供了一種另類思考,像我現在吸鍚槍很少用在清銲孔了,即使是在單層或雙層板..

像這類工具 DIY 也是可以的,只要前端夠細、夠長、不易吃鍚,外加一台砂輪機都可做出好用的個人專用工具..

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小 Case 啦..

网友:
回复 网友S:

我想要去跟客戶凹鐵弗龍棒回來磨.不知道好不好用.等我要到時做出來試試n_131|

网友T(2011-07-13):
回复 楼主:

看您把TQ-95說得那麼神, 真羨慕,
但是我有一支, 要升溫很困難, 連一只電容都解不下來
買時, 商家註為20-130W.  經上日本原廠大洋電機株式會社網頁確認
TQ-95是 15W-90W
我的好像加壓按鍵沒作用
請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T:
回复 楼主:

看您把TQ-95說得那麼神, 真羨慕,

個人感覺,這類雙温的,拿來拆一般電路板還好,要用來修電腦,像是主機板、電源供應器、顯示卡真的很累。

因為雖然是雙温,但低溫溫度太低,高温太高,最不好用的是有時間限制(怕燒壞,我的是限制在 10秒),用太久高溫時,整個會變紅(滿可怕的),所以,用在一般簡單的電路板上就好了。

网友(2011-08-20):
引用 网友B:
Traic叫雙向三極閘流體.........簡單的說,又為SCR。
剛剛一看到Traic,還真的突然傻掉.....那是什麼東西啊 ...

剛剛從別篇C大樓主介紹轉過來看
看到[Traic/SCR]   對不起  一年多的事  又提起....
Traic叫雙向三極閘流體
不是SCR,
SCR 是矽控整流器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用於AC 時僅可用閘極控制單向導通角度(另一半周 不能導通)  所以符號是單向二極體加一撇為控制閘極
兩隻SCR  彼此 反向並接
SCR#1_A // SCR#2_K
SCR#1_K // SCR#2_A
SCR#1_G // SCR#2_G
如此成為雙向可閘控  ==>  就是TRIAC=兩隻SCR  彼此 反向並接

网友:
回复 网友U:

啊!沒關係。謝謝SIMON1016大。
慘!原來我原本的觀念還有錯。導正一下觀念。

网友:
今天我也改了一台仿白光的936
原本只打算變壓器換掉就好
結果拆開來看之後
內部全部的接線跟焊點我都換掉重焊了

電源線我就改用電腦用三孔電源線
三孔電源線剪下來的部分 就把原本溫控烙鐵的內部接線全換掉
原本的線徑只有我替換上去的一半
也許夠用 但我還是換掉了
全部的焊點會重焊 只因為解焊時 發現焊鍚是整塊連著拆下來的線
所以怕跟電路版有冷焊的情形
也就全部重新上鍚重焊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