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K8N-SLI 代碼44

楼主(2010-05-15):
各位先進您們好!我是初學者,小弟有2塊k8n-sli的板子,代碼都跑44
看了說明是

---44已實現中斷(如已接通診斷開關),即將使資料作初始準備以檢查記憶體在0:0返轉。查記憶體部分
BIOS中斷進行初始化。查主板中斷控制器部分---

這部份搞不懂是指什麼意思!~

另外這二塊板子的共同特點是,我按開機時,若把顯示卡用手壓下去低住,就會開機了!也都正常
但進入xp後再重新開機就又無法開機了!~然後斷電,再用手壓就又可以了!

請大家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應該是板子上有虛悍   BIOS中斷進行初始化
這應該是那顆南橋~~~~
把散熱片拿開   上些免洗助焊劑........
用熱風槍吹一吹~~~~
應該可以改善

网友:
整合橋空焊

我後來發現只要是整合橋NV的有空焊直接補焊是不夠的...
返修率極高,從新植錫球是根本之道。

楼主:
後來發現壓南北橋整合晶片也是可以!應該是壓vga時右方的晶片也有壓到!
看來二位回覆都是正確的!不過我只能用熱風槍吹!
因為沒有重植錫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