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側的籃色電容

楼主(2010-05-15):
我在更換P+I板時遇到問題:
用17吋的P+I板點19吋的螢幕,有的時後可以工作,有的時候1秒保護

已確認過面板燈管是好的
也確認過P+I板可點17吋面板正常

現在裝的是22J/3KV    (22pf/3kV)

(19吋的好像是33J/3KV)

請問各位有修過的19吋是幾J呢?

楼主:
結果

剛才把22P換成27P,正常點亮了

長時間測試中

网友:
美喔,原來還可以這樣的替換法
又學到一課了

网友:
上了一課~謝謝!!

网友:
因為燈管長度不同,也會使回授電流不同,會有啟動保護的可能。
不過也是要注意高壓電路輸出能力,若是變壓器及功率元件有過熱現象,可能對其壽命造成影響。

网友:
代換後跟原本的燈管電流差不多應該就OK了

一般都7mA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