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救助>不知哪家廠商的紅色四埠監控卡

楼主(2010-05-15):
小弟最近收到一張紅色四埠的監控卡, 只知道是conexant fusion 878a的晶片, 但不知是哪家廠商的, 所以不知道要安裝哪套監控軟體. 麻煩有這張卡的大大告知, 謝先.

网友:
上雅虎打conexant fusion 878a不就很多了~去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塊卡應該是 登昌恆 做的 , DRIVER 部分除了 登昌恆 外 ,  用 Google 搜尋也可以找到很多。

楼主:
首先感謝上面兩人大大提供訊息, 但此卡不是登昌恆出品的(已上該廠商網頁查看所有監控卡), 所以無法使用該廠商的監控軟體監控. 其實要找到小弟監控卡的driver簡單, 但無監控軟體的話, 監控卡等同廢物. 而各家廠商的監控軟體都只支援各家廠商的監控卡, 所以才得找出此卡的製造廠商.

网友:
mylee320大您要不要看看裝置的PID和VID各是什麼呢?
可以由那些代碼,找到原始的製造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上面兩人大大提供訊息, 但此卡不是登昌恆出品的(已上該廠商網頁查看所有監控卡), 所以無法使用該廠商的監控軟體監控. 其實要找到小弟監控卡的driver簡單, 但無監控軟體的話, 監控卡等同廢物. 而各家廠商的監 ...

驅動~~任何一個都可以~~~
至於監控軟體~~~~現在有一種通用版本~~~~
不過忘了是哪一套~~~它可以把~~~有輸入的訊號的介面影像~~都可以當監控器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該卡的Ventor ID及Product ID, 但還是找不到製造廠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監控軟體也有公版?! 可惜沒軟體名字...小弟再上網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