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短路.瞬間關機.然後就無法顯示畫面

楼主(2010-05-15):
今天不知道在謊神麼.要把BIOS IC拿下來確認型號.確認完之後就順手的直接按下開機鈕.....此時BIOS IC還沒裝上主機版.然後當然是部會開機.直接的反應就是IC沒裝...這時候我竟然沒先關機.高潮來了當BIOS IC碰到主機板上的IC座.我正好要往下壓.IC瞬間高溫.然後電腦立刻關機.簡稱就是短路啦.接著我就知道不妙了.我把IC裝上去之後.還是可以啟動電源.旦無法開機了.想請教各位.這種情況主機板事哪裡燒掉. 我的主機板事P4P800 SE 有誰能只擣ㄧ下 謝謝

网友:
我在想 你是不是插反了 BIOS裝反 會高溫喔.

請盡量少活電作業.

楼主:
可能吧.現在已經無法開機了.拿去給朋友用除錯卡測.燈都不會跑
請問誰知道哪裡燒掉了

网友:
應該是裝反了 燒掉囉 ~

~正常有電裝下 不會有事的 ~都可以熱差拔 BIOS 囉 ~
你可以先去找一顆 BIOS 燒錄資料試試 看 運氣好可能只是 BIOS 燒掉
.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的rom早就已經燒毀囉!
除了燒毀,可能周圍的線路,或許也有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