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替代電解電容

楼主(2010-05-15):
小弟有張775的板子,剛好cpu旁邊一整排的電解電容都爆將了都是4v/560uf,手上剛好有從殺肉拆下來的
固態電容2.5v/560uf,請問可以拿來代用嗎?因為如果用一般電解電容風扇會頂到

网友:
這樣去代換是沒有問題的 Vcore 的電壓基本上是不會超過2v

所以是可以用的,只是原本的規格他RANGE放比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原本的規格他RAGE放比較大。

RAGE....
應該是RANGE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筆誤

阿搜B

网友:
820uf/2.5v 也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775特有的設計 CPU週邊很多各4V560 OR 4V 560 OR 2.5V 560 2.5V 680
UF不高但是要考慮到高度 腳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