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公司的防火牆壞了!!老闆叫我要處理

楼主(2010-05-15):
前陣子!!公司網路怪怪的~~有時可以上網有時不行!!後來老闆檢修後~~換一台防火牆就OK了~~(小弟上班的地方是系統商)所以一定要有備機~~
老闆交代~~一定要修好~~只好硬著頭皮上了!!
打開看原來是386的機器~~一台還要10~~20萬~~
北橋壓下去就好了~~(資料跑的過~~且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就拆下來~~植球回焊
小弟是行動派的~~所以直接做了~~
運氣還不錯~~不小心被我修好了~~
又裝回機架~~使用中!!
運氣不錯已用了快2個月~~還在服役中~~
又是一個愉快的經驗~~~分享之

网友:
受不了,阿彰大真的是太猛= =

這防火牆要價這麼高? 請問那是拿來做蝦米的? 防火= =?

軟體工程我實在無法想像其中的奧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硬體防火牆。
可以彌補軟體防火牆(伺服器架設)的速度,效能也較佳,一些惡意攻擊防護能力也比較好,這樣的硬體防火牆,通常為嵌入式系統,所以仍保有微電腦的架構。
正常一台硬體防火牆,要價都在10萬起跳。

网友B:
挖~~這輩子第一次見到這種東西~~真是炫
不過怎麼這麼貴阿~~看起來像一台電腦而已

网友C:
嗯,小弟服務的學校中目前也考慮向我們採購一台17萬元的firewall,價格高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此硬體firewall能流過的session數或支援電腦的台數,及可過濾進出的封包效果,或者內嵌效果好的防毒技術,其中目前多為utm(多功能路由器), 就是將以上的基本功能納入成一台,等級高的內建有160G(或更高)的硬碟,可作為IDS"入侵偵測防禦系統"-->此種機器有的怪獸級的一台3、40萬的也有= =,可將公司內任一筆流進流出的封包作詳細紀錄,還有一般擋layer7的程式,如可擋p2p之類的軟體或即時通,或者一般有商業機密的公司行號公司之間的資料轉移都會透過它來架設vpn(私人虛擬網路),即公司和公司間的網路整個連接起來有如自已家的區域網路,使得駭客較難入侵,避免重要資料流等...功能,它的作業系統大多內嵌linux的平台,硬體式的好處即為當機後只要斷電再開機就行,如果自行架設當然也有比美百萬級的firewall功能,但就是要有專業的人才維護,不然偶爾給你當機或中毒,呵呵....搞死人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這輩子第一次見到這種東西~~真是炫
不過怎麼這麼貴阿~~看起來像一台電腦而已

那台就是一台電腦阿~~~~~~只不過他跑LINUX~~~~~~
這台會貴~~~是貴在他的韌體~~~~~~
之前我說過~~我修一台音圓點歌機最後沒下文~~~是因為送回原廠~~
他們直接換一快良板~~~說壞的那快要回收~~~因為有他們的韌體版權在裡面..
要拿故障的那一塊~~就要多付出2萬多~~~等於買一台新的~~~~

阿彰大耶~~~~~我對你那台設備最有興趣~~~~~也難怪你老闆要你把他修好~~
那台等於一台全新的賓士車~~~實在太讚了~~~~~~~對這種空焊來說~~~
根本是輕而一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小弟服務的學校中目前也考慮向我們採購一台17萬元的firewall,價格高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此硬體firewall能流過的session數或支援電腦的台數,及可過濾進出的封包效果,或者內嵌效果好的防毒技術,其中目前多為utm(多功能路 ...

其實~~~~是可以自己架設~~~~~只要熟悉LINUX系統~~~~
隨便一台電腦都可以架設~~~~~~~功能還可以比這一小台還來的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是可以自己架設~~~~~只要熟悉LINUX系統~~~~
隨便一台電腦都可以架設~~~~~~~功能還可以比這一小台還來的強~~~~~

不衣錠要熟悉啦  目前有很多LINUX都有作方面免費的軟體
下載就有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呀,只要你‘懂‘Linux 這一句就是很大的學問了。
要用那一家的網卡,要用那一家的板子,以及用那一版的驅動程式,再加上你要懂得怎麼去調核心。
有一堆的學問暗藏在其中。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灌系統只能收800,有人能收數萬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呀,只要你‘懂‘Linux 這一句就是很大的學問了。
要用那一家的網卡,要用那一家的板子,以及用那一版的驅動程式,再加上你要懂得怎麼去調核心。
有一堆的學問暗藏在其中。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灌系統只能收800,有人能收數萬的原 ...

光調整核心就要吐血了~~~~~~我之前光是調整核心
一個小小的核心設定~~~我居然可以搞上1個月左右.....
再來就是那些所謂的附加軟體~~~~~若是要用來當伺服器...
還得將不必要的東西通通移除~~~~這些不必要的東西~~~也可以玩死你了~~~

說真的~~以前有人問我架設伺服器一台要多少錢~~~我都直接回~~~至少10萬.....
聽到的~~都直接打退堂鼓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我是愛玩~~有興趣的東西只要壞了!!我都會修修看~~內部設定方面~~就要靠我的老闆與一些同事了~~~~之前還修過代理伺服器~~(((BlueCoat CacheFlow 600 CA-645 (080-01350) Proxy Server)))  ~~像cisco 防火牆  或  路由器~~也修不少~~下次有機會遇到在上傳上來~~我對電路比較敏感~~所以硬體比較強~~10年前老闆叫我學unix  &  鼎新系統~~結果頭痛了好幾個月~~剛好客戶有CRT  &  列表機  故障~~無意中發現自己的專長~~是修修壞掉的東西~~結果一做就10多年~~所以你問我防火牆我也不是很懂~~但公司有高人~~韌體方面不是大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大~~也是軔體的高人~~一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呀,只要你‘懂‘Linux 這一句就是很大的學問了。
要用那一家的網卡,要用那一家的板子,以及用那一版的驅動程式,再加上你要懂得怎麼去調核心。
有一堆的學問暗藏在其中。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灌系統只能收800,有人能收數萬的原 ...

Linux 其實沒大家想像的那麼複雜及神祕.. 主要是看用途而定..

以我來說,近十年家中沒 MS 系統的電腦了,當然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它能滿求足我日常所需就夠了.. 另外個人  COCO 不夠,不想使用盜版..

另外一個原因,不想受 MS 的控制..

Linux 對於週邊設備不像 MS,只要核心有支援,根本不必裝驅動,像一般的主機板、網路卡..之類的,大多有加到核心內.. 所以在裝時,核心會自動去抓..

而且,重要的是 Linux 核心更新的速度非常之快,若自己會編譯核心,永保一個新的核心其實不難的.. 甚至可自行發展一個 GNU/Linux 版本(Distro).. 像 Ubuntu 就是以 Debian 為本而自行開發的一套受歡迎的系統..

架伺服器也是看伺服器的用途而定,一般的 http、ftp、mail、DNS、samba、firewall... 等,甚至總機系統都可以使用 Linux 來架,現在使用的人多了,參考文件多了,沒大家想的那麼難以近人..

大家不要把 Lnux 想的太難,試試,而且不要用使用 MS 的眼光、使用方法來看 Linux,其實 Linux 用久了,反而覺得 MS 用不習慣..

PS; 傳統稱 Linux 並不正確,Linux 只是一個核心,介於應用軟体及硬体之間,需要很多軟体來支援,所以正確說法應該是 GNU/Linux 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H:

說真的~~剛好運氣好~~所以才買這一台~~
然後又有興趣!!才會一直玩下去~~(修東修西)
其實這邊高人很多~~
有機會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I:
感謝分享,不過這部看起來應該是P3-850等級的機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謝分享,不過這部看起來應該是P3-850等級的機器喔~

對阿~~一台還要10多萬~~但相對的報價也不錯~~

网友:
以前都只聞其名未觀其身.這次開眼界了.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