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家的lcd電視壞了怎麼修...優派 N3260w-NT----((完修))

楼主(2010-05-15):
我家也有一台優派32吋的電視(n3260w-NT)完全沒有畫面、也沒有聲音....背光也不會亮....唯一會有反應的是電源指示燈...這台電視使用約3年
有時後一插電亮紅燈、按了電源開關後會變綠燈然後又變橘燈....
有時後一插電是紅燈,按了電源鍵會變綠燈....
有時後一插電是紅、橘燈互換閃一次然後變紅燈...按電源鍵變綠燈....

我有做過的處置是拆開內部目視檢查所有電路板看是否有燒焦...
唯一看到的是電源板上的電容暴了3顆....立刻給它換上新的..也有量它更換前、後的電壓值..
都有輸出....(5v 12v 24v)
第二件做的是將所有訊號、電源插頭重新清潔後再插回去....並有用三用電源確認過該所有線路都沒有斷線的問題...

有哪位大大可以給點意見讓我知道還有哪些辦法做檢測呢?

..
目前此台螢幕已經修好,也做過燒機4小時均沒再當機過.......得到以下維修此台的結論...
1.一開始先換了電容...僅更換目視有暴漿的電容...無效
2.螢幕沒有訊號.....最後是將AD板輸出到面板的那個排線(那個排線有做外觀接地隔離雜訊處理)....再拿鋁薄紙包覆好並做固定就有螢幕...
3.燒機測試時卻發生2件事....
   聲音部份不定時的會突然變小聲至完全沒聲音...不管是否再重開均無效...
        try的方法:a.檢查聲音部份電路那兩顆7809輸出電壓並沒有掉下來..所以就加並了1顆1000uf的(原470uf)...但問題仍發生...
                  b.最後是發現該輸出至喇吧的四條線若是靠近lcd面板控制電路板就會發生此問題....拿膠帶將線路故意繞過該處即完全不會再發生了...
   影像部份則是...開著約10多分鐘畫面會變黑白、或者是框框跑掉...
        try的方法:個人是懷疑是不是電路不穩造成....故再將power supply上的濾波電容做更換...
                  在此註明...我沒有將power上所有電容做"拆下"更換動作...而是舊的沒拆下來,然後就直接再並聯2200uf的電容在背面...
                  原電路是5v輸出只並2顆470u、12v輸出並1000u/2顆、24v輸出並1500u/2顆…
                  我直接都用2200uf分別並在此三種電壓上...燒機時就沒再發生畫面異常現象...

网友:
我覺得不是只有暴的電容有問題,應該同一電路的電容應該都更換,甚至換上耐壓值較大的電容,且把大電流工作的ic補焊一下,應該就會沒有問題了

楼主: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chenman0421&b=5&f=1623798005&p=1

補上這幾張圖.....
可以請教一下````如果插電後開機無畫面、無背光板亮、無聲音.......反正就是沒有任何動作...
就只有電源指示燈有從紅燈→綠燈.....
這樣的情況我是有量這兩張電路板的電壓...電源供應器有電源輸出````另一張板子也有電源...我有抽測了幾顆ic 有電壓在上面....(5v & 12V)
補充一下.......這台電視如果按了電源鍵讓它電源啟動...變成綠燈後就無法再變成紅燈了....不知道是何問題...

网友A:
ad板壞了~~我也修不好~~後來叫一片公板來換~~如修的好請記得教我!!

過電時~~可以按一下ad板右上方的按鍵~~重置一下運氣好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板壞了~~我也修不好~~後來叫一片公板來換~~如修的好請記得教我!!

過電時~~可以按一下ad板右上方的按鍵~~重置一下運氣好會好

請問公板是要到哪買呢?多少錢大概?

网友:
你可以找 " 華升科技" 問問 ,是否有你要的AD板
也可問他們大概是哪邊故障

我之前家裡的Sampo電視壞掉,就是去他們那邊買高壓版來更換的,價格也很不錯

网友:
先從電源開始查起(這是維修的基本)
將接到電源板的線都拆除只留電源板
看送電後,查電壓是否正常?會不會保護
送電一.二分鐘後斷電,手測是否有零件有高溫
(不要去摸那顆大電容)
有高溫或電壓不正常以及跳動
就要先修這裡

网友:
這個很像是這個機型常見的故障點,還沒有破解開,電源應該沒有問題,問題應該出在ad板,還在潛心研究中,大家加油

楼主:
我也是覺得ad板有問題,但是問題到底在哪邊就是查不出來...
家裡只有三用電錶....沒有類似示波器的東西.......
目前很確定的只有下列幾項....
1.電視插電有時會亮紅燈、有時會亮橘燈....但大部份都是亮紅燈比較多...然後手去按電源鈕會變成綠燈...之後就再也關不掉...不會再回到紅或橘燈.
2.如果要它變回橘、紅燈...要按ad板上的一個小按鈕才行。補充一下..這邊指的開/關機只有LED燈有在動作..像背光電路部份則是從來都沒有亮過...
3.ad板是吃5v跟12v兩種電...未開機狀態下ad板上只量得到5v;12v則是要等到電源變綠燈才會有電.
4.power supply出來的電有3種....5v、12v是接到ad板。24v則是直接接到背光板電路....沒有奇它條線路接到ad 板-->我猜側它應該是沒有給ad板控製??或是控制原理待哪位大大解釋一下 。
5.開機、關機只有LED燈有在動作,像喇吧也完全沒有聲音...靜到連雜音也沒聽到@@",但電錶量很確定它是好的,有答答答的聲音。
6.目前還沒有量過背光電路為何不會動作```只能確定的是power supply出來有24v,還未確定電路板上有沒有電....
7.ad板跟背光電路板上的貼片保險絲通通都有量過都沒有斷掉的....電容目視也沒有鼓鼓的、所有排線包含訊號排線都有確認過線沒沒斷、也有做過清潔動作。

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去查的嗎?

网友B:
這塊AD不用這麼麻煩.(改公版).
這款機型式設計不良的產品(電源板放置的位置).把AD板的電容.(幾乎全部蒸熟了)乾掉

要修(就完整一點).把全部的電容包括電源板.全部換掉.就因該解決你的問題了.

要修局部分(把穩壓IC旁的電容更換.或許可以)
你的問題是.開機程序沒有完成(連波過大所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是一位高人出世了,我覺得很像也是這樣,沒有reset的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塊AD不用這麼麻煩.(改公版).
這款機型式設計不良的產品(電源板放置的位置).把AD板的電容.(幾乎全部蒸熟了)乾掉

要修(就完整一點).把全部的電容包括電源板.全部換掉.就因該解決你的問題了.

要修局部分(把穩壓IC旁 ...

張大:你人在國外閒閒沒事做嗎???

网友D:
還有~~~記的順便檢查按鈕~~~有沒有問題~~~~
不要以後又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有~~~記的順便檢查按鈕~~~有沒有問題~~~~
不要以後又修一次~

按鈕部份已經有確認過都沒有問題````
明天開始要去買電容器來換了```結果到時後再公布= =

网友:
回复 网友E:

等你的喜訊~~

楼主:
我已經修好此台電視了``````

网友(2010-06-15):
我也遇上這問題.請問你市如何解決

网友(2011-07-08):
我的優派 N3260w也是同樣情形,不知道最後是如何完修啊:)

网友F(2011-09-16):
我的優派 N3260w也是同樣情形,不知道最後是如何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優派 N3260w也是同樣情形,不知道最後是如何完修

如可以  您可以發新貼
說明故障原因
加上相片
說越詳細
比較容易完修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在哪~~~期待大大完修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