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主底板有很多電容脹脹地

楼主(2010-05-16):
卓上電腦 已用了六年 拆開掃塵時 發現主底板近cpu的一排電解電容6.3v2200u 有八粒全部脹脹地  但電腦還未有問題  想問各位那些脹脹地電容是不是要盡早更換 不更換會對電腦有甚麼問題  若更換買電容時只要買回相同耐壓 容量 size 就ok嗎 請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
當然要盡快換掉,免得災情擴大 哦!

電容相同規格就可以了,基本上日系電容有較多人推荐,口啤較好,您可以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卓上電腦 已用了六年 拆開掃塵時 發現主底板近cpu的一排電解電容6.3v2200u 有八粒全部脹脹地  但電腦還未有問題  想問各位那些脹脹地電容是不是要盡早更換 不更換會對電腦有甚麼問題  若更換買電容時只要買回相同耐 ...

這些電容都是提供 CPU 電壓之用的,只要放得下,使用耐壓等於或高於、容量稍大一點沒關係..

网友:
趁早換,相同規格就可,.更換注意正反極性>....!!!

楼主:
收到謝謝您們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