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容替換問題~

楼主(2010-05-16):
想請問一下~~~引用一下網址...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498923
我的power跟這個網址連結後的圖一樣,左前方那2顆1000uf 10v爆了,
想請問這裡可以用1000uf 16v的代替嗎?
另外換好隻後要如何測試輸出電壓正常了沒呢?
看了板上的維修例子,都是量5v 12v  該從哪個輸出量?

另外順便問問...熱風槍到底是怎麼吹下晶片的,實在不懂...要邊吹熱風邊用夾子準備夾起嗎 還是吹熱風後晶片會自動掉下呢
另外sop 8的晶片 比如spi bios  用銲槍有辦法拆下嗎

网友:
可以的

電壓大於等於原來規格(不超過3倍)
容值相同

网友:
是啊...夾子很好用...
sop-8...
多上一些錫讓四腳四腳黏在一起...
兩邊用烙鐵輪流加熱...
反覆幾次後...用夾子夾起...
不過我比較喜歡用雙槍...
兩邊同時加熱...比較快...
只有拆.焊QFN...BGA和清GND孔的錫時...
不得已...才會選擇用熱風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順便問問...熱風槍到底是怎麼吹下晶片的,實在不懂...要邊吹熱風邊用夾子準備夾起嗎 還是吹熱風後晶片會自動掉下呢
另外sop 8的晶片 比如spi bios  用銲槍有辦法拆下嗎

熱風槍主要是靠 "累積的熱" 來熔化鍚點的鍚,達到銲點可熔點的熱度,自然就可取下零件了..

不妨看一下先前的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