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與風扇搭配的問題!

楼主(2010-05-16):
請問常在組裝電腦的行家︰
當各位在購買像聯X或捷X....等CPU時都會附所謂的原廠風扇,以478腳位的CPU來說,某個等級所配的原廠風扇都不一樣,比較高階的甚至都有銅底,風扇跟散熱器的樣子也有些不同,不知道有沒有人比較過風扇或散熱器差異大不大?這個問題不只在478腳位,775腳位也是,常常在幫人裝機的朋友應該很清楚吧!

网友:
回Wish 版大,
據小弟所知,以原廠775 CPU 所附的散熱風扇是有所不同的
有個主要的差異是散熱器高度不同,應是依CPU的消耗功率吧

网友:
散熱器加上銅底,大多是因為要應付高端的產品,以478腳位來說,是一直到製程步入90奈米,Prescott微架構,處理器功耗都已經超過100W以上,故所附的散熱器,大多是銅底。
甚至intel正式步入雙核心時代,當時的pentium D根本是煎蛋怪獸,處理器功耗都已經在130W,所以也同樣全部都是銅底散熱器。

手上有幾顆散熱器是銅底的,用在低功耗的處理器上,幾乎是看不出有什麼差別,但對付高功耗的處理器,就真的有差別了,鋁底的壓制不了溫度。
以現今core 2家族,只要不是extreme系列,或是四核心,散熱器是做的又小又輕,又完全沒有銅底,這是因為處理器功耗拉下來了。

楼主:
大家有沒有試過用銅底與鋁底在降溫上的差別?也就是有經過實驗的數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沒比較過,現在來測看看。
正在燒機,都燒10分鐘好了。
先測沒有銅底的。

--------------測試結果-----------------------------------------------------------------------------------------------------------------------
測試時,我完全沒有塗抹散熱膏。另外,擷圖的電腦時間不準喔!.........沒有調。
用的是這顆CPU,200外頻(800FSB),2.8G,正P4,具有HT。
使用的主機板,精英主機板,採用661FX北橋。
散熱器是用這兩顆,左手邊的是銅底散熱器,右手邊是純鋁散熱器。
這張是鋁底散熱片,經過10分鐘燒機後,CPU溫度達到70度。
這張是銅底散熱片,這顆稍微好一些,CPU溫度達到62度,最高曾拉到64度,但又被風扇壓制下來了。

网友:
以金屬材料的導熱係數,銅的導熱係數較鋁的導熱係數高,也就是熱阻較低,傳熱較快,對熱的傳導也較快,所以消耗功率高的cpu配以銅底的散熱器散熱效果會較好,同時散熱鰭片的表面積越大,熱量交換至空氣中的效率也高,

附圖是銅和鋁的導熱係數比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謝謝你實際測試,有銅底好像也真的有些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提供的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w大,不客氣!
沒有塗散熱膏,可能會有點誤差。因為偷懶,又想省散熱膏,直接用「放」的,連扣具都懶的扣。
那顆有銅底的散熱器,之前在別台電腦用的時候,它的風扇轉速可以達到3000多,但覺得很奇怪,明明溫度都飆到60度了,還沒有加快轉速。
不過有銅底,對於功耗大的CPU真的比較容易應付。

网友E:
熱導管>>銅>鋁   大概是這樣吧~

不過也有聽說 銅吸熱能力好  但是散熱能力差~  不曉得有沒有人比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熱導管>>銅>鋁   大概是這樣吧~

不過也有聽說 銅吸熱能力好  但是散熱能力差~  不曉得有沒有人比較清楚~

這問題問要問我就對了........
說真的~~~以suneku的回覆來說~~~~他的才是正確的
銅吸熱能力是很強~~~但他的散熱能力卻很差...
所以~~使用銅來導熱是不錯...但是要拿來導冷~~~效果會很差...
我就預過純銅的CPU散熱器....剛開始CPU溫度很低~~~一段時間之後~~~
會隨著銅的溫度越來越高~~~CPU溫度也跟著越來越高...
原因出在~~它吸熱快但相對的~~散熱卻不是鋁那麼快...
所以~~~拿銅的材質來當CPU散熱器~~是不好的.....
大家注意看冷氣就知道了...為何銅管必須加鋁片???
因為鋁~~不管是吸熱導冷~~~它的速度都一樣快~~~
因此才會利用鋁來吸附銅管的冷熱交換....
但是~~CPU的銅鋁...就不見得效果有多好了.....還是全鋁好~~~~~~

PS:s10274chen大的測試~~~~請大家注意看他的鰭片設計~~~這種設計是有差的喔~~~~風量大小也會影響到散熱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師傅在上,請受我一拜!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那顆銅底的,的確是有加上鋁鰭。
風是很容易散發,也就是說,會比那顆純鋁的還來的好。
不過純鋁...............真的比較好?
最常見到高檔的散熱器,都是銅導管,在加上鋁來輔助的。

看這篇已經看得一頭霧水。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589563&p=1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顆銅底的,的確是有加上鋁鰭。
風是很容易散發,也就是說,會比那顆純鋁的還來的好。
不過純鋁...............真的比較好?
最常見到高檔的散熱器,都是銅導管,在加上鋁來輔助的。

看這篇已經看得一頭霧水。
http://www.mobi ...

你知道什麼叫做銅導管嗎???它可是個導管喔~~~~~中間是空心的.....
就跟銅管一樣...它的作用~~~是用來導熱的..要是能把熱導的越遠當然越好...
但是熱~~~還是會積在那阿...你要用什麼方式散熱???
是不是要改成鰭片~~~~越薄越多片~~那散熱是不是就更好~~~
之前也有說~~他導熱快~~~散熱慢...那勢必只會越來越熱~~
銅本身就散熱慢~~~那它是不是就可以搭配鋁來補助吸熱散熱~~
鋁在吸熱比銅慢~~但是鋁的散熱卻是很快鋁有高速放熱的作用
所以~~可用鋁來吸附銅上面的熱來加速放熱~~~使銅的熱度迅速被鋁吸收放掉...
其實~~很多東西要看設計~~~~在一個高溫的物品上面~~~你要如何讓熱度能迅速被吸收而放掉
目前~~最理想的材質就是鋁~~~~在全鋁的設計下~~~~鰭片的散熱設計也要理想化~~~~
風扇的設計..與風的流通~~~都有相關的~~~就如上次我修的那台液晶~~~在那麼燙的開關晶體..
在鋁製散熱片之下..為何還要半年以上才會過熱燒毀..
如果該散熱片改成全銅~~~~保證不用3天..就燒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果然裡面還是有流體學........
沒有拿銅導管來折看看.....殘念!

純銅散熱器,的確有過這樣的經驗,家裡的P3,弄了一顆全銅的散熱器,還不錯用,但風扇轉速要很快,好像已經到3000多轉了,很吵,結果溫度真的會如您說的,聚集起來,尤其夏天時更嚴重(裝到K7上面,P3的功耗還好)。
那時候的P3、AMD K7,散熱器可以共用,拿去裝在K7,完蛋,開機越久,越燙,如果把風扇插頭抽掉,溫度上升速度竟然超快的,燙手。

所以,總而言之,銅聚熱快,但若散熱速度比不上聚熱速度(風扇風量、鰭片設計),那麼散熱效果便倍受考驗;換個角度,如果是用鋁,雖然吸熱效果沒有銅的好,但排熱速度快(不用高轉速、高風量的散熱風扇,只要鰭片設計得當),那散熱效果,會非常棒的。

回到實驗結果,由於鋁底的散熱器,設計不良,散熱效果上,未能比得上銅底的,假設那顆銅底的,全部換成鋁,造型不變,同樣的鰭片設計,那麼效果會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現在我想起來了,我好像有一個全銅的462散熱器耶!所以全銅的散熱器還是有人做呀!

网友:
看完這篇真的學到很多...以前都沒想過這些問題...
總覺得散熱器夠用就好~~原來銅鋁還有這些分別..真是受教了~

网友:
散熱速度應該也跟金屬材質的密度有關n_024|

网友I:
之前就想PO給大家看的~~~現在剛好W大提出我就搭順風車

我給大家看的是顯卡~~~~
大家都知道~~高階顯卡溫度在夏天是一大考驗.....
現在回收場都出現大量的所謂靜音版的顯示卡..
不過~~同時間也出現大量的GT板顯示卡~~~
這是為何呢~~~~
靜音版~~~長時間在高溫運作之下~~BGA空焊大大提升~~
GT版也是風扇版~~~因年限已到~~風扇因灰塵而卡死產生高溫熱當

說真的~~靜音版跟GT版~~~我喜歡靜音版~~~
最主要的是~~~他的散熱片夠大~~~本身的散熱設計在室溫25度時可達到正常散熱效果...
因此~~這種的顯卡~~每到夏天...都會因高溫熱當..這時只要加個風扇就能解決問題

而GT版~~本身就有風散~~~而且還是特殊規格....風扇卡死~~幾乎都找不到一樣的可以換..
而且~~設計不良的小風扇~~又特別容易壞~~~~最主要的缺點~~~就是下面的導熱設計..
我看了就不喜歡...雖然~~~現在的8800與9800顯卡的散熱都已經達到我想要的完美了
但以前的設計~~真的很濫~~~~

來看看~~我94年裝的電腦~~~(今天高好遇到因為開即時通就會當機反修的)
當時的顯卡~~~我都買這種扇熱片大的~~~然後再加風扇~~~操到現在還很耐用~~~
也沒看到有因為高溫造成板子變色的地方....就連電容都完好如初~~~~~
下面這塊~~~是今年3月裝的~~~
本來那時候要PO有關散熱的問題解決方式~~~都沒時間PO相關資訊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挑的顯卡~~~散熱片有多大~~~~
看到那顆大風扇了吧~~~
這種大風扇比小顆的還耐超~~~~
這塊顯卡~散熱要是夠好的話~~~運作速度可是比沒加風扇來的好喔~~~
可以比GT版的還耐用了~~~~

网友:
好大一個風扇~~~~我也喜歡這樣加...但風扇操沒多久就有異聲了...
還好shunxing大之前有教要上油.....呵呵....不上的話真的被客戶操沒多久就很大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給大家看的是顯卡~~~~
大家都知道~~高階顯卡溫度在夏天是一大考驗.....
現在回收場都出現大量的所謂靜音版的顯示卡..
不過~~同時間也出現大量的GT板顯示卡~~~
這是為何呢~~~~
靜音版~~~長時間在高溫運作之下~~BGA ...

 原來shunxing大也用這招
好幾位朋友抱電腦給我(看),都是程式問題.大部分機箱都有風扇的(莎莎)聲,不用想,一定是風扇潤滑退化或是塵害!拆機看到靜音板顯卡,我都主動把壞POWER拆下的風扇給他裝上去~涼阿涼
碩大就是-美n_057|

网友:
在PO個圖給大家看~~~~~
我昨天裝的高階新電腦~~~~~

這是AMD4核心CPU的散熱風扇
它的設計沒有銅底..扇熱效果不錯~~~測試3個多小時~~散熱片的溫度都只有溫溫的~~不會燙
另外這塊9800GT1GB的顯卡~~散熱設計方式雷同..不過它的風扇~~真的超大~~~

网友:
原來銅吸熱快散熱慢阿
那設計的好就是鋁會比銅好用就是了
顯卡是選散熱片大的再加上自己加裝的風扇就是無敵是吧
這篇文章真的學到了ㄟ~~
要不然我一直以為銅的才是王道說
感謝啦

网友:
記得K7時代,銅散熱器真的是王道啊,那時候的鋁製散熱器完全壓不住cpu溫度
依小新大的說法來說,長久開機來測量的話,鹿死誰手還未知!!因為測量通常都是進BIOS看溫度有沒有壓住就收工了!!

後來全銅製的散熱片遇到的問題是...."太重",風扇座的卡榫斷裂
所以後來好像都有限制,不能超過900克的樣子?
雖然478的腳座也常常風扇卡榫斷裂
其實後來看到775的原廠散熱風扇,第一眼的想法是......"省錢"
那種鰭片超容易卡灰塵的,聽到風扇變大聲就知道該拔起來清了
這樣討論起來的結果似乎應該是銅心的鋁鰭散熱器最讚吧?
因為 銅心跟鋁鰭的接觸面積 > cpu的面積
所以cpu的熱量迅速的被吸到銅心然後藉著鋁片去散熱...應該吧?

网友:
125W,用那樣壓的下來!真利害。

溫度不知道多少........

网友J:
鋁散熱快?銅吸熱快?但我覺得散熱是看散熱面積.以銅製散熱片.都把銅片做薄.然後多片增加散熱面積.當然如鋁製也能做跟銅一樣的散熱面積當然鋁的散熱能力會比銅好.為什麼冷氣不用鋁管.而用銅管.應該是兩者互補不足.用銅來增加吸熱.在用鋁來增加散熱.而筆電通常也因需要快一點把熱導離開.通常都用銅拉出來.我目前還沒拆過用鋁散熱的筆電.個人淺見n_131|
以下圖片是以p4-3.4G CPU.所得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J:
鋁散熱快?銅吸熱快?但我覺得散熱是看散熱面積.以銅製散熱片.都把銅片做薄.然後多片增加散熱面積.當然如鋁製也能做跟銅一樣的散熱面積當然鋁的散熱能力會比銅好.為什麼冷氣不用鋁管.而用銅管.應該是兩者互補不足.用銅 ...

最後那張要是改成鋁的....我看...不是微溫...是很涼囉.....

另外你說不用鋁管~~~~~~不是不用~~~而是麻煩~~~~~~~
鋁管很硬一彎就會斷~~銅管不會.....
另外~~你注意看汽車冷氣~~~~它是全鋁設計喔~~~~~~

网友:
對阿上面我提到如果鋁做跟銅的一樣的話.散熱面積大.散熱會比銅好n_131|

网友K:
用數字來說明,或許就簡單多了..

看一下以下網址的分析:

http://forum.slime.com.tw/thread179402.html

网友:
比較佳的方式應該是銅柱鋁鰭(銅吸熱鋁散熱),不過我也沒做過測試就是了

熱導管才是王道n_087|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數字來說明,或許就簡單多了..

看一下以下網址的分析:

http://forum.slime.com.tw/thread179402.html

所以~~選用銅~~~~還是得配置高轉速的散熱風扇阿.....不吵死人才怪....
這作者~不敢把話說的太明~~~~~怕被廠商追殺吧......

网友:
http://forum.slime.com.tw/thread179402.html,這一篇的說明不太精確。銅的熱導性比鋁好,單位時間理應能從熱源帶走更多熱量,而銅製品之所以會積熱造成散熱不佳,那是因為外界的散熱裝置的散熱效率跟不上銅的吸熱效率才會如此,跟比熱有沒有關係?大家倒可以保留一點點意見 . . . . .

网友L:
回复 网友M:

這篇的說明又重看了一遍,感覺是後面那邊講得太快了所以造成看的人感覺...這樣就完了? 到底對不對啊?其實第一次看完也是覺得有點怪啦!!
後來又想到一個熱發散(輻射?)的公式.....記得是常數*溫差(物體溫度-背景溫度)^4
也就是溫差越大,熱量發散越快!!
對照他的說明,也就是,同體積的散熱器來說,重量一定是銅比較重,兩相乘積,銅散熱器的熱容量比起鋁的散熱器高,也就是同樣熱量加在這兩個散熱器上,銅散熱器的溫度上升速度 < 鋁散熱器的溫度上升速度,所以造成銅散熱器的散熱比不上鋁散熱器

不過intel之前推展的atx新規格來說,其實告訴我們說....散熱器材質對cpu的散熱是有幫助的
不過差異最大的應該還是在於機殼內的對流,機內溫度太高,散熱器再強也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散熱器材質對cpu的散熱是有幫助的
不過差異最大的應該還是在於機殼內的對流,機內溫度太高,散熱器再強也沒用!!

周意這個想法 如果在case內的熱沒有被帶出去冷空氣沒有進來調節 就好像冬天躲在房間不開窗取暖 同樣情形 夏天時不開窗 就必須打開冷氣 如果只吹電風扇 就等著悶熱到死
ps.這裡只提溫度造成人可以體會到的熱 不考慮缺氧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