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想] 這是怎麼了?感謝是不是太多了..

楼主(2010-05-16):
我不太了解這位大大的心態,但是不是這就是所謂的掃版..

看一下下列的附圖,再看看其回文,我想對大家的幫助不大吧..

感謝一、兩次,心意到了就好了,否則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請替他人想一下..

THKS..

网友A:
簡單來說....................灌水!
查了一下,從他註冊到現在,總共回文58篇,發文0篇。但這不打緊,如果回文都蠻有互動感,那還不錯,但是.......................是灌水。

网友B:
再這邊灌水~~~根本沒意義......又不是靠積分在取得權限的......
只能說~~~他白忙一場拉~~~~

网友:
在打灌水知名度吧~~呵呵~~~~~~~

网友:
打怪練功就是這樣阿  習慣就好n_0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單來說....................灌水!
查了一下,從他註冊到現在,總共回文58篇,發文0篇。但這不打緊,如果回文都蠻有互動感,那還不錯,但是.......................是灌水。 ...

各大版最常見的 都是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一點創意也沒有 到處 複製一次 貼上幾百次 就有幾百分了 在別的地方可能有點用 在這裡 我是覺得灌水要在打屁區比較有點意思..
而不是只有一句 感謝無私分享  zzzzZZZZZ.....

网友C:
剛在逛新手區...
新手區的第一頁,他再回幾篇,
就整頁淪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在逛新手區...
新手區的第一頁,他再回幾篇,
就整頁淪陷了...

差不多淪陷了吧~~~~~

网友:
我看一下!真有這麼嚴重嗎?整頁淪陷?

网友D:
其實在這裡的每個網友,大部份都是學有專精的...

一般從回文的內容,大概都能猜出有幾兩重!!

如果來這裡學習的話,大家都會樂意幫忙的..

如果只是要打怪練功,回一些若有似無的回文,那應該沒什麼人會鳥他的吧!!

网友E:
其實如果只是以為積分多便能有多些權限的話
那也還好,只要能告之讓他知道這是沒用時
那便能一切回復平靜,其實是他誤解而已,
還有更誇張的相信很多人沒看過
在有一些網站里,有一些高手高高手
每每出現就可怕了,只在站上PO出,
我要什麼功能,什麼動作,開出條件
然後叫別人最好把電路圖晝好,或是給完整可以正常動作的電路
最好連零件都標示好,
接著消失等下一次再出現重新再來要電路,
或是我要作什麼專題,說了一些要求,
最後補上說他都不太懂,所以最好電路圖及零件要標示清楚
然後時間很趕,要大家要快點,
誰敢回答,誰就死定了.
人是百百款,什麼樣的人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要打怪練功,回一些若有似無的回文,那應該沒什麼人會鳥他的吧!! ...

來這裡有怪打? 那一隻怪?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有一些網站里,有一些高手高高手
每每出現就可怕了,只在站上PO出,
我要什麼功能,什麼動作,開出條件
然後叫別人最好把電路圖晝好,或是給完整可以正常動作的電路

這種人通常都是新用戶 發個文大多會有這麼一句 急急急! 江湖救急...  真不知是那一條江 那一個湖 急又想不勞而獲 救完還不見得會有個謝字 這種文在各論壇還真不少= =|||

网友:
呵呵!又淪陷了。整排。

网友:
完全淪陷了~~~他都沒看到這篇嗎????大家都在說他~居然都沒發現????
真不曉得..發那麼多的感謝文~~~不知道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種人通常都是新用戶 發個文大多會有這麼一句 急急急! 江湖救急...  真不知是那一條江 那一個湖 急又想不勞而獲 救完還不見得會有個謝字 這種文在各論壇還真不少= =||| ...

有的是拿別人的辛苦作品來賺錢的~~你都不知道喔~~~~
通常看到那種文章~~根本不用管他們~~~
知識+~~~就一堆這種文..

网友:
哈哈...我好像也是來灌水的吼...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這邊灌水~~~根本沒意義......又不是靠積分在取得權限的......
只能說~~~他白忙一場~~~~

啊!怎麼大家好像在說我,..............................緊酸n_137|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啊!怎麼大家好像在說我,..............................緊酸n_137|

......你這哪是灌水阿?????大家還想看你的幽默回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這哪是灌水阿?????大家還想看你的幽默回文呢~~~~~

真的嗎?害我嚇出了一身冷汗,以為媽咪不要我了哩!" />
不過我在評判人時我一般都會做一點功課,以免真的跟大家起鬨,不過我說真的,這位casielid大大我倒還無法評論是否是真的是灌水的心態,您看他:回文的時間從5/17的PM 12:17到5/17的PM 2:33一共回了20篇發文(12:11 - 12:29回10篇,2:21 -  2:33回10篇)如果是來灌水亂的,應該回文都一樣,而且只要2分鐘就全部解決了,也不需要拖那麼久嘍!我頂多是說casielid大大沒有十分的詳讀內容吧!請看這20篇的發帖與回文:

請問調光器電壓和裝在電烙鐵上使用問題             回覆看看新資料...學習學習...
1N系列穩壓二極體參數                                        蠻實用的資訊,感謝大大!!
電容容量要注意看~                                              謝謝大大的指導,希望能多學一些!!
要有良好的習慣                                                   想學就要多看,這才學得快
關於電容選用、替用的一些想法與依據                先說聲謝謝,應該是不錯的好資料.
lm317定電流定電壓電路疑問(以解決)                  很想了解這種電路.多謝樓主的分享
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次BGA植株成功                   來學習一下功夫,感謝分享...
二顆電解電容相同耐壓及容量size不同有何分別   正努力學習液晶螢幕相關知識,感恩
電晶體規格特性代用問                                        謝謝版大讓小弟學到新知識
請問各位大大,4559有啥可替代呢?!                    感恩大大無私分享! 增長知識。
石英震盪器的良與故障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蠻有用的謝謝囉!
請問這2個電子是什麼及作用為何?(已了解)        感謝大大提供如此詳細的資料 ~
電容表和數位多功能表                                       感謝大大提供如此詳細的資料 !!
LED電流限流大小有關嗎?                                  很實用的資料喔^^!!謝謝分享!!
這高電晶體是用9024可以代替嗎?                      有這樣好康地參考資料先收起來慢慢研究 多謝了多謝了
怎樣用三用錶測IC13842好壞                              全部收到 謝謝你chen指點
新人報道,給大家推薦一個鋰電池的充電控制電路。  這麼好的資料,我不客氣收下,謝謝。
內置N+P MOS管是不是稱CMOS管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電容的選擇與功用?                                            謝謝拉~~不錯哦~~有東西可學習了~~
請教一個BGA植球的問題                                    好詳細的資料喔 剛在學維修的新手,正需要此資料,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J:
yoyoben777大,您也太....還花時間去整理
其實,我比較期待他在cremaker大發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877-1-1.html
如果後面突然出現  "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 就真的很歡樂了...
可是並沒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啊!怎麼大家好像在說我,..............................緊酸n_137|

阿BEN大,光眼淚的水是不夠的歐:on_030| :on_123| :on_158| :on_171| :on_155|

看看這些夠不夠

网友:
我倒是覺得應該是太久沒接觸這方面.或剛剛要學習.才會看到每篇都覺得新奇與興奮.我剛進來也差不多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阿BEN大,光眼淚的水是不夠的歐n_030|" /> " /> " /> :on_171|" /> :on_155|" />

看看這些夠不夠

難怪我最近〝海邊〞一直都很癢,原來病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yoyoben777大,您也太....還花時間去整理
其實,我比較期待他在cremaker大發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877-1-1.html
如果後面突然出現  "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 就真的很歡樂了...
可是並沒 ...

想想,我好像太凶了..

主要的原因是這些 PO 文幾乎在同一段時間都是連續的,所以在 "查看新帖" 的這個網頁中,顯示都是一整串..

有些時候,查看一下自己急於或是想知道的回文,就有些不方便了..

若言重了,請這位大大見諒一下.. Sorry..

网友:
以1分鐘初的時間,要看完一篇主題+回文...
應該只是大致看一下文章,就發言回覆了...

我對灌水的定義是 →  "謝謝分享"、"感謝大大"....這種跟主題內容完成搭不上關係的回文...

所以casielid網友,完全符合"灌水"的條件....

會讓人感到視野上不舒服的是,不但"灌水".....還用水"洗版"...
我對"洗版"的定義是 → 以發文或回文的方式,將某一版的第一頁文章,全變成自己的id,
我這樣解釋,大家應該看的懂吧 ....

另外,
大家不妨去看看casielid所回的文,前一個回文者是何時回文的,
我剛隨便看了3篇,前一個回文者分別是2009-12-7、2010-1-25 、2010-2-11...
挖舊文...導致我們這些會關心新主題的人,可能全都要浪費時間跑到第2頁,才能看到....
不然就是要費眼力在第1頁尋找....

所以casielid讓人視野上不舒服的地方是 → "灌水"..."洗版"..."挖舊文"...

當然不是指灌水、挖舊文,這兩件事不好...只是如果搭配上洗版...就讓人....
當然也不是說洗版不好...如果實力夠強...能挖文去補充解釋每篇文章的不足...那應該能"一戰成名"...

ps: 其實我也很期待他在cremaker兄發的那篇,回覆"謝謝分享"...之類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