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賤搞死BIOS((已修復))

楼主(2010-05-16):
對不住啦~各位,第一次發言就是問問題

我有一塊GA-7VA主機板,因為BIOS無法認得GEODE系列CPU,所以就想更新BIOS,
跑到官方網頁下載了最新版的BIOS,解開發現是必須用1.44MB磁片的DOS執行版本,
一時找不到正常可用的磁片,所以就偷懶,想用@BIOS程式方式在XP中更新,
一更新下去,XP馬上籃底白字 ,重新開機後,發現只有BOOTBLOCK BIOS,
後來總算從一堆古董中翻出可用的磁碟片和磁碟機,結果從磁片開機後,
讀完AWARD FLASH程式,就停在DOS提示字元畫面,進不去程式內,
另外發現,鍵盤按鍵完全沒有反應,連想打命令都不行
請問各位,現在還有什麼便宜方法可以拯救啊?

這張主機板沒有DUAL BIOS設計,BIOS黏死在版子上,沒辦法用其他版子借屍還魂
上網查詢台南的維修點和收費方式,300元 , 可否請教各位,還有其他辦法嗎?
這張版子,似乎不支援Q-FLASH功能,也不支援隨身碟開機模式,不然也不會落此下場
老板子了,才剛自行換完爆漿電容,本以為可以善盡其用,沒想到

以後碰到主機板BIOS UPDATE,一定要特別小心啊

台南市有哪有這種包到好的服務啊?我沒有熱風槍唷~~

网友A:
在XP下最好不要更新BIOS,我遇到很多都是死BIOS的主機板,沒熱風槍論堂內有教用焊槍取下跟焊上的方法,可以去搜尋看看,希望有幫得上忙

网友:
通常遇到這種的~~~我也是收300元~~~~拆焊..寫入資料~~在焊回....
再寫入資料發現IC故障的話就直接換了....然後~~就收錢~~~~
因為我也不能保證你板子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网友:
上網查詢台南的維修點和收費方式,300元~~~
很便宜了拉 ~..
雖然只是 烤下來 焊回去 ~有經驗的 大概 幾10分鐘就可以~~焊好加燒錄.
BIOS 有些在 不好焊的地方

网友:
好像只有拆焊一途
沒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
BIOS 里面的資料應該也不正確了..

要讓這個主機板正常工作,我想要重燒了..

所以,免不得要拆下來的..

300 元含拆、燒、銲上我認為滿合理的.. 花了三百元多一塊主機板..

网友:
你的狀況和我的一塊MSI板子一樣...
不過我的更慘,連軟碟機都讀不到了...
想拆焊,不過就如同crazy1kimo大說的,
有的BIOS在不好焊的地方,我的那塊板子就是,
BIOS卡在鍵盤滑鼠插槽和CPU插槽以及一堆電容中間,
想到要花一堆工...嗯....那就繼續放著吧...反正目前不缺這塊板子用...

网友:
呵呵,下回要小心了點了,正常雙BIOS的不應該刷壞呀,找個編程器重新刷一下吧,小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這塊主機板沒有雙BIOS設計,所以只好想辦法重燒BIOS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和寶貴意見,我想目前也只有重燒BIOS這個辦法而已了,感謝各位,這裡的確是個溫暖的論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XP下最好不要更新BIOS,我遇到很多都是死BIOS的主機板,沒熱風槍論堂內有教用焊槍取下跟焊上的方法,可以去搜尋看看,希望有幫得上忙

我上週有試過一次,只不過沒有失敗,因為我是用公用程式上的更新步驟一步一步來的,而您所提到的**在XP下最好不要更新BIOS**,是指在這個系統之下嗎?那麼又為何不行呢?(我是第一次自行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週有試過一次,只不過沒有失敗,因為我是用公用程式上的更新步驟一步一步來的,而您所提到的**在XP下最好不要更新BIOS**,是指在這個系統之下嗎?那麼又為何不行呢?(我是第一次自行更新) ...

在XP底下或是其他系統WIN系統底下最好不要更新......
為何呢~~~原因就出再~~太多雜七雜八的系統~~~~有與BIOS在溝通...
會建議在DOS底下更新~~~是因為~~~本身就很單純...
開機完成之後~~就沒有任何軟體再與BIOS溝通~~~所以更新的時候也才不會失敗...
這就是為何~~最好不要XP底下更新...除非~~~你是在安全模式..但也是會失敗...
原因...就是右下角的時鐘

网友D:
找一台3.5吋軟碟機接上,測試開機後是否會去讀軟碟機,
如果會讀軟碟機,那麼要把事先下載回來刷碼程式和bios碼放在一張可開機的軟碟,
寫一支autoexec.bat 執行刷碼程式,
試試看能不能救回來。
還有,如果看不到畫面接一張舊的pci顯卡,看能否看到畫面。

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一台3.5吋軟碟機接上,測試開機後是否會去讀軟碟機,
如果會讀軟碟機,那麼要把事先下載回來刷碼程式和bios碼放在一張可開機的軟碟,
寫一支autoexec.bat 執行刷碼程式,
試試看能不能救回來。
還有,如果看不到畫面接一張舊 ...

說真的~~BIOS的檔案我不建議放在軟碟...很容易出事.....
最好有開機片開機~~~然後由硬碟或是隨身碟下去更新
現在~~說真的~~有軟碟的~~能用的~~也不多~~~幾乎放太久了~~~
上面有灰層~~磁片放進去~~肯定掛點~~~
現在都有的抓光碟開機的映像檔..用光碟開機不就得了....

网友:
開機出現BOOTBLOCK BIOS....而不是一片棲黑毫無訊息表示還有機會try看看
1準備一片恐龍級win98dos開機片請注意是dos開機片不是98開機片內含(GA-7VA bios) 開機.如無法自動讀檔案請輸入autoexec.bat
dos開機片具體做法如下:找一台win98機子關機視窗選4將電腦重新啟動
於MS-DOS模式下C:\WINDOWS>format   a:/s
2 bios解壓縮=FLASH879+7VA.FF+autoexec

网友:
回复 网友E:

軟碟機真的很久沒用一定卡灰塵.....
之前借某同事一片軟碟開機,放到軟碟機開機,可以讀,讀完軟碟片也掛了,刮傷!!
被白眼,很無奈啊!!

不過,bios的bootblock好像只支援軟碟機?

我是沒遇過更新失敗還能開機要片子,都是直接掛點
之前一張微星的是直接bios雷射貼紙過熱捲曲,版上內建的debug燈號變七彩霓虹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台3.5吋軟碟機接上,測試開機後是否會去讀軟碟機,
如果會讀軟碟機,那麼要把事先下載回來刷碼程式和bios碼放在一張可開機的軟碟,
寫一支autoexec.bat 執行刷碼程式,
試試看能不能救回來。
還有,如果看不到畫面接一張舊 ...

我目前情況是以經有正常讀完DOS在開片,也能讀取flash bios程式,但是程式載入後,並沒有程式選單畫面,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所以也無法刷bios

楼主:
今天已經成功的FLASH BIOS了,原來是FLASH這支程式搞的鬼,
原來技嘉所附的FLASH程式版本為879,看起來也不像是AWARD專用的FLASH程式(應該是通用型),今天靈機一動,直接下載AWDFLASH官方FLASH BIOS專用程式,配合上新版的BIOS程式檔,就成功的FLASH完畢了,看到正常的BIOS畫面出現,真是令人感動

网友:
恭喜修復 ~..有些官網的 BIOS 更新程式~ 有很多種 ~
AMI   AWARD  都不太一樣 ~...如果 有畫面還好可以看見訊息 沒畫面就很難判斷 ~
.只能拿別台試
...現在新的主機板 ~有修復功能 ~...當更新失敗沒畫面 ~ 可以接上光碟機 ~放上原廠的程式光碟變片
會自己更新.

楼主:
沒錯!現在主機板的防錯機制比以前好很多了
而且大多也能在xp下更新bios

网友(2010-12-13):
今天已經成功的FLASH BIOS了,原來是FLASH這支程式搞的鬼,
原來技嘉所附的FLASH程式版本為879,看起來也不 ...
引用 网友F:

哎呀!!!    哎呀!!!
原來如此......
我的GA-7VT600狀況遭遇,跟你一模一樣...
然後bootblock + FLASH879 症狀也一樣.....XD
真是搞了一晚...XD 不知不覺都快天亮了...
明天再去下載官方FLASH

网友:
一般更新BIOS我都在1.44FDD
我也怕更到一半跳電...
所以沒事就別更新比較穩~

网友:
跟前輩們分享很糗的事情...

昨天遇到一台ASUS P4P800-VM 開機進到asus crashFree BIOS 還原程式 ,

燒了一片光碟放有含ROM給板子吃...更新完亂碼,重開上POST卡不跑碼,

只好接著EEPROM 下來,用燒錄器燒 , 裝回去開機...疑怎麼會有煙...O_o

我...把EEPROM放反了 :L

再去拆一顆來燒,這次注意腳位裝回去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