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8L筆電的USB跟音效功能問題

楼主(2010-05-16):
此DELL PP08L筆電在USB跟音效這兩個功能都壞了,

其實還有一個疑問,是這台筆電一定要裝上電池,不然無法開機,這個問題我在下連結有詳細提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78403

目前我只有量USB此部份:
就發覺兩組USB中,其中一組的電阻(DATA)對地短路了,另外也有2顆SMD電容(南橋背面處)對地短路了,
我想南橋可能掛了......

我想南橋掛,或許只要換南橋,連音效問題都可以解決...
請網友看完後,說說是否真的掛掉了...

這台筆電的主人是說,如果南橋掛掉了,他就不修了...

【查資料過程】

● 有趣的是我在查這台機型(DELL PP08L)的資料時,發現原來usb是這台筆電的大bug,我查的BUG事件如下:

Dell行貨筆記本用戶觸電燒傷
http://news.mydrivers.com/1/71/71242.htm

Inspiron 1150(pp08l)接近40%的故障率
http://support1.ap.dell.com/cn/z ... id=6&tid=100177

● 媽咪論壇有下面幾篇談到USB故障:

華碩P4P800-SE的USB故障原因(主板南橋短路導致南橋燒毀)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 ... amp;goto=nextoldset

USB故障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9098&goto=newpost

● 感謝shunxing大提供DELL Inspiron 1150線路圖,這線路圖shunxing後來有放在寶藏文獻區

~~~~~~~~~~~~~~~~~~~~~~~~~~~~~PO圖分隔線~~~~~~~~~~~~~~~~~~~~~~~~~~~~~~~~~~~~~~~~

DELL PP08L筆電照(一)

DELL PP08L筆電照(二)

DELL PP08L筆電照(三)

DELL PP08L筆電 底座各零件照

DELL PP08L筆電 左上部照(其中我打一個大紅點的,就是南橋FW82801DBM)

南橋FW82801DBM(左邊的是剛拆時,所看到的南橋,上面有一處是成黑色、 右邊是我用酒精擦拭後的照片,還是有一點微變色痕跡)

USB座正面特寫,其中我打2個小紅點的是R8跟R9,是一組USB的DATA腳位的電阻

USB座背面特寫,借用此圖,我把USB的腳位定義&對應,都一起整理給大家看:
兩個紫框是兩組USB座的8個腳對應圖、藍框是USB的腳位定義圖,
其中我打2個小紅點的是R208跟R209,是另一組USB的DATA腳位的電阻

我拿一條USB電源線(圖中右下角,紫圓框中的那條),去測兩組USB的電源,都是顯示4.961VDC

來看看此筆電的電路圖吧,USB的DATA(USBP0跟USBP2),我只找到下面兩頁資料:

此頁是南橋FW82801DBM的資料(綠箭頭指是USB DATA線路)

此頁是USB PORT上的資料(綠箭頭指是USB DATA線路)

重點來了,我查到"兩個電阻"跟"兩個電容"有接地短路

下圖是USB座背面電路,其中兩處紫色範圍,指的就是兩個電阻(R208跟R209)對地短路,我將此處電路圖標在此圖左上角.

下圖是南橋BGA的背面電路,其中兩處紫色範圍,指的就是兩個電容(C432跟C438)對地短路,我將此處電路圖標在此圖右上角.

南橋BGA的正面電路

网友A:
那兩顆電容短路,應該是CPU影響的。
ㄚ游大,您要將CPU拆掉,再來量測,這樣比較準確喔!
如果還是短路,那兩顆電容要拆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兩顆電容短路,應該是CPU影響的。
ㄚ游大,您要將CPU拆掉,再來量測,這樣比較準確喔!
如果還是短路,那兩顆電容要拆下來了

你回文回的好快....

剛跑去把cpu拆下來了,又測一下兩顆SMD電容...
只有在每次剛接觸時會嗶一下,然後就會停止嗶了..這樣算正常吧???

補上一張cpu的母座圖...原來拆筆電CPU,要用小一字起子拆阿n_118|

网友:
只有在每次剛接觸時會嗶一下,然後就會停止嗶了..這樣算正常吧???

..正常

网友:
我的量起來也會嗶一下就停了~~所以你那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A:
嗶一下就停,那是電容充放電影響,所以是正常了。

USB線路,資料線通常不會有太多的「外部線路」,也可以說,幾乎所有的設計,都是直接進南橋、晶片(USB 3.0),只要短路,想都別想,南橋是要直接報廢的。

這台算蠻幸運的,南橋並沒有整個毀了。
南橋datasheet
看了阿游大您指出那兩顆電容,我看到與CPU Vcore相連,又在南橋底下,這使我想起P4P800系列的板子,家裡那兩塊,全都燒南橋,甚至第一出現的狀況是,4pin 12V會短路,殺掉電感之後,原來是後端短路(那時候只查到這樣,並不知道與南橋連接),後來經由其他方式判斷,真的南橋毀了,就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算蠻幸運的,南橋並沒有整個 ...
後來經由其他方式判斷,真的南橋毀了,就不修了.....

台灣網拍的FW82801DBM是天價,
但在濤寶網上的價格還ok...

其實如果是我,會考慮去濤寶網買,再請人幫忙焊上去...

不過這筆電的主人,最近買了幾台二手筆電(應該是有良品,也有廢品)...
我想此台沒USB跟聲音...他應該也沒差....

PS:剛在網路查一下,南橋也跟"電源管理"此功能有相關...
   在想...搞不好南橋一換,所有的問題就都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