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砂輪機~要小心~~

楼主(2010-05-16):
說到砂輪機.請各位大大小心使用.剛用時請開機後人離開30秒~1分鐘.
小時候隔壁鄰居是磨刀店.一天突然聽到鄰居呼救.結果是他先生平常都有開機讓砂輪機跑一下.當天沒有.沙輪片爆開.鄰居老板半邊臉不見.我到現在還有陰影. .要小心

网友A:
挖 好恐怖~~~我只知道 不要帶手套..
以後會小心點 ~

网友:
您說的砂輪機,是指薄薄的那種沙輪片切台嗎?
還是像我那兩光砂輪研磨機那種?

网友B:
大家在工作的時候都要小心,不要因為一時的大意造成永久的遺憾,我也有朋友是做"普列死"的,整個手掌去了大半,唉!小心駛得萬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 好恐怖~~~我只知道 不要帶手套..
以後會小心點 ~

還有就是不要穿太寬鬆的衣服,頭髮也不要留太長..

以前半工半讀時,就有位女工,綁馬尾,一轉身馬尾就被扯進去了..

後果很慘..

网友:
w大大說的是沖床嗎? 告數訴大家朋友或兄弟,不要從事此業n_087| 因為十個有九個手指是沒完整的, :on_108| 因為我看到工廠太多的實例了!

网友:
砂輪安全事項

砂輪的使用由安裝開始就要注意, 使用時也要注意!
1.安裝前輕敲砂輪聲音是否輕脆?
2.砂輪及砂輪墊片要完整.
3.使用前要空轉.
4.不要側向研磨.
5.支撐座與砂輪間隙不可大於3mm.
6.工作時使用安全眼鏡.
7.不要在砂輪的正前方工作.
8.工件不要大力擠壓在砂輪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沖床真的很可怕。
老爸也常常講,機械業間,從業人員只要一從事沖床,幾乎都要抱著很大決心、風險,不知道哪一天,缺手、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砂輪機 比您用的那台大很多.但還是要小心

网友:
只要是使用工具都有一定的風險,
為了自己的小命,事前都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沖床真的很可怕。
老爸也常常講,機械業間,從業人員只要一從事沖床,幾乎都要抱著很大決心、風險,不知道哪一天,缺手、缺......

現在有的工廠...都改用機械手臂了....還人工去拿東西勒~~~~真的~~缺手指的很多......
有的老闆賠怕了~~~有錢的都改用機械手臂了~~~~只要把料裝好~~就會自動把物品移進去

引用 楼主:
是砂輪機 比您用的那台大很多.但還是要小心

你說的這台~~~我國小到國中畢業有6年多的時間都在玩這台......
說真的~~~很~~~危險~~~~~因為~~它是托砂布帶~~~~再磨水龍頭的時候
有好幾次被我磨到砂帶斷裂打出去的.....
由於~~~安全防護做的很好~~~所以打出去的砂帶只會網防護的那一端~~啪的一聲
就斷在裡面了....以前在磨水龍頭~~~沒手套在磨是很快..但很容易~~~卻一層皮..
要不然就是指甲消失半邊..這些我時常經歷過~~後來我都戴手套...有人說戴手套很危險
但~~至少受傷面積會比較小~~~~因為~~~我遇到的~~都是把手套磨出一個洞.....
戴手套~~工作速度就會變慢了...
其實~~在作各種工作~~~安全防護都要做到好~~~~
自身工作~~~要先把危安了解過一遍~~以降低傷害...

時在看過很多反應差~~~或白目的~~~
明明就要發生危險了~~~~還在那邊沒警覺~~~
要不然就是工作中~~~沒再注意危險的~~~就直接使用工具~~~
然後邊說話邊使用...心都在跟人聊天..沒有注意自己用的工具~然後就出事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有用過 機械式(專用的拿在手上那那種) 的打臘機   也是因為穿寬鬆的衣服....不小心也是捲下去衣服 害我的肚皮 破皮..
現在大家都使用 熱風槍 ~...溫度也很高 ~
有經驗的 說一下 ~ 因為大家都會很靠近的 吹零件 ~...IC板上面的東西 真不曉得 會不會爆(電容會)
..............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您說的是不是,砂布環帶呢?
那種用來平面研磨也很好用啊!

网友:
我的經驗是,剛學的時候切鐵窗,操作方式不對結果整之打在上唇,血流滿地快昏了照鏡子深深一條線快爛掉,上醫院縫好幾針,那一次就出師了 ,,操作上切忌砥石存放盡量不能重壓撞擊,不要省不夠就要換,切割儘量順勢千引力往外, 寧可忍住火屑往自身噴,也不要讓機器力量往內推,各位同好切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過 機械式(專用的拿在手上那那種) 的打臘機   也是因為穿寬鬆的衣服....不小心也是捲下去衣服 害我的肚皮 破皮..
現在大家都使用 熱風槍 ~...溫度也很高 ~
有經驗的 說一下 ~ 因為大家都會很靠近的 吹零件 ~...I ...

暴電容阿~~~我再拆廢版的時候就~~~~~時常暴暴暴~~~~很好玩耶~~~不過很臭.....

引用 网友C:
您說的是不是,砂布環帶呢?
那種用來平面研磨也很好用啊!

是阿~~~不過那是拿來磨死角的.....所以~~我也常常磨到東西被瞬間打出去....
那一煞那~~手要瞬間放鬆..要不然~~~手指頭會骨折或是斷掉....
我自己有危安意識...出問題的瞬間...我就放手讓它打出去~~~東西壞了沒事...
斷指就不好玩了~~~

网友H:
藉這個機會在下給予不是真正從事機械,但是又必須使用特定機械的朋友一些觀念.
機械的設計原本就有它正確使用方法以及相關規則.
以砂輪片類的機械來說,幾乎都是幾千轉的高轉速運動,很多人進行研磨的方法都錯誤.
一般我們常見的砂輪機不能以側面的砂輪研磨,那會使得砂輪片的結構遭到破壞,瞬間崩潰碎裂的機率大增!尤其是薄薄的砂輪切片.
類似在下那台兩光砂輪研磨機使用的砂輪片雖然很厚,但是同樣應該順其圓周外圍進行研磨.
如在下之前研磨鑽尾的帖子看過的人應該發現我是順著圓周外圍進行研磨的.
很多人都是以砂輪側面研磨(應該是側面屬平整面,磨刀磨工件比較好抓點緣故),這些都是嚴重錯誤的方法!
其他使用砂輪機注意事項cnpan大已經提出.
另外,有一種研磨機設計以砂輪片側面研磨,那種專以砂輪側面研磨的研磨機設計將整個砂輪片圓周包覆,只顯露砂輪側面為研磨區.由此可見,這個設計就是為了防範砂輪片結構瞬間崩潰時高速飛射出來的碎片!
徹底了解您欲使用的工具以及加工物件,那才是安全以及事半功倍的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藉這個機會在下給予不是真正從事機械,但是又必須使用特定機械的朋友一些觀念.
機械的設計原本就有它正確使用方法以及相關規則.
以砂輪片類的機械來說,幾乎都是幾千轉的高轉速運動,很多人進行研磨的方法都錯誤.
一般 ...

手提砂輪機~~~說真的~~我都拿來切東西~~~~要拿來磨.....很少~~~
就算有~~也都使用最外圈~~~~我也不敢使用內圈磨~~等等屍體四散~~~
亂打一通~~~~沒事自己中標...還真的.....無言~~~~

网友:
真是恐怖,不管什麼工具都有危險性.使用還是要多加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在工作的時候都要小心,不要因為一時的大意造成永久的遺憾,我也有朋友是做"普列死"的,整個手掌去了大半,唉!小心駛得萬年船。

wish大在我開版回應 .第一次.好爽 .不是那種爽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經驗的 說一下 ~ 因為大家都會很靠近的 吹零件 ~...IC板上面的東西 真不曉得 會不會爆(電容會)

看情況啦,一般離太近的話,我會將電容先拆下..

還有那個電池,可能也會過熱爆掉(我想這情況比電解電容更嚴重),建議若靠近電池座附近時,先將電池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