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音樂時混入日光燈的噪音

楼主(2010-05-17):
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當你在聽音樂時,如果有人打開日光燈,那喇叭也會混入劈劈啪啪的噪音,這種情形一般是出現在比較廉價的音響系流,有的人會在音響內部安裝消除火花的電路或加裝濾波器來克服,不過成效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我接在電腦上的喇叭用了好幾年了,印象中沒這種問題(約1500元價位的),前幾天拿到別處去用,發現如果在聽音樂時打開日光燈,喇叭就劈劈啪啪響到日光燈點亮為止,這讓我想到了會不會是日光燈的問題。
一般日光燈點亮是靠起動器來點亮日光燈的,如果大家把起動器拆開,你應該會看到起動器兩端並聯一個小電容器,其實如果沒有這個電容器,對日光燈根本沒有任何影響,唯一有影響的是起動器的接點壽命,因為加上這個小電容器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起動器運作時接點產生的火花,當日光燈要點亮時,起動器是會間歇動作的,此時,它就像是一個頻率很高,而且頻寛很廣的射頻發射機,在R-C交流串聯電路中我曾經提過,電容器的頻率與電容抗成反比,所以起動器間歇起動所產生的高頻訊號就會被電容器短路來減低或消除(如果對這句話有問題,請回去複習R-C交流串聯電路),後來我換了一個新的起動器後就改善很多了。
以後大家如果也有這個問題,可以先換個起動器試試看,或許問題就解決了也說不定。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說為什麼我不換一個電容器,然後發一篇維修實例呢?我不是不換,而是拆下那個起動器時,它的塑膠圓筒就破碎掉了,就算換上也不能就這麼裝上吧!這又讓我想起來了,我記得小時候起動器的圓筒是鋁做的,現在應該沒有廠商會做鋁圓筒了吧!最重要的,是我很沒膽,我怕被起動器公會派殺手追殺我~~~~~。

网友:
引用....我怕被起動器公會派殺手追殺我~~~~~。

這句話有被笑到

原來是起動器的問題,我一直都習以為常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當你在聽音樂時,如果有人打開日光燈,那喇叭也會混入劈劈啪啪的噪音,這種情形一般是出現在比較廉價的音響系流,有的人會在音響內部安裝消除火花的電路或加裝濾波器來克服,不過成效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我 ...

現在都改省電燈泡了~~~~~~還用這種耗電量嚇人的日光燈......
再用下去~~~就真的會被追殺了
改換省電燈泡他們比較有賺頭~~~~就不會被追殺了~~~~

网友B:
換瞬間啟動的(濕答答=水電對啟動器的稱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聽你提起讓我想到的確有這種東西,我以前在電子材料行有看過,一個好像50元。

网友:
比較貴,但也很耐用,不會閃(眼睛看不到閃爍),真的瞬間啟動(因為它是用電子原理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都改省電燈泡了~~~~~~還用這種耗電量嚇人的日光燈......
再用下去~~~就真的會被追殺了
改換省電燈泡他們比較有賺頭~~~~就不會被追殺了~~~~

若有長時間使用有起動器的日光燈管,可以改用省電的T5燈管.
省電燈泡只是比燈泡省電,光度較直管低,而且損壞率高,真的是廠商生意會比較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電子式的啟動器呢?說真的,我沒看過。但聽老爸講的,說電子式的好像有些缺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電子式的啟動器呢?說真的,我沒看過。但聽老爸講的,說電子式的好像有些缺點。

它的外型與傳統啟動器一樣(圓桶),它的啟動原理跟電子式省電燈泡差不多.它的缺陷大概也跟一般電子電路的問題大同小異,不過它真的很耐用,因為工作單純,設計簡單!一開即亮.

网友:
以前也遇過這情形.後來啟動器壞了.我換了日制鋁殼.但都沒去注意這問題.剛剛看到試了一下.還真的沒了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它的外型與傳統啟動器一樣(圓桶),它的啟動原理跟電子式省電燈泡差不多.它的缺陷大概也跟一般電子電路的問題大同小異,不過它真的很耐用,因為工作單純,設計簡單!一開即亮. ...

請教一下 Wason 大這種電子式啟動器你所謂的缺陷是指?

附圖是電子啟動器,看來和傳統的 starter 沒什麼兩樣,是否有簡單的方法辨識?

THKS..

网友:
日光燈有分很多種不同的色溫
一般常見的是 晨光色

依燈管型號標示分為 (日光燈&HID均適用)
型號      色溫(度K)
827       2700   燈泡色
830       3000   暖白色
840       4000   冷白色
865       6500   冷白色
燈管會有亮度衰減的問題
新燈管的亮度會比舊燈管還亮
一般為了省錢,都會等到燈管不亮或故障了才更換
燈管表面也會因為時間&環境的關係而沾黏灰塵
進而影響透光率,有空紀得把燈管拆下來擦拭乾淨可回復些許亮度

色溫越高顏色越白,10000度K是超白光 (水族箱養水草用的)
12000度K顏色已經變藍色的了 (海水缸養海葵 珊瑚 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請教一下 Wason 大這種電子式啟動器你所謂的缺陷是指?

附圖是電子啟動器,看來和傳統的 starter 沒什麼兩樣,是否有簡單的方法辨識?

THKS..

25111 ...

缺陷是s10274chen大的父親提的,在下只是就其原理分析!說真的,倒還沒遇過問題.
如果電子式瞬間啟動器的外部沒有標示,那就要拆開來看了.
啟動器很好拆,不要被它的上部止滑設計騙了,要從底部接觸腳那裡拉出來,通常圓桶外殼跟接觸腳只是稍微卡住而已,沒什麼機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陷是s10274chen大的父親提的,在下只是就其原理分析!說真的,倒還沒遇過問題.
如果電子式瞬間啟動器的外部沒有標示,那就要拆開來看了.
啟動器很好拆,不要被它的上部止滑設計騙了,要從底部接觸腳那裡拉出來,通常圓桶 ...

THKS..

改天買個拆開來看看里面到底長的怎麼樣..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色溫越高顏色越白,10000度K是超白光 (水族箱養水草用的)
LCD 的燈管 效果不知道如何 ~ 可以行光合作用嗎? .........喜歡看 水泡
沒試過 .............以前有養過水草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色溫越高顏色越白,10000度K是超白光 (水族箱養水草用的)
LCD 的燈管 效果不知道如何 ~ 可以行光合作用嗎? .........喜歡看 水泡
沒試過 .............以前有養過水草缸. ...

carzy1kimo大.您喜歡看水泡.
1.要先準備一罐二氧化碳(最好有裝細化器)
2.買2個50w杯燈(鹵素燈泡)
被杯燈打到的水草就會冒泡泡了

网友:
可改用電子式安定器,它不須用到起動器,直接安定器起動只須1秒就亮,2Khz的振盪頻率眼睛看不到閃爍,省電效率高,而且壽命又高(最好配合T5燈管)

网友:
也可以找電子安定器改在T8用的燈具上,不僅可以沿用燈管,也可以達成節能及不閃爍的效果。

网友:
省電"燈炮"這是跟"燈泡"比。不是跟日光燈比。
不要被有惡劣企圖的經濟部跟廠商給騙了。

网友:
原來省電燈炮只比一般燈炮省而以哦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0-06-20):
引用 网友B:
換瞬間啟動的(濕答答=水電對啟動器的稱呼)

偶終於看懂啦
濕答頭比較接近原音吧

网友(2011-05-02):
其實如果是舊T9日光燈管也是可以用電子安定器
省電效率跟T5差不多
我房間日光燈原本用傳統起動器
每次燈一開喇叭就發出劈啪的爆音
換了東亞出的電子式安定器上述現象就不再出現了

网友(2011-07-14):
不來這網站,我看這輩子都還不知道日光燈啟動器還有分種類,改天去買電子式來用用看,感謝各位板大的分享,讓我對這世界又多一些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