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5100燈管壞(畫面泛紅)

楼主(2010-05-17):
面板畫面變紅色~~過一回變暗

先外接一支燈管~~看看是否正常
確定燈管壞後~~把燈管取出~~線要留著~~
拿新的燈管來~~
線材與燈管焊好
接頭部分用熱縮套管套好~~
放回面板去(但反光罩不要放回~~放回會亮度不均)
把面板後面的鐵片放回去~~(但有孔需補好)
最方便的反光材料(日曆)或(A4的白紙)也可~~取一小段來用
貼好他~~膠帶固定好
裝機測試~~
不錯~~不會漏光~~且量度夠
切記!!反光罩不要裝~~不然會亮度不均~~(個人經驗)

運氣不錯~~修好了~~熱機正常~~分享之

网友:
原來...燈管壞了畫面會變紅啊~~~~
筆電耶....換燈管要很小心...沒換好LCD就容易掛了....阿彰大真是好功夫

网友:
阿彰大~~我這邊有一台筆電客戶的~~~
目前只判斷南北橋空焊或是已經掛了~~~~~
不知道你想不想玩~~~~
只是~~~可能要先問過客戶同不同意~~~
我打算先把他的筆電寄回~~~
再把我的檢測流程PO出來~~你們在做決定~~~

网友:
謝謝分享...以後會注意看看
畫面還真紅n_163|

网友A:
反光罩不要裝回去.....寶貴經驗耶!
之前有拆過燈管(LCD),結果裝不回去........

shunxing大,南北橋壓一壓看能不能跑呢?那麼多筆電可以玩阿!
空焊的話,蠻期待您的烤肉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品牌~~型號~~機種~~po上來討論看看~~
大家討論看看~~

网友:
哇!筆電的燈管不是比桌機的LCD燈管還細嗎?
那操作的手要很細心也!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弄斷了!
真是好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光罩不要裝回去.....寶貴經驗耶!
之前有拆過燈管,結果裝不回去........

shunxing大,南北橋壓一壓看能不能跑呢?那麼多筆電可以玩阿!
空焊的話,蠻期待您的烤肉架。 ...

壓過~~~~沒用~~~~由於客戶表明不再繼續處理下去~~~~
所以我也不方便進行處理~~~~
今天會把東西記還給客戶~~~

引用 楼主:
品牌~~型號~~機種~~po上來討論看看~~
大家討論看看~~

我晚上找時間整理照片之後再PO出來~~~那台機型~~~在對岸以那種電流跳變來看~~
已經可以肯定是南北橋空焊或是以毀了~~~我有嘗試把北橋電源切斷..可以開機~~~不會自動關機
電流卡在固定位置~~~所以~~範圍可以縮小在北橋了~~~~~
晚上我把我把維修流程PO來大家在來討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壓了還沒用,再加上您斷電測試,那大概如您所說的,北橋毀了。
北橋的電源也會有很組喔!

网友:
燈管掛點會變紅色~~~真的是學到阿
還有不要裝反光罩亮度才會均勻這也是一絕~~
感謝分享阿~~

网友:
剛剛才發現...阿彰大的廬山真面目~~~~看到3分之一了~~~~緊酸~~~~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昨天也看到四分之一....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被發現了!!  帥喔~~對不對~~大家都這麼說~~

网友:
帥是帥
可能用腦過多
前面頭髮好像比較??????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古人有說:10個禿子9個富~~為了達到富的目標~~我努力的把我的頭髮一隻ㄧ隻的拉掉!!
先來卡位!!夢想著富貴的到來~~

网友(2012-09-14):
剛也修一台TX2000......燈管線有小脫落
還好有想到這篇~~~

网友:
請問全部燈管換新的話上反光罩的話會亮度不均嗎?

网友:
因為筆電空間的關係,只有一支燈管,亮度感覺就看各人囉!

网友:
反光罩不要裝回去.....寶貴經驗耶!因为这个确实不好装回去,搞不好就会漏光。其实我一般都是不取出反光罩而是直接抽出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