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完修了)請問東元CRT哪個元件故障

楼主(2010-05-17):
請教各位高手
這台東元29吋電視無法開機
如圖一
拆開外殼看到保險絲燒掉

圖二  按電源開機有看到藍色繼電器跳了幾下
然後保險絲就再度燒毀
最有可能是哪個元件故障
煩請大家幫忙告知,謝謝!!

圖三  合照

若不是發在這邊請版主移一下

YA!!第一次貼圖  成功了

网友:
电源板cb701燒壞所以保險絲燒段

楼主:
請教前輩
电源板cb701是照片上的哪一顆元件呢?
cb701中文名稱是什麼?

网友:
橋式整流器NG所以保險絲燒掉

楼主:
喔喔  原來cb701是橋式整流器
那我知道了....晚點去買零件
謝謝囉....

网友:
橋式整流器的後端還有電源功率管跟水平功率管,返馳高壓漏電,電力電容,對地阻抗等要先量好

楼主:
TFC77前輩說的更複雜
這下可難倒我了....
該如何是好

网友:
東元29吋電視無法開機 10台有5台以上橋式整流器NG換看看

网友:
不要嚇壞!橋式整流器換下時,順便量量再送電

网友A:
魔鬼藏在細節裡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遇過
偏向線圈短路的n_0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魔鬼藏在細節裡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遇過
偏向線圈短路的n_030|

有ㄚ佔少數,所以要量量對地阻

楼主:
重點來了
電源功率管跟水平功率管,返馳高壓漏電,電力電容,對地阻抗等
是要怎麼量
哪個是哪個我都不知道
只知道電容器下面那顆黑色的四支腳是橋式整流器

网友:
橋式整流器如果會 那表示後端電流異常,量橋式整流器電路上正對地跟負對地,正負二端阻(阻抗大約500以上),電容也要拆下量或換新,電力跟水平功率管拆下量大都npn(電表二極檔三腳互量高約500以上),都換好後插頭請先串110v電燈泡(燈泡微亮再移除正常送電)
ps:電路維修請多看維修實例,就知道如何做

网友:
電源板補焊
電源IC旁的10uf/100v...47uf/100v換掉
橋式整流記得買電流加大一級的
這樣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電源IC偏壓(270K)電阻最好也檢查一下.

网友:
交換式電源線路保險絲燒斷大都是一次側線路零件有短路,例如橋式整流.濾波電容.電源控制晶體(或電源IC).穩壓回授電路
二次側線路壞像水平晶體.FBT(返馳變壓器).偏向線圈,這些比較不會燒保險絲,因為有設計保護回路,偏向線圈層間短路以前遇過的經驗是畫面縮小影像扭曲,

楼主:
目前已將橋式整流拔起來了
月三用電錶量確定橋式整流掛了
還沒去買零件回來換

楼主:
已經完修了
換了橋式整流器就可以開機了
因找不到相同腳位的橋式整流器
原本的是 ~ - + ~
買到的是  - ~ ~ +
小心的把腳套上熱縮管
再把腳位交叉成~ - + ~
就可以開機了

看到兩顆470uf35V凸起就順便換掉
昨晚我媽看3小時都沒問題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真有成就感:)

网友:
修好就好了^^恭喜完修~~~~

看了一下~~~~躲在這邊的專門修電視的人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