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A-158HB洗衣機

楼主(2010-05-17):
請問 國際牌NA-158HB洗衣機不能脫水 可以排水 視窗顯示 U 請問那裡 NG

楼主:
可以洗衣, 用手轉動脫水槽可以運轉, 之後又不轉了

前輩可以幫幫忙嗎? 謝謝啦

网友A:
會不會是內桶裡面有小褲褲卡住!

网友:
.........ㄏㄏ   那是阿嬤  內褲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內桶裡面有小褲褲卡住!

滷大這麼文雅阿.內褲或三角褲.我比較聽得懂阿n_136|
哇這不是打屁閒聊區阿.那邊混久了都忘了到這板了.正一大您先拆開.拍幾張照.滷大跟s大才能幫您看是那出問題.滷大不會隔空抓藥阿n_123|

网友:
查緩衝彈簧是否壞(斷)

楼主:
完修 謝謝各位 前輩的幫忙 沒有看到小褲褲

以前是修電視的, 修洗衣機是第一次,   直接到公司買一組, 中心軸受組換上試機正常OK完修
過程就是小心, 最麻煩就是, 那顆大的六角螺絲, 工具不知到那裡買, 自己DIY用厚鐵片在用電焊 ,焊接一個六角型在加一個T型把手
中心軸受組 貴31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修 謝謝各位 前輩的幫忙 沒有看到小褲褲

以前是修電視的, 修洗衣機是第一次,   直接到公司買一組, 中心軸受組換上試機正常OK完修
過程就是小心, 最麻煩就是, 那顆大的六角螺絲, 工具不知到那裡買, 自己DIY用厚鐵 ...

恭喜了,
修電視應該認識很多同行,
請同行購料應該可以便宜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修 謝謝各位 前輩的幫忙 沒有看到小褲褲

以前是修電視的, 修洗衣機是第一次,   直接到公司買一組, 中心軸受組換上試機正常OK完修
過程就是小心, 最麻煩就是, 那顆大的六角螺絲, 工具不知到那裡買, 自己DIY用厚鐵 ...

挖~~~我超想看你DIY的工具~~~~拍個照來看吧~~~~~

楼主:
要請有經銷商的同行購料才有便宜一點!   滷雞蛋大謝謝

shunxing大, 我不會上傳照片,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