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A170E1-0E 電源燈有亮,無畫面(客人退修)

楼主(2010-05-17):
下面是小弟量的。

下圖是沒接AD,單獨量的數據
下圖是有接AD,AD也有送訊號進去的數據

小弟想請問,這樣是不是表示AD沒有送啟動高壓的啟動電壓進去??
是不是要往AD版去查呢??
還是這是高壓的問題??
小弟有換過變壓器....一樣...

-------------------------------------------------------------------
抱歉...各位大大....
客人因為等太久...?
(其實才1天而已...)
說什麼修太久了...就不修了...
螢幕也被拿回去了。
不過我後來有抓到一些問題,AD那邊有個17-A的IC沒輸入沒輸出,在抓一下路線應該就OK...
哀...整個都白忙...

网友:
沒錯~AD板有問題,先往AD板上的DC TO DC元件去查~~

网友:
輸出高壓訊號是由一顆電晶體做輸出
就是圖一(0.94V)那一支腳
它接的是晶體的C極   E極是接地
B極會接電阻後進到晶片或驅動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