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你現在還在使用 3.5 軟碟機及磁片嗎?

楼主(2010-05-17):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幾天前的一則新聞,某個單位花三百萬買 3.5 磁碟片,被罵到臭頭..

在 NB 上早就沒 3.5 軟碟機的影子了.. 或許使用隨身碟方便多了吧..

今天看了一下一些品牌電腦,好像都把 3.5 軟碟機拿掉了..

難道說,3.5 軟碟機也走入歷史了?

另外在組裝電腦時是否會裝 3.5 磁碟機?

感謝..

网友:
您好~新聞說的http://7club.ithome.com.tw/question/10012189
己停產3.5磁片

至於是否會裝3.5磁碟機?我想應該不會了
以為3.5為裝系統時要用開機片...但之後都開始使用光碟開機安裝.隨身碟開機安裝.
所以3.5吋以我來講.都拿掉比較多了.因為沒有功用.又容易發霉~資料不見.出現需要格式化等~

個人略見希望幫上忙^^

网友:
裝了3.5磁片反而會拖慢一些開機時間. 要是您有裝機後會出現找不到軟碟的話.進bios裡去關掉即可喔~~

网友:
感覺3.5磁片是從USB隨身碟成為主流後,逐漸被取代了。

P4主機裝有SATA系統碟,安裝XP時還是需要用到3.5磁片安裝硬碟驅動,雖然網路上整合版XP光碟已經整合SATA硬碟驅動了,可是整合版XP有利有弊。

以目前的新電腦已經看不到3.5磁碟機。

一年前我在建國商場就找不到全新的3.5磁碟機,因為停產了。

网友A:
我記得從國小以後我就沒再用過3.5磁碟片了,以前我買一大堆...

專門去跟人家A資料...超任啦 還是大富翁@@~

家裏好像還有一盒新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想要複製一份 洛克人X4 拿去電腦公司請他複製一份 他說要我花1000元
根本是詐騙集團嗎...後來請我叔叔CO一份給我,他的燒錄器是SCSI好貴喔一萬多塊。

現在一台 650 = = DVD燒錄器。

网友:
個人在組裝新機時,已不組裝3.5吋軟碟機了,除了碟片買不到以,速度實在慢到可以!

但是還留幾台以備不時之需,因為有些舊板子BIOS 故障時,還可以用它來修復BIOS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從國小以後我就沒再用過3.5磁碟片了,以前我買一大堆...

專門去跟人家A資料...超任啦 還是大富翁@@~

家裏好像還有一盒新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想要複製一份 洛克人X4 拿去電腦公司請他複製一份 他說要我花1000 ...

呵,tony6605 大很 "幼齒" 喲.. 開玩笑,莫介意..

在 3.5 磁碟片之前,還流行過 5.25 磁片,記得那時還有種鐵弗龍磁片,里面的磁片可拆下來用水洗..

不過一般這類的磁片看上面的說明,不建議在濕度 7、80 以上的環境使用,但台灣氣候潮溼,動不動濕度就飆到 85 以上,想不發霉也難..

說到燒錄機,我這還保留一台應該比你叔叔那台還要早期的燒錄機,因為它是 "一倍速" 的,改天找出來拍照給大家看看..

這台真的很貴,約兩萬五(當時我的薪水不到兩萬),難怪廠商會送一大堆 A 圖(256色 GIF 檔)的..

网友:
嗯 已經淘汰的東西  只有收藏幾片做紀念
BIOS的燒錄
建議可以製作一張98的開機光碟
然後再買一張CDRW(我是用8公分的) 專門放下載的BIOS檔案
這樣就可以重複燒BIOS了
不建議開機和BIOS燒同一張  很容易弄錯

网友B:
cremaker大,你買時應該跟我差不多n_131| ,我買時剛好再 286  386  486 時期,
我當時是286時期買(一字貴)

网友:
3.5磁碟機...我還留了十幾台備品耶...
老板子用的到...新版子應該是用不到了...
現在人用電腦的觀念也不同了...
什麼都要買最新的,也不想想到底實不實用???
看我朋友買了台新的4核心電腦,只能說真是浪費...
因為他的電腦用途只有上網,收發E-mail,打報告,偶爾做個PowerPoint...
完全不知道他裝那張Radeon 5750的顯示卡是做什麼用的???
內建顯卡就夠他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maker大,你買時應該跟我差不多n_131| ,我買時剛好再 286  386  486 時期,
我當時是286時期買(一字貴)

Tony 大的那台燒錄機保存的還真好,那台電腦看來也有好一段時日了..

這個看來好像是 386 時代的外殼,看它們的配法,3.5 磁碟機、5.25 磁碟機.. 搞不好里面的硬碟還是坦克車(5.25 吋 10 MB 的硬碟).. 懷念啊..

以前的電腦價格很貴,材質真的用的很好,我想那台電腦的外殼不要說用坐的了,站在上面可能都沒問題..

現在的機殼,可能用手用力壓就有點扁下去了..

网友:
3.5" 軟碟機 TEAC 還有在生產
一台450元 唯一漲價的電腦產品

一個多月前用100元買下一盒人家不要的50片的軟碟片

tony大, 圖片那台 TEAC 5.25" 大軟碟機要保存好, 現在可是很有價值的

网友:
軟碟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一台印象zipn_131|

网友:
軟碟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一台印象zipn_084|
按的太快了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 ~好容易壞掉 磁片 不好保存 ~
我都用 隨身牒 開機 更新 BIOS ~ 若是沒有支援 ~隨身牒開機的
用 HD  加上 ~簡單的 DOS 開機 WIN98 ME 就可以開機 更新 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嗎?記不太清楚了.......印象中,演進過程中,有超大容量的軟碟機(好像是120MB)。

從不知道哪時候開始,突然發現,我裝電腦裝軟碟機要做什麼用?(隨身碟出現之後)

楼主:
MO 應該是這個東東.. 這個做美工的應該都有用過,因為一般的圖檔都較大,不過在 USB 隨身碟流行後,我想使用的人可能就少了..

ZIP 也流行一段時日,有些主機板的 BIOS 還可用 ZIP 來開機.. 不過缺點就是容易發霉..

附圖1: MO機

附圖2: MO 使用的 MO 片

网友:
嗯嗯..大大們說的情況我都有遇到過,只有ZIP 磁碟機沒用過..MO機在當時CD-R燒錄機還沒成熟的年代,的確發揮不少功用
         MO空片常用的有320MB跟640MB這兩種,可重覆讀寫的功能滿方便的,而且MO機也分兩種介面IDE與SCSI,價錢都不
         便宜喔.........看到大大們在討論,又令我想起以前用MO存許多備份資料的時候....

网友B:
人生第一台燒錄機scsi當年花了我萬把塊n_0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生第一台燒錄機scsi當年花了我萬把塊n_073|

為什麼我的第一次比你的貴?為什麼我的第一次沒你的美好?為什麼..

附圖就是我那醜醜的一倍速燒錄器..

對了 Tony 大,你知道那個放燒錄片的盒子,有個很奇怪的名字 candy,我一直想不透為何取這樣的名稱..

网友:
sony愛搞怪,每次出來產品就是跟別人不一樣n_098| ,你看當時就送
兩個cd置入盒n_112|

网友E:
應該叫CADDY喔,早期只有高級機才會用這種設計,後來都改成托盤。

另外有一個叫做LS-120,除了可讀專用120MB磁片外,機體也可讀1.44M磁片。

目前的主機板有些甚至已經無FDD介面了,要用軟碟機大概只剩USB外接式還殘存在市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叫CADDY喔,早期只有高級機才會用這種設計,後來都改成托盤。

狼大真的是見多識廣,解決了我好久以來的迷惑..

這個 caddy 真的較 candy 讓人易懂..

THKS..

网友F:
公司倉庫搬家...
丟了一堆磁片說...5.25和3.5吋都有...應該有上千片吧...
ZIP也有...不過比較少...
MO片..640M...也丟掉一堆...
還有另一種忘記名稱...比較像磁帶...一張容量1G...
不過都沒機器可以玩了...
怎麼大大們在討論的古董,我這幾天都在丟啊???
SCSI卡也丟了十幾片吧???

网友B:
我從AppleII接觸電腦n_136| ,到AT->386->486->586(當兵)->P2->
P3->P4每一個電腦都買過配件都想辦法買新產品n_092| ,回來玩看看,也去以前廢五金找磁碟機n_084|
現代人壞習慣不要就丟一點都不珍惜資源
:on_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從AppleII接觸電腦n_136| ,到AT->386->486->586(當兵)->P2->
P3->P4每一個電腦都買過配件都想辦法買新產品n_092| ,回來玩看看,也去以前廢五金找磁碟機n_084|
現代人壞習慣不要就丟一點都不珍惜資源
:on_128| ...

Tony 大不經意的洩了一些秘密哦..

我退伍時,使用的 CPU 是 8088/8086 ..

嘿嘿,活到老,學到老,死不了,學不完..

网友:
看了這麼多東西~~~~除了ZIP我沒用過(但我擁有過沒磁片)...
其他我都玩過了~~~MO以前用在蘋果電腦上面用很大....
尤其是在做CorelDRAW製圖或是名片的~~~
通通採用MO機的很多~~~~~~我記得那段時間我還在讀高職
常常幫我爸的朋友整理電腦~~他們就是使用MO機~~~~
當時我人在高雄~~我爸那朋友~~~
居然都叫他的侄子電腦搬著座火車到高雄來找我..
我趕通宵把他的電腦整理好~~~他在旁邊順便學技術....
用好之後~~他睡醒之後再趕回去...還真佩服他....

軟碟機....我這邊還有整理好的10幾台~~~~~
真想把他改成USB的~~~但好像沒有相關線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還有另一種忘記名稱...比較像磁帶...一張容量1G...

會不會是指JAZ?早期IOMEGA除了做ZIP外,也有做SCSI的JAZ,外型比ZIP大一號,容量1GB,類似硬碟機的結構,不過磁盤裝在卡匣內可抽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