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怪怪的布,導電布?屏蔽布?

楼主(2010-05-17):
昨天在拆螢幕時,發現了一個怪怪的材料..

附圖一(紅點處):我不知道它的正確名稱,它是類以布質的東東,貼在軟性排線上,應該是用來屏蔽雜訊用的..

下面的那小片,是我從上面撕下來的..

附圖二:用電表歐姆檔量,會導通,電阻值很低..

网友:
屏蔽雜訊是電磁波的雜訊
一般說來導體才能屏蔽電磁波
這就是在電梯裡面
手機收訊差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原本是想這個材質是 "保護" 軟性排線用的,突發奇想用電表量了一下,居然會導通耶..

這台 LCD 螢幕有一段時間了,現在的 LCD 做工都沒這麼紮實及用心了..

對了,這個排線是 AD 接到面板 T-CON 用的..

网友:
應該是減少雜訊用的 可以量看看是否對地

現在的LVDS似乎受雜訊干擾的抗性比較好所以排線的品質可以CostDown

网友:
導電膠帶,用來將LVDS線貼覆在金屬外殼上,以便將雜訊接地掉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這種材料確實是用來屏蔽雜訊用的..

不過在台灣的網站我找了很多,都沒發現這種材質的..

它的觸感有點像布,具體來說有點像絲質的布..

网友B:
導電膠帶,
不一定是網狀的,也有鋁箔或是銅箔的,
用作電磁遮蔽及抗靜電,將導電膠帶置於襯底面結合金屬基材,
具有良好的導通性並提供電磁遮蔽之效果。

大大如果要買,台北有找到ㄧ家,應該有賣,
千盟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579-5036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29號1樓

网友:
金屬基材
可以作鐵布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導電膠帶,
不一定是網狀的,也有鋁箔或是銅箔的,
用作電磁遮蔽及抗靜電,將導電膠帶置於襯底面結合金屬基材,
具有良好的導通性並提供電磁遮蔽之效果。

大大如果要買,台北有找到ㄧ家,應該有賣,
千盟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 ...

感謝 carl0804 大的幫忙..

我先前找到了,不過還是謝謝你哦..

Wason 大..

這個材質有點類似布質,很漂亮,有點類似日本和服的材質..

它不耐燃,我用火燒了一下,會像布燃燒..

网友:
碳纖維布織布 可燃,具有導電性

网友(2011-03-18):
見過這類布,但沒想過原來是導電的^^

現在的LCD售價平,單看外接電腦的幼幼的vga線已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