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SONY VX2000攝影機內部鋰電池更換實例

楼主(2010-05-17):
這部攝影機跟著我好幾年了.有一天裡頭的時間還有設定值都跑掉了.心想應該是裡頭的鋰電沒電了.所以就把它拆下來更換

外觀

外觀

外觀

外觀

外觀

外觀

開始拆機
這就是要換的鋰電池
拆下來電表一量有2.98V照理說應該是有電.但是他偏偏就是不能供電記憶
本想用2025替換.懶得出去買.乾脆就用2032(厚很多)
把2020上的導電片拆下.焊在2032上
貼塊電工膠帶以免正負極短路
裝上電表一量3.17V搞定!
開始組裝回去
經測試幾天.時間日期及設定值都不會在消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完修, 拆這個比拆筆電還要心細才行啊. 圖中harx-100這種特殊焊錫一般電子材料有賣嗎?上次看w大也有一大捲類似的焊錫.

楼主:
回复 网友B:

harx-100這種特殊焊錫一般電子材料有賣.45元一支.原想買整捲的太貴了買不下手.畢竟很少用到所以就買一點來用以備不時之需.沒想到這次就派上用場了!

网友:
表面刮一刮...磨一磨...
溫度高一點...就可以焊得上去了...
我一直是這樣焊的...
可以試試看...

网友:
焊接這種電池溫度太高
會爆炸的
怕怕....

网友:
拆這各的確要巧手阿~~
我想我也該買一個焊不同金屬的焊錫回來備用
改天會用到~~

的確具說明溫度太高有可能引起電池爆炸,所以還是小心一點的好ㄚ~~

网友:
加點焊油....就不必用到這種特殊的了........

网友:
以前遇到要焊電池的真的都快把自己搞瘋了
不知道還有這種銲錫喔
長知識了

网友:
原廠使用的電池VL2020 是可充電式
當攝影機有接電源(電池)VL2020 就在充電
所以您更換的電池CR2032大概撐不了多日子
時間日期就會歸零
所有設定回原出廠設定

网友:
阿勒~~~VL2020是二次鋰電池阿......
換CR-2032....會不會燒毀阿......因該要測試一下...
插上電...在沒裝3V電池的時候~~~那邊要測量一下~~是否有在供電..
如果有的話~~~那真的要小心了~~~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直接給他裝上去就對了.....

网友:
以前遇到要焊電池的真的很難
有這種焊錫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