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 高壓板會燒~~

楼主(2010-05-17):
我的P+I板開機是沒問題的,但是開機約5分鐘後~圖右上角圈起來的那些地方就會開始發燙,尤其是那塊散熱片溫度約為40度以上,請問大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PS:板子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使用約5~10分鐘後 自動跳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個地方40度應該是正常的喔,不要超過60就可以了,你綠色的電容是換上去的嘛?應該旁邊那兩個也一起換掉,順便把大功率的元件補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二個元件應該是蕭基特二極體(紅圈的地方)
旁邊的電容+蕭基特二極體拆下測量
蕭基特二極體的阻值是否正常
看電容是否已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地方40度應該是正常的喔,不要超過60就可以了,你綠色的電容是換上去的嘛?應該旁邊那兩個也一起換掉,順便把大功率的元件補焊一下就好了

大大 我剛有說到 一開始是40度 但愈來愈高 變成整個高壓板跳掉~用手去摸 應該有60度以上 可以烤肉了~~

网友:
亮度

把亮度調到最低試試
如果還是很燙->蕭基特二極體可能有漏電,電容漏電
正常工作->燈管壽命,5707補焊,高壓變壓器補焊,高壓電容加大一點

(22J->25J)
(25J->27J)
(27J->30J)

网友C:
把3A保險絲一腳拆掉
不要送電到高壓板
看是否還會高溫
如沒有的話就是高壓的電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3A保險絲一腳拆掉
不要送電到高壓板
看是否還會高溫
如沒有的話就是高壓的電路有問題

嗯  晚點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3A保險絲一腳拆掉
不要送電到高壓板
看是否還會高溫
如沒有的話就是高壓的電路有問題

大大 依你的做法去試,點了5分鐘 還真的都不會熱了~可能真的是高壓部份,明天在來查查是什麼原因~~

网友C:
先檢查9024(mos)和5070(電晶體)以及電容
板子後面應該還有SMD系列的零件
找到二極體
看阻值是否是否在135~150之間

网友:
多謝分享,終於不用瞎子摸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9024(mos)和5070(電晶體)以及電容
板子後面應該還有SMD系列的零件
找到二極體
看阻值是否是否在135~150之間

大大  這些我都檢查過了,都沒壞,目前裝機測試,雖然溫度沒那麼高了,但還是一樣約6分鐘後整個畫面花掉,且去摸AD板會發現AD上的IC晶片有一點點熱熱的。
目前的問題出在 開機6分鐘後 整個畫面花掉。

网友C:
元件在工作時會有一點點的溫度
會不會燙手?會的話那就是零件壞了
有別的面板可以測試ㄇ?
現在我感覺是面板的驅動IC壞了

网友D:
AD板上的哪顆ic熱熱的??...
AD板上除了會有controller外...
還會有幾顆regulator...
量量看regulator的輸入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旁路電容的電容值是否正常...
補一下AD板的照片吧...

网友C:
題外話:
我也好想拍維修實例照片
我沒有數位相機
不知有那位大大是用手機拍的
要不要加放大鏡

或者用網路攝影機改裝
(不知是否有大大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題外話:
我也好想拍維修實例照片
我沒有數位相機
不知有那位大大是用手機拍的
要不要加放大鏡

或者用網路攝影機改裝
(不知是否有大大試過)

我是用手機拍的ㄚ~因為我也沒相機~~500萬畫素  nokia x6  超近照功能真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板上的哪顆ic熱熱的??...
AD板上除了會有controller外...
還會有幾顆regulator...
量量看regulator的輸入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旁路電容的電容值是否正常...
補一下AD板的照片吧... ...

補上AD照片~~AD中那2顆大IC會微熱一點~開機5分鐘就會開始變熱~然後畫面整個花掉~明天在補上畫面花掉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在工作時會有一點點的溫度
會不會燙手?會的話那就是零件壞了
有別的面板可以測試ㄇ?
現在我感覺是面板的驅動IC壞了

我是有面板可以試,但~~是面板有問題嗎?因為一開始開機畫面都很正常,5分鐘後才會花掉~面板的驅動IC是指T-COM那塊嗎?

网友:
建議你換ad的電容
外觀好不代表容值沒減少
有遇過類似狀況

网友:
在晶片(TUL56AL)貼上散熱片看會不會顯示的比較久
像a大說的把ad的電容都換新

還有紅圈內的零件和電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