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電子零件是什麼和電阻問題[(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5-17):
在網拍買了一顆二手故障喇叭來研究,拆開基板看到這顆綠色的電子零件,不知道他的名子

另外可以詢問這顆電阻是多大的嗎?(紅 1 黑 0 金 *0.1 金 ± 5% = 1Ω 5%)

网友:
上面應該是 "麥拉" 電容,0.1 uF,誤差 +- 10

下面那個應該就如你所說的..

网友:
麥勒電容
麥拉電容
塑膠電容
都有人稱呼
因為他內部的介質
用的是麥勒塑膠片

楼主:
不好意思,再請問關於圖片上的"麥拉電容" .1J=0.1 uF 那100HT=100V ?

因為我不是電子科的,關於電子零件我真的很怕裝錯,現在也怕電阻Ω計算錯誤

网友:
電阻我看圖因該是棕色黑色金色為1歐姆
紅色黑色金色因該為2歐姆才對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下午來去電子材料行購買n_097|

网友:
這兩個看起來沒壞.您有量過嗎.麥拉在喇叭裡不太會壞阿.有人說可千年不壞阿.

楼主:
使用三用電子式電錶直接在基板上測量麥拉電容歐姆值7.30K和7.40K
麥拉電容我沒有買新的備料,只有買1Ω 電阻

原來1Ω 電阻使用三用電子式電錶測量導通檔是""通的"",我一直以為電阻壞掉了,直到使用歐姆檔測試才知道沒壞

网友:
1歐姆阻值太小了
看你有沒有數位式三用電錶量
至少會比較清楚電阻好壞

网友(2010-07-15):
不好意思,再請問關於圖片上的"麥拉電容" .1J=0.1 uF 那100HT=100V ?

勸你不要換。。。這顆 很少見  0.1J  。。。

ps:我買的電容板。。。光華商場【一家 電子零件店買的】
我看電量。。都是直接看上面的電量標示!! 就不用換算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10-1-1.html

-----------------------
【1】陶瓷電容器 與 麥拉電容器~上面標示的數字【如果是一樣的】【就是相等的電量~都是以pF作單位】^-^
。。。不過麥拉電容器~字尾多會【J】【K】【M】

【2】如果麥拉電容【標示是】【102J】電量是【0.001uF】
102J==1000pF==1 nF ==0.001uF

【2】你那個標示 0.1J<-->【有可能是 102J】【萬分之一的電量喲】。。。》《
直接看的話~就是0.1pF  的電量
=========
【3】
J為 + - 5%誤差
K為 + - 10%
M為 + - 20%
當然是買J結尾的。。比較準確

【4】
我手寫 【nF錯誤】....麥拉電容【單位是pF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有人貼圖了。
那順便提一下,可以看到 1p ~ 82p 的小電容的頭,常會被點上黑色。

問題來了
請問,有人知道這個黑色代表什麼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溫度系數,黑點是 N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