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8T維修失敗實例

楼主(2010-05-18):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台不是我的~~~~~~~~~~兄弟機嗎~~
怎麼跟我那台一樣..電流上不上去~~~難道我的橋~~~~~~~

网友:
客戶不修了~~
要修也要看Shunxing大有沒有橋吧
不過應該是太貴了不修是吧
筆電好像很好玩
我都沒拆過~~~不過感覺就是很難修,因為很多東西都比較小,又難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ASUS  A8系列~~原廠認定外殼設計有問題~~保內!!只要有破損一定幫你換!!保外也可以幫你換一次不用錢~~網拍上!!很多說會幫你換外殼!!都是接單送原廠~~的騙子!!

(2)你測出的(7~~8歐姆)是沒短路的~~那是北橋的阻質~~一般你要測到(0.3~~0.7歐姆!!就是1歐姆以下)那才是短路!!所以你那一台~~如果我沒猜錯因該是北橋虛焊~~會有2個問題一是開機約2~5秒斷電!!另一是過電!!燈號一直閃~~北橋沒掛~~下面有圖示!!(0.X)就是故障

网友B:
6100應該只有繪圖核心和記憶體控制器吧!
還有一顆南橋,應該也是配nFroce的吧!那也很燙。

我這台電腦,6100除了主機板上原有的散熱片,我還加上風扇,整合橋nForce 430,完全沒散熱片......還要自己加。

打阻值,練習時,真的發現阻值很低,由於晶片本身耗電流高,當然內部阻抗很低(不然哪來的高電流),CPU也一樣,打起阻值,接近0歐姆,真的不知道是好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00應該只有繪圖核心和記憶體控制器吧!
還有一顆南橋,應該也是配nFroce的吧!那也很燙。

我這台電腦,6100除了主機板上原有的散熱片,我還加上風扇,整合橋nForce 430,完全沒散熱片......還要自己加。

打阻值,練習時,真的發現 ...

所以阿~~新電腦的對地阻抗最好有相同晶片測試..不然會被誤判....

网友:
我的6100晶片剛量起來為5.8歐姆...應該是沒事n_125|

网友C:
手上有不少主機板以及修過的筆電,原廠判定都是NF430這顆南橋故障,導致不開或時開時不開的現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不少主機板以及修過的筆電,原廠判定都是NF430這顆南橋故障,導致不開或時開時不開的現象。

不對喔~~NF430這顆南橋很少故障!!一般也是北橋~~

网友:
lwang大的手好巧阿,竟然能單手握兩隻表筆,點那麼小的點,還能拍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00應該只有繪圖核心和記憶體控制器吧!
還有一顆南橋,應該也是配nFroce的吧!那也很燙。

我這台電腦,6100除了主機板上原有的散熱片,我還加上風扇,整合橋nForce 430,完全沒散熱片......還要自己加。

打阻值,練習時,真的發現 ...

cpu  因該10歐姆以下   北橋 intel 約10~~30歐姆   顯卡約10~20歐姆  (amd  北橋  10以下)
一般沒回焊過的bga一定有阻質~~10~~20歐姆或是以上
如加焊過 在 橋上 的電容測到(0.xx)一般都壞了~~被玩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對喔~~NF430這顆南橋很少故障!!一般也是北橋~~

因為有些是原廠送回來後原因寫南橋故障無料可換,且南橋會有高熱現象,自己因為沒有拆焊能力,所以也無從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