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6s~~g8400 故障

楼主(2010-05-18):
ausu core 2duo  開機會有啟動音~~~但無畫面
會過電~~HDD燈會跑
g8400  溫度過高~~虛焊~~故障
還是一樣~~拆下來~~回焊
但記得除膠!!
這一片板子約不到200度~~就可取下晶片
主機板清一清
我喜歡用錫膏做~~因為一罐!!可以做任何一種的錫球~~可以省不少錢~~且是剛做好的錫球~~不怕品質不良或氧化~~造成回和不良

先塗一些助焊膏~~這一罐不錯~~貴了一點(600~~800都有人賣)
這個是自製的點膠機~~量好控制~~且方便~~
害我把我的點膠機收起來!!
因為高溫所以~~紅色變色
改風扇是因為~~NVIDIA G8400設計有缺陷~~NVIDIA原廠認定自己設計有溫度過高的問題~~國外有賠國內沒有~~可惡!!
其實不只這一系列!!還有 G6100  &  G6150  & G8400  &  G8600  &  G7200  &  G7300 ....還有一些尚未發現
裝機測試~~
雖修好了~~但不用高興~~因為設計有缺陷~~所以3~6個月一定會回來的!!
3個月內會回來的一定有打電動~~~或跑3D軟體
6個月內回來的是因為設計有缺陷~~
下次有遇到的人~~可以~~算算看~~因該不會超過這個時間點才對!!
分享之~~

网友A:
每回看阿彰大的維修都好精彩啊~~~
請問那白色的清洗液是所謂的洗板水嗎?
最近一直也想來試試BGA..看了大大的過程又了解了許多~~
看來錫膏真的是很方便。
還有那點膠機..是先固定好再開始加熱晶片的嗎~~還是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拍謝..太多問題想問了~~最後還是謝謝阿彰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阿彰大 只能說是 阿彰大啊!

我手上有一台W7S 故障現象是六分割 搜尋網路上的資訊 確認是通病 8400GS空焊或故障

送去給維修公司處理 2500大洋 ,本想自己搞搞看不過自己非專業怕搞壞了這台機器

精采的過程

网友:
那台紅外線專業設備真的很棒~~~~~

网友D:
固定晶片用點膠.....不知道是什麼成分。

看來錫膏是很棒的選擇。
筆電的獨顯機.....維修應該常常在搞那顆GPU吧!

网友E:
謝謝分享 ~專業的機子在作 ....筆電 好像都是 顯式晶片 空焊 ~
都要再作一次..  阿章阿 點那個膠要幹麻用的阿...
...錫膏都要 帶網加熱嗎?....網子不會變形嗎?
我有買一灌小灌的 還沒玩..

网友:
之前NV的GPU爆發瑕疵,主因是Underfill有問題,在溫差極端下容易使bump斷裂,所以有時不見得只有是空焊造成的,除了阿彰兄的案例外,也遇過LCD顏色異常,但外接顯示器正常,或是桌面下正常,跑遊戲就破圖等案例。

网友:
現在修電腦的層級已超越修手機了~
早幾年還有在值錫球!
好幾年沒在植了~
真的佩服各位先進~

网友:
突然發現到阿彰兄用的紅外線迴焊台在賽威樂的網站上也有擺,還有附示範短片

网友:
挖~~阿彰大真專業
設備多技術好~~
值上固定膠是為了不讓他在因熱虛焊嗎
這篇文真多沒看過的圖示  像是點膠機和錫膏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晶片用點膠.....不知道是什麼成分。

看來錫膏是很棒的選擇。
筆電的獨顯機.....維修應該常常在搞那顆GPU吧!

點膠~~是為了溫差下所產生的錫裂~~點膠後會讓他固定的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專業的機子在作 ....筆電 好像都是 顯式晶片 空焊 ~
都要再作一次..  阿章阿 點那個膠要幹麻用的阿...
...錫膏都要 帶網加熱嗎?....網子不會變形嗎?
我有買一灌小灌的 還沒玩.. ...

錫膏都要 帶網加熱....且網子不會變形~~這才是功夫的地方!!如何讓溫度一起上來~~鋼板不會變型~~還是出在多練習
其實!!設備是輔助品!!做錫球才是訣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彰大 只能說是 阿彰大啊!

我手上有一台W7S 故障現象是六分割 搜尋網路上的資訊 確認是通病 8400GS空焊或故障

送去給維修公司處理 2500大洋 ,本想自己搞搞看不過自己非專業怕搞壞了這台機器

精采的過程 ...

w7s沒有錯是gpu空焊
如果是2007年生產的那批晶片本身設計就有問題
之後有改版
就算是給華碩修好後也撐不久
01有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回看阿彰大的維修都好精彩啊~~~
請問那白色的清洗液是所謂的洗板水嗎?
最近一直也想來試試BGA..看了大大的過程又了解了許多~~
看來錫膏真的是很方便。
還有那點膠機..是先固定好再開始加熱晶片的嗎~~還是有什麼特 ...

洗板水~~有分很多~~~一般比較無毒的有(酒精)(還有中油賣的~~不能打廣告)
工廠用的~~叫橘子水~~
我用的叫異丙醇~~也是有一點點毒~~

bga點膠  一般要回焊好後~~才上膠~~且需烤10~15分(80~12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洗板水~~有分很多~~~一般比較無毒的有(酒精)(還有中油賣的~~不能打廣告)
工廠用的~~叫橘子水~~
我用的叫異丙醇~~也是有一點點毒~~

bga點膠  一般要回焊好後~~才上膠~~且需烤10~15分(80~120度) ...

感謝~我看對岸那的洗板水成份為:三氯乙烯、甲醇和正己烷
可惜台灣怎麼找都沒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我看對岸那的洗板水成份為:三氯乙烯、甲醇和正己烷
可惜台灣怎麼找都沒在賣..........

這一家問問看!!

网友:
呵呵~~~感謝阿彰大~~~~
手頭目前沒有BGA工具....最近很想買....
尤其是返修台...我在R拍看到像阿彰大那台...有人賣中古的..要58萬.....@@"可以買車了...
最近在看鋼網~~也想買好一點的返修台.......這興趣真的很花錢~~哈哈~~~

网友:
返修台買FONTON會比較好~售後服務比較不會出問題!
但紅外線及熱風各有優劣點,購買前最好自行評估!

网友(2010-10-28):
雖然對機器沒有研究也沒用過
不過好精彩的圖解說明
感謝分享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
1.阿彰大果然實力驚人,用刷錫膏直球是最快的,但是條件一定要鋼板夠平,一般市面上都還是用錫球,大小比較均勻,下次我貼用marin機台植球ㄉ,讓你看看什麼是發亮的球,因為有接氮氣...哈哈
2.以業界粉少人會去選FXXXXX的返修台,那是買來裝飾用的,最強可以買ZEVAC,這是返修之王,但是平民只能看看,中高階就只有MARTIN
無聊可以去看看機王的簡介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43417483&p=0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哀哀~~看看就好~~買不起~~
我這一台PDR X410~~不知回本的沒~~哪敢再敗一台~~
家還想住~~不要害我去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