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SI K9N6PGM2-V2 自動 開機D5後關機(已解決)

楼主(2010-05-18):
各位大大,請幫忙我的MSI K9N6PGM2-V2 自動開機D5後關機,再按POWER SW 一樣在D5就關機,不知是那個問題,主機板剛換回來!!,謝謝
已解決,謝謝大大们

网友:
您先量一下您power的電壓是否正常.
回10篇文就可貼圖.把您量的結果貼上來.讓各位大大幫您分析吧

网友:
CPU可能會有問題!! CPU換掉看看!!

楼主:
已解決

已解決,是POWER SWITCH 的問題,謝謝大大们

网友:
恭喜您解決問題了!!上面幾位大大應該比較習慣測試裸版了,所以不會直接想到是機殼power button的問題呢!!

网友(2010-07-03):
一般開機後4~5秒後關機, 大都與POWER SWITCH有關....經驗談.

网友(2011-03-22):
按鈕不用拆下或者換掉

也是拿潤滑油潤滑一下就能繼續用了

网友(2011-05-22):
原來是POWER SWITCH卡鍵造成短路持續ON。

网友:
原來如此.又學會一招了.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