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版大關於BIOS卡LOGO

楼主(2010-05-18):
小弟這裡有一片MS-7021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卡廠商那個LOGO@@" 裸測也一樣 COMS重置也是1樣@@ 想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情形@@

网友:
會出現這類問題,應該是 BIOS 有問題..

主機板跑到 BIOS 了,應該沒問題..

建議檢查一下或換個 BIOS,或重新燒一下..

另外,有時可能是週邊的問題,先將硬碟、光碟.. 等拆下看有什麼訊息..

楼主:
大大感謝你回覆 大大你交代的我都有做哩@@ 還是一樣 一直卡微星那個商標 看似好像蕩了一一"  而且按鍵盤NUMLOCK 完全無動作!!

网友:
我想可能是 BIOS 晶片的問題了..

BIOS 里的資料可能亂了.. 所以會卡在 POST 上..

要朝 BIOS 這方面檢查了..

解決的方式就是看一下 BIOS 晶片及附近電路有無異狀,以及換顆 BIOS 或是重新燒一下..

這方面有點複雜.. 若有困難可送回原廠更新..

网友:
shunxing 有在做這方面的服務,收費很合理,你可以 PM 他..

不過這個主機板的 BIOS 晶片,好像是直接銲上去的.. 這就有點麻煩了..

网友:
卡在LOGO然後只顯示記憶體數字就不動,多半是記憶體有瑕疵或接觸不良.

网友:
可以的話,PO 張圖就知卡在那了..

网友:
按TAB鍵能跳開LOGO畫面顯示詳細的記憶體檢測等BIOS資訊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 BIOS 可能內部資料有問題了,所以鍵盤可能沒作用了..

网友:
我遇到幾乎都是"記憶體"的問題!!!
記憶體測完就卡住了;
接下來應該是AUTO DETECT.....  ide(sata)的裝置...
您可一開機就按<tab>跳過logo看看~~~

网友:
我是記憶記憶體卡32mb,(512mb的),然後就當住不動
目前也還在想辦法中

楼主:
非常非常感謝各位大大教學~~ 因為卡到連按TAB都無法看原始BIOS畫面<死當>,記憶體也換過交叉測試過@@ 看來真的要送件給大大處理了~~

因為目前以我的經驗我知道是記憶體還是硬碟有問題會卡 但是按TAB還是可以看原始BIOS畫面~~ 我的完全不型 卡的死死 按TAB無動作 CTRL+ALT+DEL無動作

看來掛了@@

网友:
不知道大大您測試的時候是否為裸版測試!?
IDE裝置都先拔掉~如果狀況依舊的話....
可能要往BIOS下手了~~加油

楼主:
是的大大!! 了解了 感謝

楼主: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一片K8NS 754腳位!!

內顯故障<可啟動可是近WINDOWS 超亮 顏色亂掉了>

PCI-E故障

使用PCI顯示卡 也無法啟動@@ 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