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 燈管測試方式

楼主(2010-05-18):
手上拿到一台新玩具~Viewsonic VA1912W~

剛拿到的時候~背光不亮~打開一看~電容爆了好機顆~

換完之後~就有背光了~不過好景不常~當準備燒機的時候~約五分鐘後又暗掉了~

後來連亮都沒亮過了~表示高壓板上有其他問題存在~

高壓板如下圖

這兩根高壓燈管已經測試正常

不過下面這個接口的燈管我就不知道怎麼測試了~

找了一些資料~聽說這屬於L型燈管~?

那我該怎麼測試他勒~一樣用單燈高壓板一個一個去試?

還是有甚麼其他方式?

麻煩各位了~

感謝

网友:
L管因為接腳定義與一般燈管不同,所以要使用一般高壓板測試,需要改接,將HV(粗線)與RETURN(細線)配成一組。

楼主:
感謝狼大回應~

請問 HV(粗線)是指 CN1 CN2 接口?

RETURN(細線) 是指 CN3 CN4 接口?

所以我必須自己 將其配對~找出相對應的一組~這樣是吧!!

感謝~

网友:
是,CN1/2是HV,CN3/4是RETURN,不過記得要先做記號,以免裝回時搞糊塗了。

网友:
你可以拆開 ~看看 燈亮的情形 ~:
恩恩 要小心拆 ~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54-1-3.html

网友(2010-07-01):
粗線與細線對掉就可測試

网友(2011-05-12):
沒下文了! 不知修好了沒?

网友(2011-10-28):
不知修好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