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ien 電源轉換器 實際維修範例

楼主(2010-05-18):
症狀:  PWM IC 17384無VCC電壓

故障原因:積納漏電

電源轉換器外觀

電源轉換器外觀

拆開後的機板

拆開後的機板

變壓器底下的零件

變壓器底下的零件

故障的積納

故障的積納

更換後

更換後

完修

完修

网友:
又一篇不錯的維修實例~~~

不過~~~我很少遇到基納壞的耶~~~~~

网友:
這款用料不錯,電路板也用玻璃纖維板~

网友:
我遇過1台華碩PC的華碩自家Power,也是zener_diode掛了;
5Vsb&PS_ON都ok, 但觸發不送電,
量3842B_vcc, 沒電壓, 往前跑接電晶體(PNP)c極, 量b極沒電, e極有電壓;
結果b極一顆smd_zener(RLZ20B)對地短路了,先拆掉, 再量, 短路消失, c極壓也出來,
觸發Power, 各路電壓及PG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