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那裏可買到這種屏蔽網?

楼主(2010-05-18):
請參考附圖,在紅色框框內的那種..

形狀就好似圓柱狀(像熱縮管),可將想屏蔽的線放在裏面,以達到屏蔽雜訊的效果..

我找了兩家電子商場,都找不到.. THKS..

所以請教一下,在大台北市那裏可找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台北那裡可以找到,不過你應該找錯地方了,這種東西原則上屬於"電線"的一種,你應該是找賣電線的店家才對,而不是找電子零件行。或許有電子零件行會進這種東西,不過我想機率不高就是了。
台中的建國市場有一條專賣電機、五金、機械等等的小巷子,大約在這條巷子一半的地方有一家店面算大的電線專賣店(店名我忘了),我在裡面看過這種線,各種尺寸都有,真的買不到的話,請住在台中的朋友幫你買一下吧!

楼主:
感謝 Wish 大的告知,原來我方向錯了..

改天到環河南路找找..

THKS..

网友:
這確實要去專門賣電線的才有可能問到......
以前我為了找高溫絕緣管棉~~~那種東西連專門賣電線的都沒有...
最後居然在一家~~~專門賣自動控制設備零件的店家買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溫絕緣管反而我看過電子材料行有進貨。

网友:
嘗試 Google 搜尋 "編織銅帶" ,看看能否搜到您所要的。

网友:
這東西叫做隔離網或是隔離編織網,
材質有分為尼龍,鋁質,銅質...等,
看用途使用,
台北西寧市場那一帶有賣,找線料行或是音響器材店問一下,很好找,
高雄地區請去長明街逛逛,也找的到,
中部地區我就不知道了...
玩音響的人打線很常用...

大大您也可以參考這一家再去找您需要的:
http://www.hifi.com.tw/adm_produ ... amp;txtBranuniq=147

网友:
在台北西寧市場音響器材店有看過,對面有一家電子材料店也可以問看看,

网友:
若只有一小段,用廚房燒烤的鋁箔紙不就好了。

网友(2010-06-20):
前幾天去中華路的得X有看到尼龍的編織網,不過價錢就沒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