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搞笑維修....

楼主(2010-05-18):
一開始拿到這塊板子是先上帶燈假負載,OK,燈全亮了,就決定下手...
外觀檢視,CPU座旁供電部份電容一排7顆1500uf 6.3v爆了5顆,ATX電源旁有一顆MOS冒泡了
很好,先把電容全部請下來,然後拿出手邊的電容存貨,剛好剩7顆,全上了(搞笑的開始)
以前完全沒注意到同一電容耐壓的電容胖的跟瘦的差那麼多(米大有說過電容胖的似乎散熱比較有餘裕)
換上第一顆,有點擠,然後,唔,沒位置了,第七顆直接沒剪腳就上去了!!
然後更換ATX旁邊的mos管,過程就.....唉,接著覺得差不多了,來上個電(很不怕死)
量測vcore....1.81 有點高,還能接受,RESET動作很正常,看起來很有希望,突然心血來潮
拿出DDR的打阻值丟上去,來試用看看,咦,阻值卡上面寫2.5V的地方,量出3.3V,完了,供電不正常?
又上來媽咪翻到WISH大發的P4S800 DDR供電維修,很興奮的跑去量RT9173,供電正常啊!!
突然翻到DDR阻值卡上面的測點是VDDSPD,所以可能出現3.3V 要量測B5看看....
回家一量,果然正常,是2.5V............無言
好.......接下來該上圖了,請看到焊點太糟糕會睡不著吃不下的大大趕快離場......

開機BIOS監控,VCORE部份跟假負載上面有點差異,可能是電表誤差吧!!
來個板子照片.....
嚇死人的搞笑電容群....
換掉的882 MOS管,旁邊是被我烤焦的,不是因為短路燒焦的

現在還想不通的是,882為什麼會過熱冒泡,目前換上後,手摸感覺溫度OK
之後來測試看看板子的穩定度吧,難得碰上一塊只要換掉看得出來有壞掉的零件就能開的板子!!
謝謝您的觀賞,觀看後如有不適,請不要找我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電容有機會還是處理一下囉,接腳過長也會增加阻抗(會與ESR相加)。

网友:
挖屋~~~電容長腳了~~~~~~
你可以試著把那一牌電容...從中間往左右裝上去~~
這樣電容接腳就可以縮短~~也不會那麼高了...

楼主:
呃.....實際上,我後來還有去大山買了幾顆比較"瘦"的另一牌的1500uf 6.3v的電容
不過....之前二修搞壞銅箔接腳,有心理創傷哪.....

网友:
通常偶看東西都要帶一點點設計的sense
若是從美學的觀點出發
您那排電容排列的很有藝術的質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嫌電解電容太大,用固態也行....(但不環保..... )

焊接的時候,烙鐵的溫度掌握非常的重要,溫度夠,可以避免掉銅箔的機會。

网友:
好利害~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B:
裝反了?

不知道是主機板的圖示畫錯了還是裝反了
因為低壓情況下,即使裝反,它也不會立刻爆開的!

左邊是新換的,右邊是原來的

左邊是新換的,右邊是原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沒錯啦,記得當初換的時候頭應該沒很昏,圖上最右邊那顆我沒換過
技嘉的板子上面符號就相反了,塗白的是負極,不過他有標示啦
倒是ASUS的上面沒有標示,要對照其他顆

网友:
ASUS 有些 符號 都是相反的 ~要小心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主機板的圖示畫錯了還是裝反了
因為低壓情況下,即使裝反,它也不會立刻爆開的!

他沒裝反~~~~~ASUS的符號都是跟人家相反的~~~
注意看他沒拆過的那一顆電容~~~你就知道他有沒有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SUS 得主機板 幾乎都是白色的部分是正極

楼主:
港都狼仔大才說著電容腳太長會造成阻抗增加,應該是電源供給會比較不純淨吧?

然後就發現,圖上那塊顯卡就給我出trouble了,有水波紋,還會晃來晃去....
看了看卡....現在的RAMDAC都包在GPU裡面了,也沒得換吧,突然發現,照片上被晶片風扇電源線擋住的電容突起了
看來應該是電容無濾波導致輸出電源不純淨才有水波紋吧?  有空來換看看電容好了

网友:
還好小地都修技嘉板子多不然我真的都當白那一邊為負極
一時失查可會放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