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橋式整流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0-05-18):
(无正文)

网友:
說得詳細一些,否則沒人知道怎麼回答你的..

楼主:
橋式整流器四方的不知如何接電壓
如何接電隆器

网友:
~符號接交流(變壓器二次側)
+就是正極,電容正極接此。
-就是負極,電容負極接此。
注意橋式耐壓、耐流及電容器最大耐壓(整流後電壓乘以1.414倍)。

楼主:
版主我橋式整流器一腳是正 一腳是AC 二腳每虎號 不知如何接電壓
如何接電隆器
謝謝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橋式整流器一腳是正 一腳是AC 二腳每虎號 不知如何接電壓
如何接電隆器
謝謝幫忙

其實你說的橋式整流器,有很多種形狀,像大陸的橋式整流器有些沒有符號的,而是用缺腳代替正極..

你的橋式整流是否像以下的四方型,若不是,應該是四腳都在下面的那種吧(我沒這種),這種和圓型的一樣,像你只有標示 + 及 AC,+ 的對角(對面)即是負極(也就是隔一腳)..

AC 兩腳是交流,沒分正負,橋式的 + 接電容的正極,- 接電容的負極..

電容的耐壓請參考狼大的說明..

另外,這類的問題,有圖片真的很好解決,你可看一下版規,達到 10 帖,就可以 PO 圖了..

楼主:
我的橋式整流器KBPC2510

謝謝CreMaker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橋式整流器KBPC2510

謝謝CreMaker說明

KBPC2510,對一般電子(非電機、電工),是個大傢伙耶..

a4703298 怎麼會用到此重武器?

网友:
KBPC2510,對一般電子(非電機、電工),是個大傢伙耶..

a4703298 怎麼會用到此重武器?

25311
我記的在我家的 CNC 機器 好幾年前有換過一次

楼主:
不小心買回請問各位能用音嚮上謝謝

网友:
電流夠,自然就可以應用在音響上面囉!
不過蠻好玩的是,會變成大卡車拉一台小板車。

楼主:
可以就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