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燈管問題請教

楼主(2010-05-18):
各位高手想跟大家請叫ㄧ下阿
目前有台翰宇的螢幕17吋阿
目前就畫面閃ㄧ下就不見
打開外殼,查看電路板沒有東西短路到
就是會閃ㄧ下就沒畫面
燈管是L型燈管
我先把ㄧ隻燈管把掉
接ㄧ般燈管去測機是沒閃動問題
想問他原本是L型燈管接ㄧ般燈管測機
這樣可以嗎?
另ㄧ個問題
我現在想確定是哪一方面問題ㄚ
我如果去找別型高壓板阿
去直接驅動高壓如果無保護
那就表示燈管是沒問題狀況?
這樣對嗎?
如果直接驅動有閃動一下
那就本是是燈管問題
是這樣嗎?
請高手解惑一下

网友:
CCFL原理跟一般日光燈相同,請把它看成有監控電壓電流的日光燈管

同一般日光燈,工作電壓不等於啟動電壓

http://www.riselin.com.tw/CCFL.htm

楼主:
讓請教高手感覺是
高壓電路板問題是嗎?

网友:
一般來說高壓板的可能比較大,但是也有是電源板的可能~~

网友:
測試方法

先用外接燈管確認高壓板正常(直燈管OK)

再用另一片高壓版確認燈管正常(L型燈管需用特殊的高壓版測試)

應該可以找出壞的燈管或壞的高壓版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