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PM8PM-V , 12V短路維修實例 ISL 6556

楼主(2010-05-18):
這張板子讓我弄到噴汗...狂噴XD

介紹主角 PM8PM-V 這簡直是超級怪板...775 AGP DDR2 重點來了 插DDRII 800 2G 僅跑DDR400 真害
客人送修說無法開機,經檢測確認為12V短路 屬上管短路。

找出故障的MOS更換良品上去在燒一次,根據經驗此情況有可能為 北橋嚴重短路造成MOS再穿一次,另一個可能
就是PWM IC故障導致MOS擊穿,所以馬上來更換 ISL6556 這種新包裝我不知道怎麼稱呼?

更換上去果然 猜對了 開機,開心 收了錢之後客人就走了,過了約1小時候客人又來了他說狀況又一樣心想:X!那A安捏
後來叫客人把整台機器帶過來,檢查電源供應器12V輸出高達13V,心想這應該是PW把板子打壞的。

所以再換一次 MOS跟PWM IC,恩! 開機了,接著放在我的測台上燒機燒了約10分鐘...再度燒一次。

乾! 我快瘋了,這時候我就先冷靜 抽支菸靜靜的看著板子...

心想,XD 已經燒了3個6556 很痛耶...看著看著 發現!

兩個 4v/680uf 據然長高了XD 就電容中彈了! 相信看剛剛的照片應該也沒發現吧= =

這時候就開始推理了= = 電容濾波不良導致連波過大 導致MOS效率不好穿掉 嚴重發燙之後燒PWM IC

更換良好的電容 上去!

燒機30分鐘正常 交給客人! YA! 已經過了3天 沒問題 發文!

開心~ 玩貓 XD

网友:
挖 ~這種電容 在下面 很難發現 變大囉 ..
那種 IC 很薄 要小心的吹 ~不然 ............................
感覺 主機板 覺得有些會壞掉 很像跟使用者的 POWER 不良有很大的關係.

网友:
這是QFN封裝,不過上面四顆沒一起換掉,要小心下次爆發。

一般HS/LS擊穿大多會波及DRIVER,若PWM IC是內建DRIVER的,就得換PWM 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剛忘記打下去...

第二次燒的時候 我就將所有上管都更換掉了= =

原來較QFN包裝,焊上去的時候會自己歸位,好像BGA。

网友:
真是冤阿~~
好在有抽根菸細細的思考一下~~電容居然長高了
又是一樁被騙的案例```````被電容的外觀騙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忘記打下去...

第二次燒的時候 我就將所有上管都更換掉了= =

原來較QFN包裝,焊上去的時候會自己歸位,好像BGA。

拍謝,是說電容啦

QFN背後有GND層,應該是被這拉回位的。

网友:
挖~~~這真的很痛~~~~3顆IC~~~~~
不過也恭喜完修~~~~~~
那隻貓~~~好可愛阿~~~你自己養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呀! 超口愛的吼!  快3個多月大 我妹撿回來養的...

很健康! 動力十足 我有一台液晶被他搞掛了 放桌上整台給我推下去地上...爆了...

本來以為貓會教不聽,其實他聽的懂耶! 只是不想理你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公司也有一支...平時叫他時他不來...不叫時反而自己跑來跟你撒嬌....
還有...你拿雷射筆跟他玩你會發現他會一直追著紅點點跑...超好玩的啦~~~

看完這篇後下次要記得...檢查電容....畢竟零件不便宜...爆再多顆工資也是收一樣的價錢....
真的會很心病...

网友:
<<<<<<<<<<<<<-------------------------- 這隻也會追雷射紅光點

网友:
家裡養的孔雀魚也會追雷射紅光點說.....
動物都喜歡紅色光點嗎?

网友:
恭喜版主終於修好了!
版主您IC電件準備的真齊全,常常還可以支援版內朋友,應該也花了不少錢吧!

网友D: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的重點-->維修時必須適時的來根煙n_0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的重點-->維修時必須適時的來根煙n_045|

抽煙~~~對身體不好~~~~所以~還是不要抽~~~~~

网友:
原來電容也會是禍首之一
下次要多注意

网友:
這種LGA775 CPU 旁的電容建議是要全換,最好全換固態的,

否則要不了多久客人又會回來煩你......!!

网友:
煙別抽太多啦
雖然我每次去你那也抽很多
跟我在工作的時候一樣
遇到瓶頸就習慣來一根
那種會自動歸位的ic我也玩過
建議歸位完再用烙鐵補焊一下四邊的腳
那種包裝久了容易脫悍

网友:
請問修這台電腦收多少錢?有沒有賺呢?

网友:
tony大丫,都己經天天吸維修時的毒煙了,還要買煙來吸丫,人生是彩色的不要和自己的身體過不去丫

楼主:
謝謝過客大的關心,這時候就要搬出神兵利器了!
維修會釋放很多有害氣體,我又抽菸簡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我使用香蕉水的時候
我朋友他們聞道會說頭暈啦 想吐的= =

所以就上網尋找抽風機了,這簡直是太好用了 火力強大 ! 我記得2450含運吧。

网友:
只要是那邊壞掉修好可以開機之後,我都會用示波器量一下那邊的波形
可以利用波形正不正常,來判斷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壞掉
板大下次可以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過客大的關心,這時候就要搬出神兵利器了!
維修會釋放很多有害氣體,我又抽菸簡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我使用香蕉水的時候
我朋友他們聞道會說頭暈啦 想吐的= =

所以就上網尋找抽風機了,這簡直是太好用了 火力 ...

這東西~~~貴就貴在那一個風鼓~~~~~~~其他零件~~~冷凍材料行就有再賣了
風股~~那邊也有~~~~不過~~~這東西~~回收場一堆~現在因該比較少了...

网友:
抽煙可以幫助思考果然是真的n_141|
修好了慶祝一下
來瓶最青的!!!
可是怎麼跟香蕉水放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一個大大說,固態如果壞掉很難查,所以我覺得換一般的就好,因為通常會淪落到非原廠維修,大多都是已經過三年的板,
也就是已經快不符合維修效益,工資不算維修好當然都值得,但是如果算工資,其實有時候都比買一塊中古良品貴。

當然,這邊就是強調維修成就,不管利益。

网友(2011-02-19):
台啤...還是上青的 還是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