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msung 913B螢幕泛白

楼主(2010-05-19):
各位大大小弟請教一下
小弟手邊有一台913B 原本白屏 後來小弟找到問題是T-CON的保險絲燒掉斷路
因此換上保險絲似乎完修 但是仔細看發現整的螢幕有泛白的現象
請教大大會是哪的環節出了問題?

PS.小弟是猜AD板上的電容掛掉

网友:
可先用公版AD測試,也可能是燒壞保險絲時導致內部GAMMA電路異常。

楼主:
請教狼大

狼大請教一下
會造成螢幕泛白有哪些可能?

网友:
面板GAMMA、DC-DC電路或是AD異常都會使影像泛白。

楼主:
問題出在TCON

小弟拿了公板來測試
問題一樣存在,因此推斷是TCON
請教各位大大,造成螢幕太亮而發生在TCON有哪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