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CT-934D 電源燈不亮

楼主(2010-05-19):
分享一下不良原因.
1.狀態:剛開始有電源有亮燈但不會進入休眼,無法開機,多次插拔電源線後電源燈不亮,無法顯示.
2.維修I板5V輸出正常,裝AD後電壓下降,電表量測CP13短路,移除後開機正常.

問題:1.CP13的容值是多少,想要焊回去.(size約:2mm*3mm)
    2.請問如何貼圖,查尋"幫助"看不懂.按發文上的插入圖片大訊息出來" 請輸入圖片鏈接地址",是不是權限問題.

网友:
回文要10篇才可貼圖喔...

网友:
請回文十篇就可貼圖...

网友:
一般是在103~104(.01~.1uf)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答.
圖片有權限時再上傳,這顆電容不是直接接5v.

楼主:
補充一下,這顆電容上電時為5v,燈管點亮時為12v以上(因燈管一下子就暗,所以不知正確值),爬文有網友的電容是用5u但位置不同,.1u與5u二選一,使用1u 25v(1210改1206)手上只有這顆耐壓較高,目前燒機使用中.

网友:
加油多回文
期待你的維修實例喔

网友:
要等到回文十封才可貼圖~加油~加油~

网友(2010-07-24):
有修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