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傳統電視sc-29fv9畫面一橫線.高手解圍.....

楼主(2010-05-19):
我已經換了7隻腳的TA8427K2K的垂直IC及周邊的電容C502.505.510.506.507.503換過之後.一上電畫面有出來.但是有一些畫面會跳動.
然後上下開始縮小到原始的故障狀況.成一橫線.我想這顆IC可能又燒了.
請教哪位高手可以幫我忙.是哪裡出了問題.....感激不盡!

网友:
可能板子有空焊吧
我之前有一台toshiba的也是這漲
維修人員是焊一焊就好了

网友A:
剩一條橫線?
如果是橫線,似乎是水平燒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連水平IC DXXXX也一併換新的.(好像是D2539三隻腳)

网友:
所有垂直線路補焊(包含偏向線圈插座)
查一下垂直供電線路電壓正常否

网友:
1.檢查垂直供電電壓是否正常。
2.檢查垂直輸入訊號是否正確 (垂直訊號產生- - -到垂直IC輸入端) 有時候會因交連電容故障產生偏壓不正確畫面會縮成一橫線。

网友:
真糟糕!自己竟然搞錯了!水平橫線是垂直電路故障。

除了垂直IC損毀外,周圍的電路還是必須檢查。
周圍的保護電路是否有被啟動(可能已經盡到保護效果,先燒毀了。)

网友:
連垂直IC週邊電阻也要換,小弟上次就是少了這個步驟,連燒3顆LA7838(IC換完看幾天又變一橫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剩一條橫線?
如果是橫線,似乎是水平燒掉。

橫線是垂直,縱線才是水平,水平若燒毀電視就無法開機了

网友:
垂直IC附近是否有一顆積層電容,有的話換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確是搞錯了...............唉!

上次跟老爸修電視的烏龍事件,確實是壞水平晶體........就是不開機。
水平、垂直,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檢查垂直B+是否正常 IC燒毀保護電阻應該冒煙:funk: :funk: :funk: